逆变器过零死区控制问题?

楼主:
  在逆变器中   每个工频周期开始的时候 开关管的第一个周期占空比很小    纳秒级别 ,根本赶不上开关管的通段时间,也就是说那个占空比在没有开通就已经结束了,就会产生过零死区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我用的是dsp数字控制,求指导...

网友A:
开关管的第一个周期占空比很小,未必与开关管或者硬件有关系
如果开关管驱动电阻大导致开关上升沿慢,也不至于只影响第一个周期,,
建议检查软件编程

网友B:
设计要软硬件配合,不是所有问题都由软件解决,也不是所有问题都由硬件解决。另外还有一个,你的设计能不能实现的问题。如果你提出的设计性能指标非常高,现有硬件根本不能实现,那你要不换硬件,要不降低性能要求,要不换设计思路。举个简单例子,你让小学生去解决微积分问题,不可能啊!

数字控制本身就是离散控制,去控制模拟量,必然会产生畸变,只是这个畸变在你设计里能否接受的问题。不能接受,那就改变硬件、控制算法等,去达到你能接受的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的第一个周期占空比很小,未必与开关管或者硬件有关系
如果开关管驱动电阻大导致开关上升沿慢,也不 ...

不是,我说的这个问题是必然存在的   就是想知道主流思路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什么办法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计要软硬件配合,不是所有问题都由软件解决,也不是所有问题都由硬件解决。另外还有一个,你的设计能不能 ...

不是,我说的这个问题是必然存在的  pwm等效就会存在这个问题   就是想知道主流思路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什么办法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说的这个问题是必然存在的  pwm等效就会存在这个问题   就是想知道主流思路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什么 ...

实际上你的电路里还有LC滤波电路,借此把SPWM波形滤平滑了。

关于过零点,其实它不在脉冲最窄处。

SPWM波是用三角波截正弦波得出的,为了能用0~100%占空比表示出正弦波的正负半波,我们把正弦波加了直流分量。所以,占空比为0时,对应正弦波波谷,占空比为100%时,对应正弦波波峰,过零点在中间。
附张图就容易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说的这个问题是必然存在的   就是想知道主流思路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什么办法呢 ?

没什么主流解决思路,软硬件结合
"根本赶不上开关管的通段时间,也就是说那个占空比在没有开通就已经结束了"
调整开关频率,重新调整死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