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GBT驱动电路绝缘间距的问题

楼主:
各位前辈,想问一个问题。
我在给英飞凌的IGBT模块设计驱动电路时,关于大电压绝缘的问题,没有想明白。IGBT是1200V/75A的sixpack的模块,封装是引脚插针形式的。那么每一个IGBT的g极和e极之间的电气绝缘距离应该按照什么电压等级计算。假设母线电压是600V,每一个IGBT的g极和e极之间的电气绝缘距离应该按600V计算吗?同一个桥臂的上下管的g极和e极的电气绝缘距离呢?不同相桥臂之间的管子呢?两条线之间2mm的间距够600V吗?

网友:
要看自己所设计的电源使用套用标准规定
电气绝缘距离要根据安规中的三类设备区分

I类设备就是金属外壳+3脚插头(即是带接地);
II类设备是塑胶外壳+2脚插头;
III类设备是电池供电或者适配器供电,比如笔记本、手电筒;

网友A:
电气间隙要根据测量的工作电压及绝缘等级,即可决定距离
爬电距离的决定根据工作电压及绝缘等级
绝缘等级分5个等级,,,
这些要依据标准

网友B:
那你是没理解逆变时候桥臂的工作状态,g、e之间是驱动电压,不是按照母线电压等级来的,是驱动电压。桥臂的上下管之间的电压是按母线电压等级来的,因为管子开通关断的时候,交流输出点的电位是在发生变化的。把原理捋清楚,这些问题你自己也能找到答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你是没理解逆变时候桥臂的工作状态,g、e之间是驱动电压,不是按照母线电压等级来的,是驱动电压。桥臂的 ...

假设上管导通,下管关断,上管的e点和正母线电压等电位,那么此时g,e两点之间的电压差不就是母线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气间隙要根据测量的工作电压及绝缘等级,即可决定距离
爬电距离的决定根据工作电压及绝缘等级
绝缘等级 ...

我是学生,对这些工业标准没有任何经验,所以很困惑。担心做出来的板子上电后会发生事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设上管导通,下管关断,上管的e点和正母线电压等电位,那么此时g,e两点之间的电压差不就是母线电压吗?

ge之间的最大一般承受电压是+-20V。不可能出现你说的母线电压。你了解一下驱动电压怎么来的。一个是自举,一个是隔离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