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逆变电路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帮我看下半桥逆变电路如图所示: 驱动芯片IR2110S,逻辑电平3.3V,VDD15V, 脉冲信号如第二个图所示;;     问题是:(1)当待定的母线电压为11V时,输出波形为正负11V的脉冲波,是正常的,如第三个图所示;
             (2)但是,当母线电压超过11V时,半桥输出波形正脉冲和负脉冲数不一样,怎么回事,如第四个图所示,,因为我母线电压要达到40V,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VDD使用3.3V,不符合手册要求,手册中要求至少4.5V。
光耦输出侧供电电压(芯片引脚标注VCC,原理图标注vdd)是多少,看不清。

这种自举电路,必须下管先导通,使自举电容充电,然后上管才可能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VDD使用3.3V,不符合手册要求,手册中要求至少4.5V。
光耦输出侧供电电压(芯片引脚标注VCC,原理图标注vdd ...

maychang老师,我简单看了一下IR2110s的说明:3.3V logic compatible,这是否说明HIN、LIN的逻辑点评可以兼容3.3V?

网友B:
不过建议楼主按照maychang老师的意见首先检查一下2110S的输出,检查一下驱动电平是否满足要求,自居电容必须下管导通才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建议楼主按照maychang老师的意见首先检查一下2110S的输出,检查一下驱动电平是否满足要求,自居电容必 ...

按照maychang老师的建议,我把信号源的两个通道换了一下,这个问题确实解决了,还有,逻辑电压我用3.3V和4.5V效果是一样的。由于各位老师也都在讨论这个逻辑电压,这个设置与哪些参数有关呢,还请各位老师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