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好】STM8-2路AD控制2个LED灯PWM调光

楼主:
学习用stm8做个2路AD电位器调节2个LED灯PWM调光的程序,使用程序里其中一路可以调节LED光,2路一起用就搞不定了,不知道是哪里写的不对,请兄弟们帮忙看看要改哪里呢?谢了。
/*2个电位器分别PWM调节2个LED*/
#include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int ADCData;
unsigned int PWM1;
unsigned int PWM2;
void PORTInit()             //PWM输出端口设置
{
  PC_DDR_bit.DDR3 = 1;      //set out
  PC_CR1_bit.C13 = 1;       //推挽输出
  PC_CR2_bit.C23 = 0;       //输出速度最大为2M

  PD_DDR_bit.DDR2 = 1;      //set out
  PD_CR1_bit.C12 = 1;       //PD_CR1 |= 0x0d;
  PD_CR2_bit.C22 = 0;
}

/*******************************************************************************
**函数名称:void TIM1_PWM_Init()
**功能描述:定时器1 PWM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输出:无
*******************************************************************************/
void TIM1_PWM_Init()
{

  TIM1_CR1_bit.CEN = 0;       //停止计数
  TIM1_PSCRH =  0x00;         //16MHZ/
  TIM1_PSCRL =  0x00;
  TIM1_ARRH =  1000 / 256;
  TIM1_ARRL =  1000 % 256;
  TIM1_BKR_bit.MOE = 1;
  TIM1_CCMR3_bit.OC3M = 7;    //PWM2 MODEL
  TIM1_CCMR3_bit.OC3PE = 1;
  TIM1_CCER2_bit.CC3E = 1;    //output enable
  TIM1_CCER2_bit.CC3P = 0;    //OC1 hi
  TIM1_CCR3H = 0x00;            //50%
  TIM1_CCR3L  = 0x00;
  TIM1_CR1 = 0x01;
}
/*******************************************************************************
**函数名称:void TIM2_PWM_Init()
**功能描述:定时器2PWM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输出:无
*******************************************************************************/
void TIM2_PWM_Init()
{
  TIM2_CR1_bit.CEN = 0;       //禁能定时器2
  TIM2_CCMR3_bit.OC3M = 7;    //定时器通道3 PWM模式 PWM2 MODEL
  TIM2_CCMR3_bit.OC3PE = 1;   //输出比1预装载使能
  TIM2_CCER2_bit.CC3E = 1;    //定时器2通道3设置为输出
  TIM2_CCER2_bit.CC3P = 1;    //定时器2通道3为低电平为有效电平
  TIM2_PSCR_bit.PSC = 0;     //设置预分频
  TIM2_ARRH =  1000 / 256;
  TIM2_ARRL =  1000 % 256;
  TIM2_CCR3H = 0x00;          //50%
  TIM2_CCR3L  = 0x00;
  TIM2_CR1 = 0x01;
}

/*******************************************************************************
**函数名称:void ADC_Init()
**功能描述:初始化ADC
**入口参数:无
**输出:无
*******************************************************************************/
void ADC_Init()
{
  PC_DDR_bit.DDR4 = 0;   //设置PC->4 为输入
  PC_CR1_bit.C14 = 0;    //设置为悬空输入
  PC_CR2_bit.C24 = 0;    //设置中断禁止

  PD_DDR_bit.DDR3 = 0;   //设置PD->3 为输入
  PD_CR1_bit.C13 = 0;    //设置为悬空输入
  PD_CR2_bit.C23 = 0;    //设置中断禁止

  ADC_CR1_bit.SPSEL = 1;    //fmaster / 3 = 16MHZ / 3 = 5.333MHZ
  ADC_CR2_bit.ALIGN = 1;    //RIGHT ALIGN

  ADC_CR1_bit.ADON = 1;     //启动ADC
}

/*******************************************************************************
**函数名称:void ADC_Data_Read(unsigned int *AD_Value)
**功能描述:读取ADC完成一次模数转换结果
**入口参数:unsigned int *AD_Value
            *AD_Value ->读取ADC采样数据的指针
**输出:无
*******************************************************************************/
void ADC_Data_Read(unsigned int *AD_Value)
{
  ADC_CSR_bit.CH = x;       //选择通道

  ADC_CR1_bit.ADON = 1;       //启动ADC

  while(ADC_CSR_bit.EOC == 0);  //等待转换结束
  *AD_Value = ADC_DRH;          //先读取高8位
  *AD_Value = (unsigned int)((*AD_Value << 8) + ADC_DRL);   //高8位与低8位相加,凑成16位数据
}

/*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CLK_CKDIVR = 0x00;      //CPUDIV = 1 HSIDIV = 1  内部时钟 = 16Mhz
  PORTInit();
  TIM1_PWM_Init();
  TIM2_PWM_Init();
  ADC_Init();             //调用ADC初始化函数
  while(1)
  {
      x = 2;
      ADC_Data_Read(&ADCData);              //读取ADC的采样数值
      PWM1=ADCData;
      TIM1_CCR3H = PWM1 / 256;
      TIM1_CCR3L  = PWM1 % 256;

      x = 4;
      ADC_Data_Read(&ADCData);              //读取ADC的采样数值
      PWM2=ADCData;
      TIM2_CCR3H = PWM2 / 256;
      TIM2_CCR3L  = PWM2 % 256;
  }
}

网友:
请老大赐教

网友:
你仿真一下,首先看看两个ADC是否都采到了正确的值,如果采的值是正确的,就看看两个定时器的初始化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下面这2路我随便屏蔽一路都是可以工作的,一起用就不行了
  x = 2;
      ADC_Data_Read(&ADCData);              //读取ADC的采样数值
      PWM1=ADCData;
      TIM1_CCR3H = PWM1 / 256;
      TIM1_CCR3L  = PWM1 % 256;

      x = 4;
      ADC_Data_Read(&ADCData);              //读取ADC的采样数值
      PWM2=ADCData;
      TIM2_CCR3H = PWM2 / 256;
      TIM2_CCR3L  = PWM2 % 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