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放大与反相放大的区别

楼主:
集成运算放大器可以接成同相放大也可以接成反相放大,那使用同相放大好还是反相放大好呢???
我们选看同相放大和反相放大的区别:
1.同相放大器
优点:输入高阻抗,对输出阻抗很大的电路较有好处
缺点:放大电路没有虚地,(除了差模信号外)还有有较大的共模电压,抗干扰能力相对较差,(用同相要有较高的共模抑制比)另一个小缺点就是放大倍数只能大于1;
2. 反相放大器
优点:两个输入电位始终近似为零(同相端接地,反相端虚地),只有差模信号,抗干扰能力强;
缺点:输入阻抗很小,不适用与前级电路输出阻抗很大的场合
3.相位问题

由此可见,对比它们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输入输出阻抗
共模的抗干扰
相位
1.同相放大器的输入电阻取值大小不影响输入阻抗,而反相放大器输入电阻约等于输入阻抗。
2.当要求输入阻抗很高的时候就应选择同相放大器了.
3.如果要求输入阻抗不高时,此时可以选择同相也可以选择反相,在不考虑相位时,首选反向放大,因为反向放   大只存在差模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