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功率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
低频功率放大电路

一个实用的放大器通常含有三个部分:输入级、中间级及输出级,其任务各不相同。一般地说,输入级与信号源相连,因此,要求输入级的输入电阻大,噪声低,共模抑制能力强,阻抗匹配等;中间级主要完成电压放大任务,以输出足够大的电压;输出级主要要求向负载提供足够大的功率,以便推动如扬声器、电动机之类的功率负载。功率放大电路的主要任务是:放大信号功率。

一、低频功率放大电路概述

1.分类

功率放大电路按放大信号的频率,可分为低频功率放大电路和高频功率放大电路。前者用于放大音频范围(几十赫兹到几十千赫兹)的信号,后者用于放大射频范围(几百千赫兹到几十兆赫兹)的信号。

功率放大电路按其晶体管导通时间的不同,可分为甲类、乙类、甲乙类和丙类等四种。乙类功率放大电路的特征是在输入信号的整个周期内,晶体管仅在半个周期内导通,有电流通过;甲乙类功率放大电路的特征是在输入信号周期内,管子导通时间大于半周而小于全周;丙类功率放大电路的特征是管子导通时间小于半个周期。

2.功率放大器的特点

功率放大器的主要任务是向负载提供较大的信号功率,故功率放大器应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

①.输出功率要足够大

功率放大电路的任务是推动负载,因此功率放大电路的重要指标是输出功率,而不是电压放大倍数。

②.效率要高

效率定义为:输出信号功率与直流电源供给频率之比。放大电路的实质就是能量转换电路,因此它就存在着转换效率。

③.非线形失真要小

功率放大电路工作在大信号的情况时,非线性失真时必须考虑的问题。因此,功率放大电路不能用小信号的等效电路进行分析,而只能用图解法进行分析。

三、 提高输出功率的办法

1.提高电源电压

选用耐压高、容许工作电流和耗散功率大的器件。

2.改善器件的散热条件

直流电源提供的功率,有相当多的部分消耗在放大器件上,使器件的温度升高,如果器件的热量及时散热后,则输出功率可以提高很多。

四、 提高效率的方法

1.改变功放管的工作状态

在乙类功率放大电路中,功放管静态电流几乎为零,因此直流电源功率为零。当输入信号逐渐加大时,电源提供的直流功率也逐渐增加,输出信号功率随之增大,所以乙类功率放大效率比甲类的要高。

2.选择最佳负载

功放三极管若工作在乙类放大状态下,当负载改变时,交流负载线的斜率也会改变,故输出功率也改变。存在最佳负载R使效率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