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器的分类

楼主:
功率放大器根据工作状态的不同分为以下四种:

(1)甲类工作状态 在整个工作周期内晶体管的集电极电流始终是流通的,如图9.1(1)所示。甲类工作状态又称为A类工作状态。这种状态放大器的效率最低,但非线性失真相对较小。一般用于对比失真比较敏感的场合,比如Hi-Fi音响。

(2)乙类工作状态 晶体管半个周期工作,另半个周期截止,如图9.1(2)所示。乙类工作状态又称为B类工作状态。这种放大器一般有两只互补的晶体管推挽工作,效率比甲类功放要高,但存在交越失真的问题。一般功率放大器都采用这种形式。

(3)甲乙类工作状态 它是介于甲类和乙类之间的工作状态,即晶体管工作周期大于一般,如图9.1(3)所示。这种功放的特性介于甲类和乙类之间。

(4)丙类工作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晶体管工作的时间小于半个周期,如图所示。丙类工作工作状态又称为C类工作状态。丙类功放一般用于高频的谐振功放。

功率放大器的分类

(5)D类功率放大器 这种放大器中,输入信号先调试为PWM形式,晶体管工作在开关状态,输出端通过LC滤波恢复信号波形。这种功率放大器最大的特点就是效率很高,但是电路较为复杂,高频特性差。主要用于小型化、电池供电以及要求高效率的场合。

网友:
三分钟,带你搞懂功率放大器概念及分类!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