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技术大难 , 大神如何看待!!

楼主:
本人是碌碌无为的电子元件销售员,从进入电子行业一直羡慕那些高大上的FAE,技术人才,也一直在为此努力靠近。可是今天客户的一个问题实很为难我,做为我们只认的型号的销售,客户提问的技术问题无法招架,才把问题抛出。
大概就就是,料号能否通用的问题,料号为TPS563209DDCR是否可以代替TPS563201DDCR.有什么区别 性能如何?
TPS563209DDCR 的基本介绍   降压IC  可调式   电压 - 输入(最小值)4.5V   电压 - 输入(最大值)17V    电压 - 输出(最小值/固定)0.76V   电压 - 输出(最大值)  7V   电流 - 输出 3A   频率 - 开关 650kHz 封装 TSOT-23-6

TPS563201DDCR 的基本介绍   降压IC  可调式   电压 - 输入(最小值)4.5V   电压 - 输入(最大值)17V    电压 - 输出(最小值/固定)0.768V   电压 - 输出(最大值)  7V   电流 - 输出 3A   频率 - 开关 580kHz 封装 TSOT-23-6

哪位高大上的高手,可以 顺手牵羊解答下,我给你发红包,小小意思不会低于30快。尴尬尴尬!

留言或者联系我QQ280334490,还有邮箱satay78@163.com

求关注!求关注!求关注!

网友:
关于物料替代是个复杂的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讲,没有两颗料可以完全相互替代。尤其是复杂的IC器件。所以,我们说替代都是有条件的。是需要具体分析和验证的,关键要看客户的设计是怎样的,有时稍微改一下两颗料就兼容了,又不影响设计性能。但在另外的设计中,可能两颗料就不能兼容。

拿你说的两颗料来说,仅仅在开关频率这一参数上,如果客户设计的参数是600KHz,这两颗料就不能相互替代了。但,如果客户设计是500KHz,那就可以相互替代。但这只是开关频率,其它参数也需要这样验证。

最后,还有些参数或特性是没有标出来的,所以,即使数据手册上的参数范围满足了,还是要上机验证的,甚至要做温度实验验证。

总之,物料替代这件事上,经验很重要。

网友:
所以说芯片的数据手册是多么重要。
找到俩芯片的手册对比一下,再看客户的要求,真正设计设计的问题需要长时间的经验

网友:
问清客户需求,越具体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