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单片机我想用两个定时器可以用吗

楼主:
程序中一个先用了一个标准型定时器TM0实现定时器中断延时100us,然后现在要加一个RC充放电的NTC测温功能,我看网上是要用定时器计时的,那holtek的单片机说明书里也没写到这块啊,就介绍了三种定时器,所以不知道怎么下手啊

网友:
NTC温度传感器应该是模拟量的,使用AD采集换算就可以了,不用另开定时中断吧

网友A:
说不清楚,给你个参考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不清楚,给你个参考文档。

多谢,暂时用ADC写好了

网友:
RC测温可能用死循环,但你又开中断那不行,容易跳

网友:
一级代理,免费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