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差分信号发出来两个,后面好像发不出来

楼主:
求助:实际让节点发的是010101010...,但总线差分信号采集到的只有两个显性电平后面都没了这是为啥呢?

实际发送内容是0101010...然而只显示两个显性电平

实际发送内容是0101010...然而只显示两个显性电平

网友:
发个原理图,你这是检测的哪里的信号?
CAN总线没有你这个的信号呀。如果是TTL端的话,那么你的幅值不够;如果是CAN总线端的话,差分电平也不会这么点幅值,CAN_H是高于2.5V的,CAN_L是低于2.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