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的更换和故障处理

楼主:
1、电位器故隄处理万法
      对碳膜已磨损严重的电位器,通过清洗往往不能获得良好的效果。此时应打开电位器的外壳进行修整,方法是:
      用尖嘴钳将动片触点的簧片向里侧弯曲一些,使触点离开原已磨损的轨迹而进入新的轨迹。采用这种方法处理后的电位器,只要处理得当其效果即良好。
      在修整时要打开电位器的外壳,通常比较简单。电位器的外壳用铁卡夹固定,可用起子撬开外壳上的三个铁卡夹,外壳便能拆下。注意,不可将电位器上的铁卡夹搞断,否则无法重新固定。
      2、电位器选配原则
      电位器除转动噪声大故障外,出现其它故障时一般不能修复,如碳膜严重磨损、电位器过流烧坏等,此时得更换新的电位器。当然,能采用原型号更换那是最在无法配到原型号时应尽力修复,无法修复时可按下列原则进行电位器的选配:
      (1)不同型号的电位器,如X型、Z型、D型电位器之间不可互相代替使用,否则控制效果不好。
      (2)其他条件满足,在标称阻值很相近时可以代用。
      (3)其他条件满足,额定功率相同,或新换上的电位器略大些时可以代用。
      (4)转柄式、直滑式电位器之间不能相互代替,因为安装方式不同。对转柄式电位器而言,其操纵柄长度要相同,否则转柄上的旋钮无法正常装上。
      在选配电位器时,上述几个条件要同时满足才行。
      3、电位器更换操作方法

     电位器有多根引脚,为了防止在更换时接错引脚,可以采用如下的具体操作步骤和方法:
      第1步,将原电位器的同定螺钉取下,但不要焊下原电位器引脚片上的引线, 让引线连在电位器上。
      第2步,将新电位器装上,并固定好。

      第3步,在原电位器引脚片上焊下一根引线,将此引线焊在新电位器对应引脚片上,新、旧电位器对照焊接。
      第4步,同样方法,将各引脚线焊好。采用这种焊下一根再焊上一根的方法可避免引线之间相互焊错位置。
      在非线性电位器中,两个定片上引线不能相互接错,否则将影响电位器在电路中的控制效果。例如,音量点位器的两个固定引脚片接线相互接反后,当转柄刚转动一些时音量已很大,再转动音量旋钮时音量几乎不再增大,失去音量控制器的线性控制特性。

  版权声明:本资料属于购线网所有,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更多资料查看,请前往购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