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800C 连接的问题

楼主:
我搞SIM800,老是连接不成功。
监视串口图片如下:

请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
不是显示已经连接上了?

网友:
AT CIPSEND 不对。

网友A:
IP的问题,你看看你的网络有没有映射到外网,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这儿的问题,要不然再看看是不是其他的问题,应该就是这儿没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P的问题,你看看你的网络有没有映射到外网,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这儿的问题,要不然再看看是不是其他的问题, ...

谢谢!网络映射到外网了。知道错误原因了,
这个AT+CREG?

+CREG: 1,2

OK
老是返回1,2,但是不知道如何才能返回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网络映射到外网了。知道错误原因了,
这个AT+CREG?

+CREG: 1,2

OK
老是返回1,2,但是不知 ...

卡的问题呗,没有注册上网络,你用的什么通信公司的》?然后再查查为什么注册不上,为什么还用800?貌似都不生产了,只能支持到3G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的问题呗,没有注册上网络,你用的什么通信公司的》?然后再查查为什么注册不上,为什么还用800?貌似 ...

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