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狂欢+CC2640R2通过HDC1080测量温度

楼主:
CC2640R2LP通过HDC1080测量温度

void *mainThread(void *arg0)
{
    unsigned int    i;
    uint16_t        temperature;
    uint8_t         txBuffer[10];
    uint8_t         rxBuffer[10];
    I2C_Handle      i2c;
    I2C_Params      i2cParams;
    I2C_Transaction i2cTransaction;

    /* Call driver init functions */
    Display_init();
    GPIO_init();
    I2C_init();

    /* Open the HOST display for output */
    display = Display_open(Display_Type_UART, NULL);
    if (display == NULL) {
        while (1);
    }

    /* Turn on user LED */
    GPIO_write(Board_GPIO_LED0, Board_GPIO_LED_ON);
    Display_printf(display, 0, 0, "Starting the i2ctmp007 example\n");

    /* Create I2C for usage */
    I2C_Params_init(&i2cParams);
    i2cParams.bitRate = I2C_100kHz;
    i2c = I2C_open(Board_I2C0, &i2cParams);
    if (i2c == NULL) {
        Display_printf(display, 0, 0, "Error Initializing I2C\n");
        while (1);
    }
    else {
        Display_printf(display, 0, 0, "I2C Initialized!\n");
    }

    /* Point to the T ambient register and read its 2 bytes */
    i2cTransaction.slaveAddress = HDC1080_SLAVE_ADDR;
    i2cTransaction.writeBuf = txBuffer;
    i2cTransaction.readBuf = rxBuffer;

    //初始化HDC1080
    txBuffer[0] = CONFIGURATION;
    txBuffer[1] = 0x90;                 //BIT 15 ~ 8,RST = 1(Software Reset_,MODE = 1(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are acquired in sequence, Temperature first.)
    txBuffer[2] = 0x00;                 //BIT 7  ~ 0;
    i2cTransaction.writeCount = 3;
    i2cTransaction.readCount = 0;
    I2C_transfer(i2c, &i2cTransaction);

    //读取DEVICE_ID
    txBuffer[0] = DEVICE_ID;
    i2cTransaction.writeCount = 1;
    i2cTransaction.readCount = 2;
    I2C_transfer(i2c, &i2cTransaction);
    Display_printf(display, 0, 0, "DeviceId is:0x%x%x\r\n",rxBuffer[0],rxBuffer[1]);

    while (1) {
        //发送地址
        txBuffer[0] =  TEMPERATURE;
        i2cTransaction.writeCount = 1;
        i2cTransaction.readCount = 0;
        I2C_transfer(i2c, &i2cTransaction);

        sleep(3);
        //读温湿度
        i2cTransaction.writeCount = 0;
        i2cTransaction.readCount = 4;
        if (I2C_transfer(i2c, &i2cTransaction)) {

            //Combine the two bytes to make one 16 bit int
            uint16_t temp = (((unsigned int)rxBuffer[0] <<8 | rxBuffer[1]));

            //Temp(C) = reading/(2^16)*165(C) - 40(C)
            float temperature = (double)(temp)/(65536.00)*165.00-40;

           //Combine the two bytes to make one 16 bit int
            float humidity = (((unsigned int)rxBuffer[2] <<8 | rxBuffer[3]));

            //Humidity(%) = reading/(2^16)*100%
            humidity =  (double)(humidity)/(65536.00)*100;
            Display_printf(display, 0, 0, "temperature:%.2f\thumidity:%.2f\r\n", temperature,humidity);
        }
        else {
            Display_printf(display, 0, 0, "I2C Bus fault\n");
        }

        sleep(1);
    }

    /* Deinitialized I2C */
    I2C_close(i2c);
    Display_printf(display, 0, 0, "I2C closed!\n");

    return (NULL);
}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littleshrimp原创,如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无需征得作者同意和注明出处

网友:
我司专注蓝牙,WIFI,zigbee无线射频技术,TI,博通等欧美品牌射频芯片价格优势,模组性能稳定,也可以提供完善技术支持服务,详情可联系 13828711210.QQ 2638434590

网友A:
版主,看你测得的数据挺好的,为什么我测试HDC1080温度和湿度寄存器值是一样的?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CLK_Config();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0, GPIO_Mode_Out_PP_High_Slow);

  HDC1080_Init();

  enableInterrupts();

  while (1)
  {
    Delay_ms(1000);
    GPIO_ToggleBits(GPIOD,GPIO_Pin_0);
    testdata[0] = HDC1080_Read_DeviceID();
    testdata[1] = HDC1080_Read_ManufacturerID();
    testdata[3] = HDC1080_Read_Temper();
    testdata[2] = HDC1080_Read_Humidi();
    //testdata[4] = HDC1080_Read_Conf();
  }
}

下面是我的HDC1080驱动程序:

/*********************************************************************************
@file       HDC1080.c
@brief      Humidity and Temperature sensor 驱动模块
@details    I2C接口
@details    Copyright 2016, Testo, Ltd., Shenzhen
@author     pli
@date       2016.02.16
@version    00.00

编译条件:

芯片型号..-   MSP430i2041

编译器版本-   IAR for ARM - Ver6.4

优化级别..-   High balanced

修改记录:

初版00.00
*******************************************************************************/
//#include
//#include "io430.h"
//#include "main.h"
#include "HDC1080.h"
#include "I2C.h"
#include "timing_delay.h"
//#include
/*******************************************************************************
  * @brief  HDC1080_Write_Buffer
  * @param  uint8_t addr is point register
  * @param  uint8_t *buffer is the need to write data point
  * @param  uint8_t len is the write data length
  * @retval void
*******************************************************************************/
void HDC1080_Write_Buffer(uint8_t addr, uint8_t *buffer, uint8_t len)
{
    I2C_Start();
    I2C_Send_Byte(HDC1080_Device_Adderss);
    I2C_Wait_Ack();
    I2C_Send_Byte(addr);
    I2C_Wait_Ack();
    while ( len-- )
    {
            I2C_Send_Byte(*buffer);
            I2C_Wait_Ack();
            buffer++;
    }
    I2C_Stop();
}
/*******************************************************************************
  * @brief  HDC1080_Read_Buffer between triger and read there is no wait.
  * @param  uint8_t addr is point register
  * @param  uint8_t *buffer is the need to read data point
  * @param  uint8_t len is the read data length
  * @retval void
*******************************************************************************/
void HDC1080_Read_Buffer(uint8_t addr, uint8_t *buffer, uint8_t len)
{
    uint8_t temp = 0;

    I2C_Start();
    I2C_Send_Byte(HDC1080_Device_Adderss);

    I2C_Wait_Ack();
    I2C_Send_Byte(addr);
    I2C_Wait_Ack();
    I2C_Stop();

    while( pin_SCL_READ())
    {
        Delay_us(1);
        temp++;
        if ( temp >= 100 )
        {
            break;
        }
    }
    I2C_Start();
    I2C_Send_Byte(HDC1080_Device_Adderss|0x01);    //read
    I2C_Wait_Ack();
    while ( len-- )
    {
            *buffer = I2C_Recv_Byte();
            buffer++;
            if ( len == 0 )
                I2C_Send_NoAck();
            else
            I2C_Send_Ack();

    }
    I2C_Stop();
}
/*******************************************************************************
  * @brief  HDC1080_Read_MBuffer becareful between triger and read there is a wait.
  * @param  uint8_t addr is point register
  * @param  uint8_t *buffer is the need to read data point
  * @param  uint8_t len is the read data length
  * @retval void
*******************************************************************************/
void HDC1080_Read_MBuffer(uint8_t addr, uint8_t *buffer, uint8_t len)
{
    uint8_t temp = 0;

    I2C_Start();
    I2C_Send_Byte(HDC1080_Device_Adderss);

    I2C_Wait_Ack();
    I2C_Send_Byte(0X00);
    I2C_Wait_Ack();
    I2C_Stop();

    while( pin_SCL_READ())
    {
        Delay_us(1);
        temp++;
        if ( temp >= 100 )
        {
            break;
        }
    }
    //Delay_ms(10);      // after triger should wait at least 6.5ms
    Delay_ms(10);      // after triger should wait at least 6.5ms
    I2C_Start();
    I2C_Send_Byte(HDC1080_Device_Adderss|0x01);    //read
    I2C_Wait_Ack();
    while ( len-- )
    {
            *buffer = I2C_Recv_Byte();
            buffer++;
            if ( len == 0 )
                I2C_Send_NoAck();
            else
            I2C_Send_Ack();

    }
    I2C_Stop();
}
/*******************************************************************************
  * @brief  HDC1080_Soft_Reset
  * @param  void
  * @retval void
*******************************************************************************/
void HDC1080_Soft_Reset(void)
{
    uint8_t temp[2];
    temp[0] = 0x80;
    temp[1] = 0x00;
    HDC1080_Write_Buffer(HDC1080_Read_Config, temp, 2);
    Delay_ms(20);//there should be waiting for more than 15 ms.
}
/*******************************************************************************
  * @brief  HDC1080_Setting
  * @param  void
  * @retval void
*******************************************************************************/
void HDC1080_Setting(void)
{
    uint16_t tempcom = 0;
    uint8_t temp[2];

    tempcom |= 1<
    // 温度与温度都为14bit
    temp[0] = (uint8_t)(tempcom >> 8);
    temp[1] = (uint8_t)tempcom;
    HDC1080_Write_Buffer(0x02, temp, 2);
}
/*******************************************************************************
  * @brief  HDC1080_Init
  * @param  void
  * @retval void
*******************************************************************************/
void HDC1080_Init(void)
{
    //uint8_t temp = 0;
    I2C_Init();
    HDC1080_Soft_Reset();
    HDC1080_Setting();
    /*
    while( pin_SCL_READ() )
    {
        Delay_us(1);;
        temp++;
        if ( temp >= 100 )
        {
            break;
        }
    }*/
}
/*******************************************************************************
  * @brief  HDC1080_Read_Temper
  * @param  void
  * @retval int16_t tempr value
*******************************************************************************/
int16_t HDC1080_Read_Temper(void)
{
    uint8_t buffer[2];

    HDC1080_Read_MBuffer(0x00, buffer, 2);
    return ((buffer[0]<<8)|buffer[1]);
    //return (int16_t)(((((buffer[0]<<8)|buffer[1])/65536.0)*165-40)*100);
}
/*******************************************************************************
  * @brief  HDC1080_Read_Humidity
  * @param  void
  * @retval int16_t Humidity value
*******************************************************************************/
uint16_t HDC1080_Read_Humidi(void)
{
    uint8_t buffer[2];

    HDC1080_Read_MBuffer(HDC1080_Read_Humidity, buffer, 2);

    return (buffer[0]<<8)|buffer[1];
    //return (int16_t)((((buffer[0]<<8)|buffer[1])/65536.0)*10000);
}
/*******************************************************************************
  * @brief  HDC1080_Read_Configuration
  * @param  void
  * @retval Config value
*******************************************************************************/
uint16_t HDC1080_Read_Conf(void)
{
    uint8_t buffer[2];

    HDC1080_Read_Buffer(HDC1080_Read_Config, buffer, 2);

    return ((buffer[0]<<8)|buffer[1]);
}
/*******************************************************************************
  * @brief  HDC1080_Read_ManufacturerID
  * @param  void
  * @retval ManufacturerID
*******************************************************************************/
uint16_t HDC1080_Read_ManufacturerID(void)
{
    uint8_t buffer[2];

    HDC1080_Read_Buffer(0xfe, buffer, 2);

    return ((buffer[0]<<8)|buffer[1]);
}
/*******************************************************************************
  * @brief  HDC1080_Read_DeviceID
  * @param  void
  * @retval DeviceID
*******************************************************************************/
uint16_t HDC1080_Read_DeviceID(void)
{
    uint8_t buffer[2];

    HDC1080_Read_Buffer(0xff, buffer, 2);

    return ((buffer[0]<<8)|buffer[1]);
}

uint16_t testcntA,testcntB;
//--------------------------------------26us
void Delay_us(uint16_t xcnum)
{
  for(testcntA=0;testcntA   {
    for(testcntB=0;testcntB<40;testcntB++)
    {
      nop();
    }
  }
}
//--------------------------------------1ms
void Delay_ms(uint16_t xcnum)
{
  for(testcntA=0;testcntA   {
    for(testcntB=0;testcntB<1580;testcntB++)
    {
      nop();
    }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看你测得的数据挺好的,为什么我测试HDC1080温度和湿度寄存器值是一样的?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用我的代码试没?

网友:
楼主提供的代码真心不错,谢谢分享啊。

网友:
txBuffer[0] =  TEMPERATURE;         i2cTransaction.writeCount = 1;         i2cTransaction.readCount = 0;         I2C_transfer(i2c, &i2cTransaction);这一段是读温度吗?注释太少了,楼主有没有HAl库版本的?

网友B:
楼主,直接配置0x02寄存器,然后就开始读数据,可以读出来吗?读了一天都是没有数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直接配置0x02寄存器,然后就开始读数据,可以读出来吗?读了一天都是没有数据出来

是用我上传的原码吗?

网友:
不是,我用的是HAL库STM32单片机。

网友B:
现在可以读出0xFE,0xFF了,但是读不出温湿度数据,一直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可以读出0xFE,0xFF了,但是读不出温湿度数据,一直是0

HDC1080好像分为同步读取和异步读取
同步读取在发送完指令后要延时一段时间等待转换完成再读取
void hdc1018_read(float *temp,float *hum)
{
  uint8_t data[4];
  uint16_t _temp,_hum;
  i2c_read_n_byte_waitMs((0x40 << 1),0x00,data,4,1000);
  _temp   = ((((uint16_t)data[0]) << 8U) & 0xff00) + (((uint16_t)data[1]) & 0x00ff);
  _hum   = ((((uint16_t)data[2]) << 8U) & 0xff00) + (((uint16_t)data[3]) & 0x00ff);

  *temp = (((float)(((uint32_t)_temp) * 165))/65536) - 40;
  *hum    = ((float)_hum)*100/65536;
}

网友:
为什么我串口输出怎么很乱,还很的箭头。7Adv Set 0 Disabled87Adv Set 0 disabled after conn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