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制作交流变直流稳压电源现在过流保护电路没有做 求建议

楼主:
想要自己做一块稳压电路板出来,初步的仿真图还有想要达到的指标如下:

性能指标:
l额定输入交流电压220V,空载输出(开路)电压5.0V,额定输出电流0.67A
l额定输入交流电压220V,由空载至额定负载(7.5Ω),输出电压波动不大于0.2V
l在额定负载(7.5Ω)状态下,输出纹波(峰峰值)≦50mV
l在额定负载(7.5Ω)下,若输入电压在额定值的200V240 V波动,输出电压波动不大于0.1V
lLED工作状态指示(正常亮绿灯、故障亮红灯)
l使用工频电源变压器(220V/9V 20W),降压至9V交流后进行整流稳压

想着用单片机做一个数显数码管来显示故障码或者控制过载保护电路的自动复位。
现在还有过流保护电路没有做,也不知道怎么把单片机加进去,求助大神们给我一点建议,具体一点(本人电子刚入门~~)
总结一下想问的问题:1.电路有什么改进的地方  2.过载保护电路怎么搭建  3.怎么用单片机(手头有STC的89C52RC)接收过载信号并显示故障码  3.怎样设置电路回复正常后过载保护的自动复位
拜谢undefined

网友A:
1.电路有什么改进的地方

别“改进”了,直接放弃。
先不说你使用的TIP41C耐压仅100V,没办法用在220V交流整流(整流后电压可达300多V),你先算算300多V降到5V,效率是多少?百分之二都达不到。98%以上能量浪费了。你需要用多大的散热器才能够把这些热量散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电路有什么改进的地方

别“改进”了,直接放弃。
先不说你使用的TIP41C耐压仅100V,没办法用在220V交 ...

“使用工频电源变压器(220V/9V 20W),降压至9V交流后进行整流稳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使用工频电源变压器(220V/9V 20W),降压至9V交流后进行整流稳压”

使用工频变压器,此图可行。
但是:
1、Q2不必使用和Q1同型号管子,完全可以使用小功率管,例如8050之类。这样成本较低。
2、R1用7.5kΩ,未免太大。假定R1两端电压5V,那么通过其中电流只有0.67mA,不够Q2和U1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工频变压器,此图可行。
但是:
1、Q2不必使用和Q1同型号管子,完全可以使用小功率管,例如8050之 ...

嗯嗯     多谢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