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器件TL431散问

楼主:
6芯积分
【不懂就问】
如图,左边是TL431稳压器件的典型应用图,右边是现在遇到的电路
现有如下问题
【1】TL431内部的2.5V的基准源是如何一直稳定在2.5V的?查看芯片资料,也只是简单的画出2.5V稳压基准源的表示图
【2】右图中相比于左边的典型应用多了一些RC器件,特别是左上角的C1,R1,和二极管构成的部分,以及加入了光耦,想知道它们的作用和原理

网友:
R3,R4,R5电阻值多少,  应该是个比较电路,24V (R4+R5)/(R3+R4+R5),跟2.5比较,输出控制HCPL

网友:
这些个问题,其实只要好好看看TL431手册即可。

如果连手册都难以看明白,那么至少记住这一点:TL431是一种并联稳压器,当Ref端对A端电压高于基准(2.5V)时,K极电流会增加,反之亦是一样。
那么左边图Vout增加时,经R2R3分压施加于Ref端电压也增加,K极电流增加,R1上压降增加,使Vout恢复到应有数值。

网友:
右边的图,似乎是反激开关电源整流输出,但缺少很多元件,所以没办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