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50LP测试ADXL345传感器代码

楼主:
adxl345是一款加速度计,通过IIC方式读取数据,现在读数据的时候出现了问题,但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助。。附上自己写的代码和原厂测试代码。  @虾扯蛋先生

simple_peripheral.c

网友A:
1、用上次的MAG3110代码试试,2、读一下DEVICE ID看看是否正确,3、去ADI官网下载官方驱动看一下他们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用上次的MAG3110代码试试,2、读一下DEVICE ID看看是否正确,3、去ADI官网下载官方驱动看一下他们是怎么 ...

官方的驱动是SPI模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方的驱动是SPI模式的

目前我就是按照之前MAG3110那么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方的驱动是SPI模式的

重点看下个官方代码的寄存器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