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亮一个灯出现问题

楼主:
 刚下载了D大的sensortile的mpy的固件

第一次运行灯是亮的  亮灭正常,但是现在不行了

出现的问题如下

不提示错误 但是有《bound_method》,而且灯不亮

之前是OK的,玩了一会就不行了
重新烧了固件还是不行

还请D大帮帮忙

网友:
断电用万用表量一下,LED两端是否正常;上电后,交替输出亮、灭、亮、灭……,用万用表量一下电压。
或者,要不你整个Keil工程,测试一下硬件IO是否损坏。

网友A:
不是说LED(0)不存在嘛,你看看是不是定义错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LED(0)不存在嘛,你看看是不是定义错啦

led0不存在是我故意改的  前面2个是LED1 出现问题我故意试下错误的 是什么情况

网友:
呼叫D大 @dcexpert

网友B:
昨天网坏了,今天才修好。

pyb.LED(1).on()

on()/off()都是需要加括号的,这样才是函数,否则就会出现上面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网坏了,今天才修好。

pyb.LED(1).on()

on()/off()都是需要加括号的,这样才是函数,否则就会出 ...

尴尬了  哈哈哈  我的失误 谢谢D大
D大还要请教一个问题
我的sensortile下载了您的固件  然后出现一个PYB的U盘  里面有main.py 我修改里面的代码 怎么运行这个main.py 啊 如果我用Python editor编译器编译 就会提醒没有module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尴尬了  哈哈哈  我的失误 谢谢D大
D大还要请教一个问题
我的sensortile下载了您的固件  然后出现一个 ...

micropython是python的分支,所以并不能直接用PC版上的库,只能用移植版本的(mpy专用)。

在mpy上开发程序时,在调试阶段,通常是用串口终端,把程序发送到PYB或者SensorTile上。等调试差不多了,就可以保存到PYBFlash磁盘中运行。上电或复位后,系统默认执行main.py,所以可以将用户程序存放到main.py中,或者在main.py中调用外部程序。

退出USB时一定要先退出磁盘,否则可能会损坏文件系统,这时只能恢复出厂设置才行(会丢失原来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cropython是python的分支,所以并不能直接用PC版上的库,只能用移植版本的(mpy专用)。

在mpy上开 ...

多谢D大 原来是要复位直接运行啊 怪不得我改了Main.py没反应 通过PUTTY直接用CTRL+D就可以复位了 然后就运行Main.py里面的程序了吧  比如我main.py就点亮一个LED ctrl+d后 LED就常亮?麻烦D大了

网友D:
小错误引发的大问题,后果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错误引发的大问题,后果很严重

对的  就少打了一个括号 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