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k_ready 为低

楼主:
 altera   fft  ip核  仿真 sink_ready 一直为低,不能往ip核里送数据,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
就这样描述问题,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fft IP核破解了么?

网友:

sink_ready 为低

网友A:
楼主那个破解了的fft IP核能发一个给我吗?邮箱:cncqzxj@126.com
我最近可能要用到FFT,正好来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个破解了的fft IP核能发一个给我吗?邮箱:
我最近可能要用到FFT,正好来研究研究。

已经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个破解了的fft IP核能发一个给我吗?邮箱:
我最近可能要用到FFT,正好来研究研究。

你修改下网卡号就可以,那是我的网卡号,改成你自己的,我用的是 quartus16

网友:
出现新的问题,我TMd 结果不知道怎么换算,我用MATLAB 计算完了 想看下仿真的结果对不对,不知道怎么换算,谁知道 请教一下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数据要 根据移位 sop 移位,sop 是有符号数据,我的是负数,要变成原码,在根据这个原码移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数据要 根据移位 sop 移位,sop 是有符号数据,我的是负数,要变成原码,在根据这个原码移位

您好,我也是遇到sink_ready不拉高,数据无输出问题,请问您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最后怎么解决的啊,希望楼主解惑,感激不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也是遇到sink_ready不拉高,数据无输出问题,请问您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最后怎么解决的啊,希望楼主 ...

我用modelsim 仿真也没数据,最后就用自带的逻辑分析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modelsim 仿真也没数据,最后就用自带的逻辑分析仪

我就是用在线逻辑分析仪,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