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污水提升泵站安装污水电磁流量计应注意哪几点

楼主:
DN200电磁流量计产品概述
合作咨询:15861727050
DN200电磁流量计由传感器和转换器两部分构成。它是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工作的,用来测量电导率大于5μS/cm导电液体的体积流量,是一种测量导电介质体积流量的感应式仪表。除可测量一般导电液体的体积流量外,还可用于测量强酸强碱等强腐蚀液体和泥浆、矿浆、纸浆等均匀的液固两相悬浮液体的体积流量。由于DN200电磁流量计的优点诸多,因此被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化纤、冶金、轻纺、造纸、制糖、给排水、环保、食品等工业部门及市政管理,水利建设、河流疏浚等领域的流量计量。
DN200电磁流量计的工作原理是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在DN200电磁流量计中,测量管内的导电介质相当于法拉第试验中的导电金属杆,上下两端的两个电磁线圈产生恒定磁场。当有导电介质流过时,则会产生感应电压。管道内部的两个电极测量产生的感应电压。测量管道通过不导电的内衬(橡胶,特氟隆等)实现与流体和测量电极的电磁隔离。

DN200电磁流量计的测量原理
DN200电磁流量计的工作原理是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在DN200电磁流量计中,测量管内的导电介质相当于法拉第试验中的导电金属杆,上下两端的两个电磁线圈产生恒定磁场。当有导电介质流过时,则会产生感应电压。管道内部的两个电极测量产生的感应电压。测量管道通过不导电的内衬(橡胶,特氟隆等)实现与流体和测量电极的电磁隔离,如图所示。

DN200电磁流量计产品特点
1、传感器结构简单,测量管内没有可动部件,也没有任何阻碍流体流动的节流部件。所以当流体通过流量计时不会引起任何附加的压力损失,是流量计中运行能耗最低的流量仪表之一。
2、可测量脏污介质、腐蚀性介质及悬浊性液固相流的流量。这是由于仪表测量管内部无阻碍流动部件,与被测流体接触的只是测量管内衬和电极,其材料可根据被测流体的性质来选择。例如,用聚氟乙烯或四氟乙烯做内衬,可测量各种酸、碱、盐等腐蚀性介质;采用耐磨橡胶做内衬,就特别适合于测量带有固体颗粒的、磨损较大的矿浆、水泥浆等液固两相流以及各种带纤维液体和纸浆等悬浊液体。
3、DN200电磁流量计是一种体积流量测量仪表,在测量过程中,它不受被测介质的温度、粘度、密度以及电导率(在一定范围)的影响。因此,DN200电磁流量计只需经水标定后,就可以用来测量其它导电性液体的流量。
4、输出只与被测介质的平均流速成正比,而与对称分布下的流动状态(层流或湍流)无关。所以DN200电磁流量计的量程范围极宽,其测量范围度可达100:1,有的甚至达1000:1的可运行流量范围。
5、无机械惯性,反应灵敏,可以测量瞬时脉动流量,也可测量正反两个方向的流量。
6、工业用DN200电磁流量计的口径范围极宽,从几个毫米一直到几米,而且国内已有口径达3m的实流校验设备,为DN200电磁流量计的应用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DN200电磁流量计的主要技术数据
执行标准
JB/T 9248—1999
公称通径
15、20、25、32、40、50、65、80、100、125、150、200、250、300、350、400、450、500、600、700、800、900、1000、1200、1400、1600、1800、2000、2200、2400、2600、2800、3000
最高流速
15m/s
精确度
DNl5~DN600
示值的:±0.3%(流速≥1m/s);±3mm/s(流速<1m/s)
DN700—DN3000
示值的±0.5%(流速≥0.8m/S);±4mm/s(流速<0.8m/S)
流体电导率
≥5uS/cm
公称压力
4.0MPa
1.6MPa
1.0MPa
0.6MPa
6.3、10MPa
DNl5~DN150
DNl5~DN600
DN200~DN1000
DN700~DN3000
特殊订货
环境温度
—25℃—十60℃
转换器及一体型
—10℃—十60℃
衬里材料
聚四氟乙烯、聚氯丁橡胶、聚氨酯、聚全氟乙丙烯(F46)、加网PFA
最高流体温度
—体型
70℃
分离型
聚氯丁橡胶衬里
80℃;120℃(订货时注明)
聚氨酯衬里
80℃
聚四氟乙烯衬里
100℃;150℃(订货时注明)
聚全氟乙丙烯(F46)
加网PFA
信号电极和接地电极材料
不锈钢0Crl8Nil2M02Ti、哈氏合金C、哈氏合金B、钛、钽、铂/铱合金、不锈钢涂覆碳化钨
电极机构
DN300—DN3000
连接法兰材料
碳钢
接地法兰材料
不锈钢1Crl8Ni9Ti
进口保护法兰材料
DN65—DNl50
不锈钢1Crl8Ni9Ti
DN200~DNl600
碳钢十不锈钢1Crl8Ni9Ti
外壳防护
DNl5~DN3000分离型橡胶或聚氨酯衬里传感器
IP65或IP68
其他传感器、——体型流量计和分离型转换器
IP65
间距(分离型)
转换器距离传感器一般不超过100m

DN200电磁流量计转换器技术数据
交流
85—265V,45—400Hz
直流
11—40V
操作键和显示
按键式
4个薄膜按键可设定选择全部参数,也可利用PC机(RS232)对转换器设定编程;
3行LCD宽视角、宽温、带背光显示;
第1行显示流量值;
第2行显示流量单位;
第3行显示流量百分比、正向总量、反向总量、差值总量、报警、流速。

磁键式
2个磁键用于显示参数的选择和复位,利用PC机(RS232)对转换器设定编程;
2行LCD宽视角、宽温、带背光显示:
第1行:磁键选择:显示流量百分比、正向总量、反向总量、差值总量、报警、流速。
第2行:显示流量。

内部积算器
正向总量、反向总量及差值总量。
输出信号
单向模拟输出
全隔离,负载≤600D.(20mA时);
上限:0—21mA可选,每档lmA;
下限:0—21mA可选,每档1mA;
正、反向流量输出方式编程。

双向模拟输出
下限限制为。或4mA,其他同单向模拟输出。
双向脉冲输出
两路输出分别对应正向和反向流量,频率0~800Hz,上限1—800Hz可选,每档IHz;
方波或选定脉宽,选定脉宽上限2.5S,每档1ms;
无源隔离晶体管开关输出,可吸收250mA的电流,耐压35V。

双路报警输出
可报警(编程)高/低流量、空管、故障状态、正,,反向流量、模拟量超量程、脉冲量超量程、脉冲小信号切除,输出极性可选;
带隔离保护的晶体管开关输出,可吸收250mA的电流,耐压35V.(与脉冲输出不隔离)

数字通讯

RS232,RS485,HART

DN200电磁流量计口径流量范围表
口径mm
流量范围m3/h
口径mm
流量范围m3/h
φ15
0.0636~6.36
φ450
57.23~5722.65
φ20
0.11~11.30
φ500
70.65~7065.00
φ25
0.18~17.66
φ600
101.74~10173.6
φ40
0.45~45.22
φ700
138.47~13847.4
φ50
0.71~70.65
φ800
180.86~18086.4
φ65
1.19~119.4
φ900
228.91~22890.6
φ80
1.81~180.86
φ1000
406.94~40694.4
φ100
2.83~282.60
φ1200
553.90~55389.6
φ150
6.36~635.85
φ1600
723.46~72345.6
φ200
11.3~1130.4
φ1800
915.62~91562.4
φ250
17.66~1762.5
φ2000
1130.4~113040.00
φ300
25.43~2543.40
φ2200
1367.78~136778.4
φ350
34.62~3461.85
φ2400
1627.78~162777.6
φ400
45.22~4521.6
φ2600
1910.38~191037.6
1、实际最高工作压力必须小于流量计的额定工作压力。
2、最高工作温度和最低温度必须符合流量计规定的温度要求。
3、确定是否有负压情况存在。
您可以根据上表中的流量选择相应的DN200电磁流量计,若所选择的DN200电磁流量计的内径与现在工艺管道的内径不符,应进行缩管或扩管。
4、若管道进行缩管,应考虑由于缩管引起的压力损失是否会影响工艺流程。
5、从产品价格考虑,可以选择较小口径的DN200电磁流量计,相对减少投资。
6、测洁净水时,经济流速时1.5-3m/s,测易结晶的溶液时,应适当地提高流速,3-4m/s为宜,起到自清扫,防止粘附沉积等作用;测矿浆等磨耗性流体时,应适当降低流速,1.0-2m/s为宜,以降低对内衬和电极地磨损。实际应用很少超过7m/s,超过10m/s则更为罕见。

DN200电磁流量计衬里的选择
1、衬里材料:聚四氟乙烯(F4)
   主要性能:是化学性能最稳定的一种塑料,能耐沸腾的盐酸、硫酸、硝酸和王水,也能耐浓碱和各种有机溶剂。不耐高温高流速液氟、液氧、自氧的腐蚀。
   最高介质温度—体型:70℃
   最高介质温度分离型:100℃ 150℃ (需特殊订货)
   适用范围:1、浓酸、碱等强腐蚀性介质。 2、卫生类介质。
2、衬里材料:聚全氟乙丙烯(F46)
   主要性能:同F4,耐磨性、抗负压能力高于F4。
   最高介质温度—体型:70℃
   最高介质温度分离型:100℃ 150℃ (需特殊订货)
   适用范围:除砂浆等强磨损性介质外的所有流体。与PTFE一样,能用于饮料等有卫生要求的介质。
3、衬里材料:聚氟合乙烯(Fs)
   主要性能:适用温度上限较聚四氟乙烯低,但成本也较低。
   最高介质温度—体型:70℃
   最高介质温度分离型:80℃
   适用范围:
4、衬里材料:聚氯丁橡胶
   主要性能:1、有极好的弹性,高度的扯断力,耐磨性能好。2、耐一般低浓度酸、碱、盐介质的腐蚀,不耐氧化介质的腐蚀。
   最高介质温度—体型:70℃
   最高介质温度分离型:80℃ 120℃ (需特殊订货)
   适用范围:水、污水、弱磨损性的泥浆矿浆。
5、衬里材料:聚氨酯橡胶
   主要性能:1、耐磨性能极强。2、耐腐蚀性能较差。
   最高介质温度—体型:70℃
   最高介质温度分离型:80℃
   适用范围:中性强磨损的矿浆、煤浆、泥浆。

DN200电磁流量计电极的选择
1、电极材料:不锈钢0Crl8Nil2M02Ti
   耐蚀及耐磨性能:用于工业用水、生活用水、污水等具有弱腐蚀性的介质,适用于石油、化工、钢铁等工业部门及,市政、环保等领域。
2、电极材料:哈氏合金B
   耐蚀及耐磨性能:对沸点以下的一切浓度的盐酸有良好的耐蚀性,也耐硫酸、磷酸、氢氟酸、有机酸等非氯化性酸、碱,非氧化性盐液的腐蚀。
3、电极材料:哈氏合金C
   耐蚀及耐磨性能:能耐非氧化性酸,如硝酸、混酸、或铬酸与硫酸的混合介质的腐蚀,也耐氧化性盐类如:Fe,”、、Cu”下或含其他氧化剂的腐蚀,如高于常温的次氯酸盐溶液、海水的腐蚀。
4、电极材料:钛
   耐蚀及耐磨性能:能耐海水、各种氯化物和次氯酸盐、氧化性酸(包括发烟硫酸)、有机酸、碱的腐蚀。不耐较纯的还原性酸(如硫酸、盐酸)的腐蚀,但如酸中含有氧化剂(如硝酸、Fc++、Cu++)时,则腐蚀大为降低。
5、电极材料:钽
   耐蚀及耐磨性能:具有优良的耐蚀性和玻璃很相似。除了氢氟酸、发烟硫酸、碱外,几乎能耐——切化学介质(包括沸点的盐酸、硝酸和l 50℃以下的硫酸)的                   腐蚀。在碱中刁;耐蚀。
6、电极材料:铂/钛合金
   耐蚀及耐磨性能:几乎能耐——切化学介质,但不适用于王水和铵盐。
7、电极材料:不锈钢涂覆碳化钨
   耐蚀及耐磨性能:用于无腐蚀性,强磨损性的介质。
注: 由于介质种类繁多,其腐蚀性又受温度、浓度、流速等复杂因素影响而变化,故本表仅供参考。用户应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做出选择,必要时应做拟选材料的耐腐试验,如挂片试验。

DN200电磁流量计安装示意图如下

正确接线:
①励磁电缆可选用中型橡套电缆,其长度与信号电缆一样
②信号电缆和其他动力电源电缆必须严格分开,不能敷设在同一根管子内,不能平行敷设,不能绞合在一起,应分别单独穿在钢管内。
③信号电缆和励磁电缆尽可能短,不能将多余的电缆卷在一起,应将多余电缆剪掉,并重新焊接头,电缆进入传感器电气接口时,在端口处做成U型,这样可以防止雨水渗透到传感器中。
④DN200电磁流量计励磁电缆和转换器之间的连接用专用接线完成,转换器和外部的连接同一体型流量计。
接线:

DN200电磁流量计的接线
1、测量精度不受流体密度、粘度、温度、压力和电导率变化的影响,传感器感应电压信号与平均流速呈线性关系,因此测量精度高。
2、测量管道内无阻流件,因此没有附加的压力损失;测量管道内无可动部件,因此传感器寿命极长。
3、由于感应电压信号是在整个充满磁场的空间中形成的,是管道载面上的平均值,因此传感器所需的直管段较短,长度为5倍的管道直径。
4、传感器部分只有内衬和电极与被测液体接触,只要合理选择电极和内衬材料,即可耐腐蚀和耐磨损。
5、LDE转换器采用国际单片机(MCU)和表面贴装技术(SMT),性能可靠,精度高,功耗低,零点稳定,参数设定方便。点击中文显示LCD,显示累积流量,瞬时流量、流速、流量百分比等。
6、双向测量系统,可测正向流量、反向流量。采用特殊的生产工艺和优质材料,确保产品的性能在长时候内保持稳定。
如何在管道上安装:
1、DN200电磁流量计应安装在水平管道较低处和垂直向上处,避免安装在管道的最高点和垂直向下处;

2、DN200电磁流量计应安装在管道上升处;

3、在开口排放管道安装,应安装在管道的较低处;

4、若管道落差超过5m时,在传感器的下游安装排气阀;

5、DN200电磁流量计应在传感器的下游安装控制阀和切断阀,而不应安装在传感器上游;

6、传感器绝对不能安装在泵的进出口处,应安装在泵的出口处;

7、在测量井内安装液体流量计的方式;

图7备注:1.入口 2.溢流管 3. 入口栅 4.清洗孔 5.流量计 6.短管 7.出口 8.排放阀
如何正确选择安装节点:
正确地选择安装点和正确安装流量计都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若在安装环节失误,轻者影响测量精度,重者会影响流量计的使用寿命,甚至会损坏流量计。
选择安装位置时需特别注意:

非测量电极的轴线必须近似于水平方向;
测量管道内必须完全充满液体;
http://www.kaimingyb.com/
DN200电磁流量计前方最少要有5×D(D为流量计内径)长度的直管段,后方最少要有3×D(D为流量计内径)长度的直管段;
流体的流动方向和流量计的箭头方向一致;
管道内要有真空会损坏流量计的内衬,需特别注意;
在DN200电磁流量计附近应无强电磁场;
在DN200电磁流量计附近应有充裕的空间,以便安装和维护;
若测量管道有振动,在流量计的两边应有固定的支座测量不同介质的混合液体时混合点与流量计之间的距离最少要有30×D(D水DN200电磁流量计内径)长度为方便今后流量计的清洗和维护,应安装旁通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