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WiFI覆盖,怎么解决无线干扰问题

楼主:
  大家都知道无线覆盖工程和企业无线部署最担心的就是干扰,而信号覆盖一般不是问题,大不了多几个AP。
  如果出现了大的干扰,背景噪音达到-85dbm,数据传输就有可能导致中断,中断后CRC校验就会失败,接受端就不再发送ACK信号,当ACK帧没有被发送端接收到的话,该单播将不得不被重传,当微波炉等设备导致重传超过10%的时候,传输性能将大打折扣,当然无线局域网可以接受重传率超过10%的情况,否则会严重延时和掉包,导致整个网络瘫痪。
  当你连接无线WiFi上网时,如发现上网浏览的速度极慢,可以用以下方法检测问题所在:
1、ping路由或网关,检查无线网络是否正常

如图:网络延时几百毫秒,甚至上千毫秒,干扰严重

2、ping百度,检查宽带上网是否正常
  网络延时正常应该是几十毫秒,如果ping路由延时小,ping百度延时很高,则说明电信宽有问题,宽带堵塞造成上网速度慢。

常见无线干扰源
1、微波炉
2、无绳电话
3、无线AP和AP之间,频率重叠相互干扰

无线干扰解决办法
1、少使用微波炉和无绳电话或保持距离
2、部署时减少无线AP的数量,不要超过3个

如:用一个工业级无线AP接多个天线,可避免干扰
3、调整设置无线AP的信道1、6、11错开
4、部署5G无线网络进行分流

网友:
ARC吸波材料,5MHZ至110GHZ,近场和远场,窄带或宽带,卓美成电子技术团队皆有标准或定制解决方案适合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