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怎么高亮一整条网络?

楼主:
cadence里面我点网络只能点亮网络上的一段线段,如果我想把整个5V0_mos网络点亮怎么该怎么操作?

网友A:
edit->properties->find->find by name->net->mo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edit->properties->find->find by name->net->more

谢谢 可以高亮了 但是这样鼠标移开有不高亮了 有什么办法可以鼠标移开还保持高亮吗?

网友:
最后点你要高亮的网络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棒棒哒!@191033387棒棒哒!

网友:
Display -> Assign color,后在Optins中选择你想要高亮的颜色,在Find中只勾选“Net”,最后选择你想要高亮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