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H554开发板的软按键控制型多语种语音展板

楼主:
    当初申请开发板时设定的制作目标是一个多语种语音展板,前面经过努力分别解决了串行通讯、波特率调整、MP3指令发送等问题,最后就差一个语种选择的问题了,原打算是使用触摸键,经编程测试不是太稳定、可靠,于是便改为形式相近的软按键来控制,这样不仅得到了同样的使用效果,而且还能够扩展出更多的选择键,其硬件构成如下图所示。
多语种语音展板构成图

为便于直观地选择语种,可借助各国的国旗来辅助语种的选择,相应的标识如下:

按键与CH554的引脚连接关系如下:
K1 --- P1.0
K2 --- P1.1
K3 --- P1.2
K5 --- P3.4
K6 --- P3.5
对应的定义语句为:
sbit K1 = P1^0;
sbit K2 = P1^1;
sbit K3 = P1^2;
sbit K5 = P3^4;
sbit K6 = P3^5;
实现设计功能的主程序如下:

void main( )
{
      UINT16 i = 0;
          CfgFsys( );
      mDelaymS(20);
      mInitSTDIO( );
          Port1Cfg(3,0);   // P1.0
          Port1Cfg(3,1);
          Port1Cfg(3,2);
          Port3Cfg(3,4);
          Port3Cfg(3,5);
          CH554UART0SendByte(0x7f);
          setVolume(10);  // 设置音量
      for(i=0;i<10;i++)
   {
                  CH554UART0SendByte(cmd6[i]);
     }
         mDelaymS(80);
         while(1)        // 语音播放处理
         {
             if(K1==0)    // 选择语种1解说
                {
                        playn(1);
                    for(i=0;i<10;i++)
                {
                       CH554UART0SendByte(cmd3[i]);
            }
        }
                if(K2==0)    // 选择语种2解说
                {
                   playn(2);
                   for(i=0;i<10;i++)
               {
                       CH554UART0SendByte(cmd3[i]);
           }
        }
                if(K3==0)   // 选择语种3解说
        {
                   playn(3);
                   for(i=0;i<10;i++)
               {
                       CH554UART0SendByte(cmd3[i]);
           }
        }
                if(K5==0)   // 选择语种4解说
        {
                   playn(4);
                   for(i=0;i<10;i++)
               {
                       CH554UART0SendByte(cmd3[i]);
           }
        }
                if(K6==0)   // 选择语种5解说
        {
                        playn(5);
                    for(i=0;i<10;i++)
                {
                       CH554UART0SendByte(cmd3[i]);
           }
        }
                mDelaymS(500);
     }
}

结束语:
通过亲自体验,感觉CH554开发板的性能和易用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在短期内能将它用到作品制作中便是明证。据了解CH559的性能比CH554更加出色,希望以后能有机会亲自体验和了解该开发板的性能。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jennyzhaojie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多谢支持与鼓励!!!

网友:
很好,支持一下。

网友A:
你好,你CH554触摸按键测试时遇到了什么问题,CH554的触摸按键稳定性和可靠性都是经过验证测试过的。你遇到的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探讨下,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CH554触摸按键测试时遇到了什么问题,CH554的触摸按键稳定性和可靠性都是经过验证测试过的。你遇到 ...

用例程测试时,前面的键还有变化,最后一个键没变化。此外,好像值的变化也不突出。

网友C:
跟板子走线有关系的,测试是吧P16 P17的灯去掉。
或者去申请最新的554EVT,触摸按键画法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例程测试时,前面的键还有变化,最后一个键没变化。此外,好像值的变化也不突出。

如果需要测试触摸按键的话我给你发个最新的测试板,这个板子测试触摸按键需要改一下。一般都是用自容式(通道对地),芯片本身的触摸按键功能没有问题,检测触摸的变化值自己也是可以设定的。此板子画残了,已重新做第二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板子走线有关系的,测试是吧P16 P17的灯去掉。
或者去申请最新的554EVT,触摸按键画法变了。

好明白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测试触摸按键的话我给你发个最新的测试板,这个板子测试触摸按键需要改一下。一般都是用自容式( ...

有可能的话体验一下,此外触摸键最多能达到多少(自己扩展的,以前记得新唐的是16个或是32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的话体验一下,此外触摸键最多能达到多少(自己扩展的,以前记得新唐的是16个或是32个)

好的,你可以把收件信息私信给我,或者直接加我QQ,CH554的触摸按键最多只支持6个。(自容式的,一般都用自容)

网友:
好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你可以把收件信息私信给我,或者直接加我QQ,CH554的触摸按键最多只支持6个。(自容式的,一般都用 ...

已收到私信,会尽快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