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伴弻娑㈩敃閻樻彃濮曢梺绋块閿曨亪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鍧楁嚋闂堟稑顫岄梻鍌氬亞閸ㄥ爼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

楼主: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块柟瀵稿Т缁躲倕螖閿濆懎鏆旈柍褜鍓欓幊姗€鐛幇顓熷劅闁挎繂娴傞崯搴ㄦ⒒娴g懓顕滅紒璇插€婚幑銏ゅ箣閻橆偄浜炬慨妯煎亾鐎氾拷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stm32 i2c 从模式求助
weizhongc
weizhongc

网友A(2017-11-16):
stm32 i2c 从模式求助
(开发平台硬件使用16M外部晶振,cpu时钟设置为48M,mcu stm32f103cbt6)
i2c从模式的操作,发现只能做读操作,是可以一直读下去的,如果这时候改成写操作就会出现问题,而且之后i2c 从新配置也无法恢复过来。
(主机i2c读操作 W_addr Reg R_addr R_data R_data )
(主机i2c写操作 W_addr Reg R_data R_data R_data )
以为是时钟总线的问题,后面我们对时钟总线进行查找,发现 SYSCLK PCLK1 以及i2c的时钟配置是正确的。
以下是i2c 配置过程中相应寄存器打印出来的值
DBG >> RCC->CFGR 53040A
DBG >> I2C1->CR2 0x18
DBG >> I2C1->CR1 0x0
DBG >> I2C1->TRISE 0x8
DBG >> I2C1->CCR 0xc004
DBG >> I2C1->CR1 0x1
DBG >> I2C1->CR1 0x401
DBG >> I2C1->OAR1 0x4030
有没有朋友遇到类似的问题呢,可以建议下。谢谢了
问了st的 fae,后面按着建议来改,解决问题了,就用st cpal i2c 库就好了,就搬过来就可以,也不用怎么设置。
https://my.st.com/content/my_st_com/en/products/embedded-software/mcus-embedded-software/stm32-embedded-software/stm32-standard-peripheral-library-expansion/stsw-stm32127.license%3d1510813611433.product%3dSTSW-STM32127.html

网友B:
来自手机
建议用io模拟实现i2c主/从模式

网友A:
搞定了,研究了好几天老是有bug,后面问了st 的fae 。他们给建议用cpal库,那就采用cpal库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