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原理图导入PCB中老是出现id的变化

楼主:
用AD画的pcb板,建立好了工程,工程里有原理图以及对应的PCB板,原理图导入到pcb里可以完全使用,一切正常,等我画完PCB,为了确定有没有遗漏的元件,再次重复导了一次,不知什么原因就会出现一些MODIFY,起初以为自己可能改动了一些东西,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经过我核实以后发现没有改动任何东西,忽略错误没办法就导了一次,最终没问题,然后关闭,等再次打开再次确认发现还是出现一些MODIFY,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各路大神帮忙,问题如图片所示file:///C:\Users\kakaxi\Documents\Tencent Files\1826054350\Image\C2C\H4JMU3AC~M[$0(((RZ$@_]I.jpgfile:///C:\Users\kakaxi\Documents\Tencent Files\1826054350\Image\C2C\H4JMU3AC~M[$0(((RZ$@_]I.jpgfile:///C:\Users\kakaxi\Documents\Tencent Files\1826054350\Image\C2C\H4JMU3AC~M[$0(((RZ$@_]I.jpgfile:///C:\Users\kakaxi\Documents\Tencent Files\1826054350\Image\C2C\H4JMU3AC~M[$0(((RZ$@_]I.jpgfile:///C:\Users\kakaxi\Documents\Tencent Files\1826054350\Image\C2C\H4JMU3AC~M[$0(((RZ$@_]I.jpg

主要是ID老是变化

主要是ID老是变化

网友:
不好确定是哪里的问题,之前也遇到过,不过最近几年没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可能是你库的问题

网友A:
设计或者画图开始之初,建立设计空间或工程,每次画图过程注意保存工程,再次打开时打开工程文件,就不会出差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或者画图开始之初,建立设计空间或工程,每次画图过程注意保存工程,再次打开时打开工程文件,就不会出 ...

我试着保存了,然后重新打开,发现又会发现Design Item ID的改变

网友A:
那一定是软件安装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一定是软件安装的问题

好吧,那应该是软件问题,因为大家很少遇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