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产生pwm的原理图问题分析

楼主:
图片是一个LED车灯dc-dc控制模块,通过pwm信号调光,实现LED的大小亮,即电流变化。输入电压13.5v。
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1.该电路占空比是否可以调节,具体怎么调节?
2.运放第7脚不是应该已经产生pwm信号了吗,输出端为什么要加D5,R8,以及一个5v稳压输入?

网友:
2.运放第7脚不是应该已经产生pwm信号了吗,输出端为什么要加D5,R8,以及一个5v稳压输入?

如果电路是正确的,看不出运放可以产生PWM信号。倒是U1有可能产生PWM信号。

网友A:
LM2904A部分构成的电路,运放正端接的一个参考电压,该电压是R1、R2、R3、R5、Z1、组成的电路提供的,R4接的是反馈电阻,,C3R6构成的RC充放电电路,这个是由运放构成的方波发生电路,D7R38 组成的旁路,LM2904B部分是电压跟随,
方波的占空比调节是靠接插件J1的POS脚控制,继而控制运放正端的参考电压,实现占空比调节
这个你需要先查阅一下,由运放构成的方波发生电路的相关分析,找到基本电路,再来分析这个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M2904A部分构成的电路,运放正端接的一个参考电压,该电压是R1、R2、R3、R5、Z1、组成的电路提供的,R4接 ...

这是我找到的单运放,占空比可调电路。输出端为什么要加一个双二极管,还是反向,他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楼主你好!,我的理解:1占空比可以调节,通过pos口改变比较器的同相端基准电压实现

网友:
2,加D5,R8是为了给运放用比较器组成的方波发生器,提供一个初始状态,使其在上电后能正常震荡产生方波,如果没有它就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找到的单运放,占空比可调电路。输出端为什么要加一个双二极管,还是反向,他是怎么工作的。

上截图,你自己看看

网友C:
PWM电路比较简单就不说了,和你说说后面问题:R8产生一个上拉,变为高电平,通过D5下管加到U1的EN使能脚,然后由运放产生的PWM的低电平通过D5上管拉低R8进而拉低EN脚,从而PWM就被这样加载到了U1上,二极管起到隔离两部分电路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PWM电路比较简单就不说了,和你说说后面问题:R8产生一个上拉,变为高电平,通过D5下管加到U1的EN使能脚,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