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如何生成钢网,坐标文件

楼主:
各位大虾你们好,本人新学PADS9.5,遇到些问题,还望各位能指点一下,小弟我感激不尽,在此拜谢!请教一下PADS9.5如何正确的生成钢网和坐标文件,我用CAM_PLUS和脚本生成的都和教程上有差异,不知道怎么解决,特来求助各位了,废话不多说,上图:
脚本导出设置:

脚本导出结果:

CAM_PLUS导出设置:

CAM_PLUS导出结果;

理想效果;

网友:
各位大神求教呀,小弟我感激不尽

网友:
怎么没人呀

网友:
有没有大神能教一下呀,感谢了

网友A:
mark,我也在学习,表示爱莫能助

网友B:
tools -> basic scripts -> basic scripts。弹出窗口,选择excel part list report。 点击run。  就生成坐标文件。至于钢网。把gerber文件给制版厂,他就能做钢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rk,我也在学习,表示爱莫能助

好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tools -> basic scripts -> basic scripts。弹出窗口,选择excel part list report。 点击run。  就生成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