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努力,不过是为了“定位BUG更容易,构建编码更快速”?

楼主:
      已完成部分:
      01.寄存器映射、外设驱动:BSP一包到底,提供读写总线足以,不配置,不通用。

      前阵子,我花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把(王宜怀)基于飞思卡尔K60系列 这本书里关于 (单片机)软件代码模块化 这部分的内容看完,并写了一个很粗糙的笔记。作为我想解决 关于自己此前纠结,反复了很久的 诸如 :如何写一个“通用的单片机编程框架” 之类的问题的起点。但这本书看完后,包括我花了大量时间重新浏览了一下我在eeworld这几年的所有帖子之后,我竟然惊讶的发现——我所纠结的,没想到竟是出奇的简单,三句话足以说完:
       说到底,就是为了BUG容易改,代码写的快......
       然后该怎么办呢?
       良好架构!优秀框架!分层!重构!代码风格!加强测试!全局变量函数@#%#&$^&%$^.......
      回想过去五六年我在这上面是摸爬滚打,盖世神功没学会,反惹一身骚,疲惫不堪。

      因此,我当时有点失望,也没有太大动力继续去正式地写这个帖子,直到最近挖板块的老帖,挖到16年@zmsxhy 的一个帖子,刚刚我在写这个贴的草稿之前,我看了一下他的个人资料,发现他不是我想象的学生党毕业党,只是他似乎是硬件为主,但对软件似乎也很好奇很用功,让我有点扶额的是,从他发的帖子标题来看,以及他看到我的回复后留下的热切回复来看,我断定:
      他一定,也在纠结我曾经纠结了四五年的事情,于是,我突然决定,正儿八经开始写这个帖子。
      我只希望:少一次类似的,其实很无谓的折腾。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辛昕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闲话少说,为了避免以往的没边没际的废话。我先简单说自己的结论:
      1. 所谓的 良好结构,优秀框架,或者什么什么风格,思想,真的可以有助于 定位BUG,快速编码,然后......
        说实话,我觉得这话听着特别不靠谱,跟大街上说 报考学车,30天拿证 什么的差不多。
        ——最后你要是真的30天拿证,那你一定度过了生不如死的30天或者天生骨骼精奇,而和这个驾校其实没什么关系,还不是一样被骂的狗血淋头,一样怀疑人生。
      2.单片机程序,或者说我们碰到的、我们自己的写出来的,通常,都不会太大的程序而言(自己编码的行数,通常在10K到20K以内)。所以什么设计模式什么框架,可能根本毫无用武之地,你每次折腾来折腾去,玩得最多的可能还是变量数组,函数。听着最高大上的可能也只是 所谓模块而已。

      而我发的那么多帖子,说来说去,讨论的只不过是很小的一个层面的模块封装:单片机底层寄存器映射。            另外就是,对于单片机应用,经常是驱动和应用都不大,基本没有分开讨论的价值,所以,单片机程序往往有代码规模类似的驱动和“上层应用”组合,所以我也考虑这个层面的功能模块的封装。

网友A:
教主继续,搬小板凳听课。

网友:
都是干货,期待继续;其实我也很好奇,高手都是如何写代码的,首先就是如何减少全局变量的使用。哎吆,我去,我的代码,全局编量就是我的屠龙宝刀,真想自废武功啊!

网友:
有时感觉减少全局变量和模块化就是鸡和鸡蛋的关系。共同的目的就是减少耦合,减少犯错误的几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主继续,搬小板凳听课。

这个可能会写的有点慢。
慢慢期待吧。
可以提出你们感兴趣的问题,这个事情涉及很多东西,我有时也不知道从何说起,要慢慢写草稿慢慢整理。

网友:
搬个小板凳学习

网友:
搬小板凳,等待上课

网友:
写的多了 自然就成了。这些都是表象,重要的是解决问题的思想,比如用面向对象的思想去封装去实现。
玩植物大战僵尸、梦想小镇等游戏的时候,就想想如果自己写的话 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实现...

网友:
一直在等这个东西啊

我知道什么

网友B:
面向对象没问题,但是代价比linux/windows代价高。比如下面这个按键扫描程序,利用中断回调驱动,可以监测单击事件、双击事件、长击事件。但是代码是要与底层中断模块相配合使用的,在A单片机能用,换用B单片机后,由于外部中断模块不同,可能就不是最佳设计了。
#ifndef __VSF_KEY_H_INCLUDED__
#define __VSF_KEY_H_INCLUDED__

#define VSF_KEY_SCANF_INTERVAL                5                // ms
#define VSF_KEY_SCANF_VALID_CNT                5                // max 8
#define VSF_KEY_DCLICK_INTERVAL                300
#define VSF_KEY_SCANF_VALID_MASK        ((uint8_t)(~(0xff << VSF_KEY_SCANF_VALID_CNT)))

struct vsf_key_t
{
        struct vsfsm_t *report_sm;
        uint32_t single_click_event;
        uint32_t long_click_event;
        uint32_t double_click_event;
        uint16_t long_click_threshold_ms; // min: (VSF_KEY_SCANF_VALID_CNT + 1) * VSF_KEY_SCANF_INTERVAL
        uint16_t pull_up_en : 1;
        uint16_t pull_down_en : 1;
        uint16_t valid_level : 1;
        uint16_t key_port : 5;
        uint16_t key_pin : 8;

        // private
        uint8_t value : 1;
        uint8_t : 7;
        uint8_t scanf_code;
        uint16_t scanf_cnt;

        struct vsfsm_t sm;
        uint32_t last_realease_tick;
};

void vsf_key_init(struct vsf_key_t *key);
void vsf_key_fini(struct vsf_key_t *key);
#define vsf_key_get(key)        (key->value)

#endif        // __VSF_KEY_H_INCLUDED__

#include "vsf.h"
#include "vsf_key.h"

#define KEY_EINT_TRIGGER                (VSFSM_EVT_USER_LOCAL + 1)

static void key_callback(void *param)
{
        struct vsf_key_t *key = param;

        vsfhal_eint_disable(key->key_port | (key->key_pin << 4));
        vsfsm_post_evt_pending(&key->sm, KEY_EINT_TRIGGER);
}

static struct vsfsm_state_t *key_handler(struct vsfsm_t *sm, vsfsm_evt_t evt)
{
        struct vsf_key_t *key = sm->user_data;
        uint32_t tick;
        uint8_t value;

        switch (evt)
        {
        case VSFSM_EVT_INIT:
                vsfhal_gpio_init(key->key_port);

                vsfhal_eint_init(key->key_port | (key->key_pin << 4));
                vsfhal_eint_config(key->key_port | (key->key_pin << 4),
                                EINT_ONFALL | EINT_ONRISE, 0, key, key_callback);

                if (key->pull_up_en)
                {
                        vsfhal_gpio_config(key->key_port, 0x1 << key->key_pin, 0,
                                        0x1 << key->key_pin, 0);
                }
                else if (key->pull_down_en)
                {
                        vsfhal_gpio_config(key->key_port, 0x1 << key->key_pin, 0,
                                        0x1 << key->key_pin, 0x1 << key->key_pin);
                }
                else
                {
                        vsfhal_gpio_config(key->key_port, 0x1 << key->key_pin, 0, 0, 0);
                }

                if (vsfhal_gpio_get(key->key_port, 1 << key->key_pin))
                {
                        key->value = 1;
                }
                else
                {
                        key->value = 0;
                }
                vsfhal_eint_enable(key->key_port | (key->key_pin << 4));
                break;
        case KEY_EINT_TRIGGER:
                key->scanf_code = vsfhal_gpio_get(key->key_port, 1 << key->key_pin) ? 1 : 0;
                key->scanf_cnt = 1;
                vsftimer_create(sm, VSF_KEY_SCANF_INTERVAL, 1, VSFSM_EVT_DELAY_DONE);
                break;
        case VSFSM_EVT_DELAY_DONE:
                key->scanf_code <<= 1;
                key->scanf_code |= vsfhal_gpio_get(key->key_port, 1 << key->key_pin) ? 1 : 0;
                if (key->scanf_cnt < 0xffff)
                        key->scanf_cnt++;

                if (key->scanf_cnt == VSF_KEY_SCANF_VALID_CNT)
                {
                        if (((key->scanf_code & VSF_KEY_SCANF_VALID_MASK) == 0) ||
                                ((key->scanf_code & VSF_KEY_SCANF_VALID_MASK) == VSF_KEY_SCANF_VALID_MASK))
                        {
                                value = key->scanf_code & 0x1;

                                if (key->value == value)
                                {
                                        goto stop_scan;
                                }

                                tick = vsfhal_tickclk_get_count();
                                key->value = value;

                                if (key->single_click_event != 0)
                                {
                                        vsfsm_post_evt_pending(key->report_sm , key->single_click_event);
                                }

                                if ((key->double_click_event != 0) && (key->value != key->valid_level)) // double click check
                                {
                                        if (key->last_realease_tick + VSF_KEY_DCLICK_INTERVAL >= tick)
                                                vsfsm_post_evt_pending(key->report_sm , key->double_click_event);

                                        key->last_realease_tick = tick;
                                }
                                else if ((key->long_click_event != 0) && (key->value == key->valid_level)) // long click check
                                {
                                        goto goon_scan;
                                }
                                goto stop_scan;
                        }
                        else
                        {
                                key->scanf_cnt--;
                        }
                }
                else if (key->scanf_cnt > VSF_KEY_SCANF_VALID_CNT)
                {
                        if ((key->scanf_code & 0x1) != key->valid_level)
                        {
                                vsfsm_post_evt_pending(sm, KEY_EINT_TRIGGER);
                                break;
                        }
                        else if (key->scanf_cnt == key->long_click_threshold_ms / VSF_KEY_SCANF_INTERVAL)
                        {
                                vsfsm_post_evt_pending(key->report_sm, key->long_click_event);
                                goto stop_scan;
                        }
                }
goon_scan:
                vsftimer_create(sm, VSF_KEY_SCANF_INTERVAL, 1, VSFSM_EVT_DELAY_DONE);
                break;
stop_scan:
                vsfhal_eint_enable(key->key_port | (key->key_pin << 4));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NULL;
}

void vsf_key_init(struct vsf_key_t *key)
{
        key->sm.init_state.evt_handler = key_handler;
        key->sm.user_data = key;
        vsfsm_init(&key->sm);
}

void vsf_key_fini(struct vsf_key_t *key)
{
        nuc505_eint_disable(key->key_port | (key->key_pin << 4));
        vsfsm_fini(&key->sm);
}

要6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面向对象没问题,但是代价比linux/windows代价高。比如下面这个按键扫描程序,利用中断回调驱动,可以监测 ...

所以,接下来你就会看到,我倾向BSP一包打到底。
管他中断还是按键,全在一起。换一个板子换一个MCU我换一套BSP

网友C:
看到这篇帖子,我也想说几句,(王宜怀)基于飞思卡尔K60系列这本书我记得12年左右一个论坛送了我一本(现在压箱底了),当时我正好在研究架构设计,希望将来做一名资深架构师(中间也买了几本架构设计的书),刚开始时觉得如获至宝,感觉自己学了后可以"纵横江湖",后面运用到实践项目上,真的感觉如鸡肋。工作这些年,对于楼主说的所有努力不过是为了更好的定位问题和解决问题,我是认可的。从过去在现在我一直觉得一个工程师最核心的杀手锏就是"一剑封喉"的定位和解决问题能力。所谓项目开发无非就是遇到bug时的压抑状态和解决bug后的狂喜状态反复切换的过程。
我一直很反感的就是那些以为上了什么RTOS或者什么架构就bug少很多的人,这个就有点类似我考过了驾照,就不可能成为马路杀手一样。我现在编程一直在锻炼我的逻辑思维能力,而不是什么架构牛逼,编程很漂亮什么的。

这些年走过来,我真的很庆幸自己坚持下来了,有时我回想过去,都很佩服自己,如果人生还可以在回转一次,我真的不一定能坚持下去,至少按照我现在的心态。

我实习时第一份工作去的小公司,第一天上午给我看的公司规章,还没看完,下午就让我画PCB改电路,我很多同学去的公司都还在打杂都不涉及研发类工作,去的大点的公司的直接去培训去了。没同事帮,我亚历山大。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我每天最早到公司(五点多起,北京冬天天都是黑的,用手机当电筒照路),最晚出公司,每天晚上回去还自主干到两点多,最疯狂时,连续加班三个多月,每天睡几个小时,最后把自己加进了医院,连续打了三天点滴,发烧40度,这个应该是我工作中最激情四射的时光,每天都是神农尝百草一样反复验证分析解决问题,没经验就的从失败中反复建立起来。
后面几份工作也是救火,要不就是整个部门的核心人员都离职,不知情下,直接接手把整个项目抗下来,要不就是从没做过的项目,短期内,最快的一次是入职第二天就开始设计协议栈(从没做过的,跨行找的工作,三份协议文档,每份几千页,搞得每天晚上都加班看协议,第二天写代码,就是这样的极限工作,我第一次,真的感觉到了自己的后背汗是凉的,现在我不会去找这类工作了)。这些工作,如果按照一般人说去架构设计,老板早把你干掉了,很多工作说白了就是前人挖了很多坑,解决不了了走人了,你要背锅,老板要的就是立刻马上把bug都干掉,能把这条破船的漏洞全部给我补上,让船开到岸边,一船人不要淹死到大海中,到了岸边,你可以重新设计一条船。最近公司来了一个架构师,水平真的很水,听过他对他那个小组布置的任务就知道。破船不补,要搞新船,优化什么架构,之前mqtt服务器至少可以保证一个月挂一次,按照他的要求改,一天挂三次(幸亏我不是他那个组的,不然就得干上了)。可能最后也和之前一个架构师自己主动走人,又留下一个烂摊子,如果换作我来搞,根本就不会这样(分工问题,虽然都会,但是只做一小部分,得益于多年一个项目都自己干的好处),不过现在在一家国企,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喜欢出风头,给多少钱干多少活,也活得自在。~~~~~~~~~~~~

最后说了那么多废话,其实我就想说,不管你采用什么架构,什么编码规范,你的目的都是为了将来能快速定位问题和解决问题,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对于老板来说,就是垃圾,没任何价值,再说,现在的老板有多少真正懂技术,你说的他能真正懂?他要的就是快点立刻把Bug给解决,不然走人(我boss的口头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篇帖子,我也想说几句,(王宜怀)基于飞思卡尔K60系列这本书我记得12年左右一个论坛送了我一本(现在 ...

说的非常好。
刚开始骑士君,大概是在一年多以前还是两年前,那时候就听说了他的思路,内心佩服之余,却也觉得,实在是太粗暴简单。
谁成想,搞了半天,今天我坚定地站到了他这一边。

当然——我真心不是让你不爱学习不爱看书不爱好好写代码,我没那个意思,如果有人误会了我真的无语。
我和骑士君的意思是一样的:不要以为漂亮代码可以拯救你,要记住那句话:软件的世界里没有银弹。

网友:
回到第一个问题:底层寄存器映射

简单地说,就是类似这种代码(以最简单的GPIO为例)
long  ReadGPIO(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
    switch(ulPort)
        {
      case(GPIOA0_BASE):Num_H = 0;break;
      case(GPIOA1_BASE):Num_H = 1;break;
      case(GPIOA2_BASE):Num_H = 2;break;
      case(GPIOA3_BASE):Num_H = 3;break;
      case(GPIOA4_BASE):Num_H = 4;break;
    }

    Num_Pins = ucPins;
    for(Num_L=0;;Num_L++)
        {
      Num_Pins = Num_Pins/2;
      if(Num_Pins==0)
        break;
    }
    Num = Num_H*8+Num_L;        // 相当于 gpiox * 8 + pinx
    return (HWREG(ulPort + (GPIO_O_GPIO_DATA + (ucPins << 2)))&(1<< (Num % 8)))>>(Num % 8);
}

网友:
一帮只听别人吹起过"设计"的人陷在自己的井里互相吹捧天不过如此点大,可笑至极。
私下乱扯本也所谓,也没闲情逸致狗拿耗子,可是放在公共区域里误导人,没见过世面挨怼了也就受着吧。

网友:
下午下班的时候,我想了很久,始终没想到关于这个话题,怎么切入,最后决定回到原点:
我当初都见过一些什么东西,这些东西让我觉得很震惊,或者很恶心。
于是,我想起了三个东西:
1.Arduino的底层配置文件;
2.以前MDK4的时候,有个引脚,外设配置文件(当时我还没想起叫什么,晚上我回家在自己老硬盘里翻到以前的项目,才找到,这个东西叫 Configuration Wizard)
3.我忘了是MSP430还是CC2530里看到的一套,和上述两种同出一辙的底层映射方法。

接下来,我会以截图,或者上代码的形式,实际把这些东西,先展示出来,再写我自己的看法。

网友:
首先是 MDK4的 Configuration Wizard
(MDK5以后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但反正我是没用过,也没见到一些 厂商的例程 有继续用这个东西。)

先上图,感受一下。

你最先看到的,是这么一个东西,是一个列表式的图表结构的 勾选的东西,看起来很美好的。

然后,以最简单的GPIO和相对复杂但大家都熟悉的SPI为例,看看它设置的细节。
看起来真得挺美好的。

GPIO

SPI

网友:
然而,它背后是个什么东西呢?
如果你注意到下方,它还有另一种格式,叫 Text Editor的话。

你大致上会看到这样的东西,我只截图一部分。
(随后,我会把上面对应的 GPIO IO1 和 SPI2 的 代码,简单发上来,不用在意,你过一眼就好。)

网友:
下面上这部分代码

其实这是一种配置文本,我能联想到的最接近的东西,要么是 JSON要么是XML。

GPIO:
// <e> IO 0
//==============================
// <i> Enable or disable GPIO0
#define ENABLE_IO_0                          1
//==============================
//   <s.20>昵称
//   <i> Default: "IO"
#define IO_NAME0     "Relay1"

//   <i> Local GPIO define
//     <o>Port <0=>        GPIOA        <1=> GPIOB        <2=> GPIOC
//                           <3=>        GPIOD        <4=> GPIOE        <5=> GPIOF  <6=> GPIOG
//                                <7=>        GPIOH        <8=> GPIOI
//     <i> GPIO A,B,C,D...<->(0,1,2,3...)
//     <i> 0=GPIOA,1=GPIOB,...
//     <i> Default: GPIOA
#define PORT_GPIO0          5

//     <o>Pin <0=> PIN0  <1=> PIN1  <2=> PIN2  <3=> PIN3  <4=> PIN4
//                          <5=> PIN5  <6=> PIN6  <7=> PIN7  <8=> PIN8  <9=> PIN9
//                          <10=> PIN10  <11=> PIN11  <12=> PIN12  <13=> PIN13
//                          <14=> PIN14  <15=> PIN15
//     <i> 0=PIN0,1=PIN1,...
//     <i> Default: PIN0
#define PIN_GPIO0          11

//     <o>Mode <0x00=>  GPIO_Mode_IN             <0x01=> GPIO_Mode_Out
//                           <0x02=> GPIO_Mode_AF             <0x03=> GPIO_Mode_AN

//     <i> (输入)GPIO_Mode_IN = 0x00
//     <i> (输出)GPIO_Mode_Out= 0x01
//     <i> (第二功能)GPIO_Mode_AF = 0x02
//     <i> (模拟)GPIO_Mode_AN = 0x03
//     <i> Default: (输入)GPIO_Mode_IN
#define MODE_GPIO0          0x01

//     <o>Speed <0=> GPIO_Speed_2MHz
//                                <1=> GPIO_Speed_25MHz
//                                <2=> GPIO_Speed_50MHz
//                                <3=> GPIO_Speed_100MHz
//     <i> 0=GPIO_Speed_2MHz
//     <i> 1=GPIO_Speed_25MHz
//     <i> 2=GPIO_Speed_50MHz
//     <i> 3=GPIO_Speed_100MHz
//     <i> Default: GPIO_Speed_2MHz
#define SPEED_GPIO0          2

//     <o>OUT TYPE <0=> GPIO_Output push-pull
//                                <1=> GPIO_Output open-drain
//     <i> 0=GPIO_Output push-pull
//     <i> 1=GPIO_Output open-drain
//     <i> Default: GPIO_Output push-pull
#define OTYPE_GPIO0          0

//     <o>PU/PD <0=> GPIO_PuPd_NOPULL
//                                <1=> GPIO_PuPd_UP
//                                <2=> GPIO_PuPd_DOWN
//     <i> 0=GPIO_PuPd_NOPULL
//     <i> 1=GPIO_PuPd_UP
//     <i> 2=GPIO_PuPd_DOWN
//     <i> Default:GPIO_PuPd_NOPULL
#define PUPD_GPIO0          0

//                <o>Init_state <0=> LOW  <1=> HIGH
//                <i> 0=LOW
//                <i> 1=HIGH
//                <i> Default: LOW
#define STATE_GPIO0                        0
// </e>

SPI2
// <e> SPI2
//==============================
// <i> Enable or disable SPI2
#define ENABLE_SPI2                          1
//==============================
//     <o>SPI prescaler <0x0000=> Div 2 <0x0008=> Div 4  <0x0010=> Div 8  <0x0018=> Div 16
//                                                <0x0020=> Div 32 <0x0028=> Div 64  <0x0030=> Div 128  <0x0038=> Div 256
//     <i> 0x00000000 = Div 2, 0x00010000 = Div 4,...
//     <i> Default: Div 2
#define SPI2_PRESCALER          0x0038

//     <o>Interrupt Priority <0=>        High        <1=> Middle        <2=> Low
//           <i> Interrupt Priority
//     <i> Default: Low
#define SPI2_INT_PRIO          2

//     <o>Clock Phase <0x0000=> 1Edge        <0x0001=>        2Edge
//           <i> SPI Clock Phase  1=2Edge, 0=1Edge
//     <i> Default: 1Edge
#define SPI2_CPHA                                                                0x0000

//     <o>Clock Polarity <0x0002=> High         <0x0000=> Low
//           <i> SPI Clock Phase  2=High, 0=Low
//     <i> Default: Low
#define SPI2_CPOL                                                                0x0000

//<h> MOSI
//   <i> Local KEY define
//     <o>Port <0=>        GPIOA        <1=> GPIOB        <2=> GPIOC
//                           <3=>        GPIOD        <4=> GPIOE        <5=> GPIOF  <6=> GPIOG
//                                <7=>        GPIOH        <8=> GPIOI
//     <i> GPIO A,B,C,D...<->(0,1,2,3...)
//     <i> 0=GPIOA,1=GPIOB,...
//     <i> Default: GPIOA
#define PORT_SO_SPI2          2

//     <o>Pin <0=> PIN0  <1=> PIN1  <2=> PIN2  <3=> PIN3  <4=> PIN4
//                          <5=> PIN5  <6=> PIN6  <7=> PIN7  <8=> PIN8  <9=> PIN9
//                          <10=> PIN10  <11=> PIN11  <12=> PIN12  <13=> PIN13
//                          <14=> PIN14  <15=> PIN15
//     <i> 0=PIN0,1=PIN1,...
//     <i> Default: PIN0
#define PIN_SO_SPI2          3

//     <o>Mode <0x00=>  GPIO_Mode_IN             <0x01=> GPIO_Mode_Out
//                           <0x02=> GPIO_Mode_AF             <0x03=> GPIO_Mode_AN

//     <i> (输入)GPIO_Mode_IN = 0x00
//     <i> (输出)GPIO_Mode_Out= 0x01
//     <i> (第二功能)GPIO_Mode_AF = 0x02
//     <i> (模拟)GPIO_Mode_AN = 0x03
//     <i> Default: (输入)GPIO_Mode_IN
#define MODE_SO_SPI2         0x02

//     <o>Speed <0=> GPIO_Speed_2MHz
//                                <1=> GPIO_Speed_25MHz
//                                <2=> GPIO_Speed_50MHz
//                                <3=> GPIO_Speed_100MHz
//     <i> 0=GPIO_Speed_2MHz
//     <i> 1=GPIO_Speed_25MHz
//     <i> 2=GPIO_Speed_50MHz
//     <i> 3=GPIO_Speed_100MHz
//     <i> Default: GPIO_Speed_2MHz
#define SPEED_SO_SPI2          2

//     <o>OUT TYPE <0=> GPIO_Output push-pull
//                                <1=> GPIO_Output open-drain
//     <i> 0=GPIO_Output push-pull
//     <i> 1=GPIO_Output open-drain
//     <i> Default: GPIO_Output push-pull
#define OTYPE_SO_SPI2          0

//     <o>PU/PD <0=> GPIO_PuPd_NOPULL
//                                <1=> GPIO_PuPd_UP
//                                <2=> GPIO_PuPd_DOWN
//     <i> 0=GPIO_PuPd_NOPULL
//     <i> 1=GPIO_PuPd_UP
//     <i> 2=GPIO_PuPd_DOWN
//     <i> Default:GPIO_PuPd_NOPULL
#define PUPD_SO_SPI2          0

//                <o>Init_state <0=> LOW  <1=> HIGH
//                <i> 0=LOW
//                <i> 1=HIGH
//                <i> Default: LOW
#define STATE_SO_SPI2                        0
//</h>

//-----------------------------------------------

//<h> MISO
//   <i> Local KEY define
//     <o>Port <0=>        GPIOA        <1=> GPIOB        <2=> GPIOC
//                           <3=>        GPIOD        <4=> GPIOE        <5=> GPIOF  <6=> GPIOG
//                                <7=>        GPIOH        <8=> GPIOI
//     <i> GPIO A,B,C,D...<->(0,1,2,3...)
//     <i> 0=GPIOA,1=GPIOB,...
//     <i> Default: GPIOA
#define PORT_SI_SPI2          2

//     <o>Pin <0=> PIN0  <1=> PIN1  <2=> PIN2  <3=> PIN3  <4=> PIN4
//                          <5=> PIN5  <6=> PIN6  <7=> PIN7  <8=> PIN8  <9=> PIN9
//                          <10=> PIN10  <11=> PIN11  <12=> PIN12  <13=> PIN13
//                          <14=> PIN14  <15=> PIN15
//     <i> 0=PIN0,1=PIN1,...
//     <i> Default: PIN0
#define PIN_SI_SPI2          2

//     <o>Mode <0x00=>  GPIO_Mode_IN             <0x01=> GPIO_Mode_Out
//                           <0x02=> GPIO_Mode_AF             <0x03=> GPIO_Mode_AN

//     <i> (输入)GPIO_Mode_IN = 0x00
//     <i> (输出)GPIO_Mode_Out= 0x01
//     <i> (第二功能)GPIO_Mode_AF = 0x02
//     <i> (模拟)GPIO_Mode_AN = 0x03
//     <i> Default: (输入)GPIO_Mode_IN
#define MODE_SI_SPI2         0x02

//     <o>Speed <0=> GPIO_Speed_2MHz
//                                <1=> GPIO_Speed_25MHz
//                                <2=> GPIO_Speed_50MHz
//                                <3=> GPIO_Speed_100MHz
//     <i> 0=GPIO_Speed_2MHz
//     <i> 1=GPIO_Speed_25MHz
//     <i> 2=GPIO_Speed_50MHz
//     <i> 3=GPIO_Speed_100MHz
//     <i> Default: GPIO_Speed_2MHz
#define SPEED_SI_SPI2          2

//     <o>OUT TYPE <0=> GPIO_Output push-pull
//                                <1=> GPIO_Output open-drain
//     <i> 0=GPIO_Output push-pull
//     <i> 1=GPIO_Output open-drain
//     <i> Default: GPIO_Output push-pull
#define OTYPE_SI_SPI2          0

//     <o>PU/PD <0=> GPIO_PuPd_NOPULL
//                                <1=> GPIO_PuPd_UP
//                                <2=> GPIO_PuPd_DOWN
//     <i> 0=GPIO_PuPd_NOPULL
//     <i> 1=GPIO_PuPd_UP
//     <i> 2=GPIO_PuPd_DOWN
//     <i> Default:GPIO_PuPd_NOPULL
#define PUPD_SI_SPI2          0

//                <o>Init_state <0=> LOW  <1=> HIGH
//                <i> 0=LOW
//                <i> 1=HIGH
//                <i> Default: LOW
#define STATE_SI_SPI2                        0
//</h>

//-----------------------------------------

//<h> SCK
//   <i> Local KEY define
//     <o>Port <0=>        GPIOA        <1=> GPIOB        <2=> GPIOC
//                           <3=>        GPIOD        <4=> GPIOE        <5=> GPIOF  <6=> GPIOG
//                                <7=>        GPIOH        <8=> GPIOI
//     <i> GPIO A,B,C,D...<->(0,1,2,3...)
//     <i> 0=GPIOA,1=GPIOB,...
//     <i> Default: GPIOA
#define PORT_SCK_SPI2          1

//     <o>Pin <0=> PIN0  <1=> PIN1  <2=> PIN2  <3=> PIN3  <4=> PIN4
//                          <5=> PIN5  <6=> PIN6  <7=> PIN7  <8=> PIN8  <9=> PIN9
//                          <10=> PIN10  <11=> PIN11  <12=> PIN12  <13=> PIN13
//                          <14=> PIN14  <15=> PIN15
//     <i> 0=PIN0,1=PIN1,...
//     <i> Default: PIN0
#define PIN_SCK_SPI2          10

//     <o>Mode <0x00=>  GPIO_Mode_IN             <0x01=> GPIO_Mode_Out
//                           <0x02=> GPIO_Mode_AF             <0x03=> GPIO_Mode_AN

//     <i> (输入)GPIO_Mode_IN = 0x00
//     <i> (输出)GPIO_Mode_Out= 0x01
//     <i> (第二功能)GPIO_Mode_AF = 0x02
//     <i> (模拟)GPIO_Mode_AN = 0x03
//     <i> Default: (输入)GPIO_Mode_IN
#define MODE_SCK_SPI2         0x02

//     <o>Speed <0=> GPIO_Speed_2MHz
//                                <1=> GPIO_Speed_25MHz
//                                <2=> GPIO_Speed_50MHz
//                                <3=> GPIO_Speed_100MHz
//     <i> 0=GPIO_Speed_2MHz
//     <i> 1=GPIO_Speed_25MHz
//     <i> 2=GPIO_Speed_50MHz
//     <i> 3=GPIO_Speed_100MHz
//     <i> Default: GPIO_Speed_2MHz
#define SPEED_SCK_SPI2          2

//     <o>OUT TYPE <0=> GPIO_Output push-pull
//                                <1=> GPIO_Output open-drain
//     <i> 0=GPIO_Output push-pull
//     <i> 1=GPIO_Output open-drain
//     <i> Default: GPIO_Output push-pull
#define OTYPE_SCK_SPI2          0

//     <o>PU/PD <0=> GPIO_PuPd_NOPULL
//                                <1=> GPIO_PuPd_UP
//                                <2=> GPIO_PuPd_DOWN
//     <i> 0=GPIO_PuPd_NOPULL
//     <i> 1=GPIO_PuPd_UP
//     <i> 2=GPIO_PuPd_DOWN
//     <i> Default:GPIO_PuPd_NOPULL
#define PUPD_SCK_SPI2          0

//                <o>Init_state <0=> LOW  <1=> HIGH
//                <i> 0=LOW
//                <i> 1=HIGH
//                <i> Default: LOW
#define STATE_SCK_SPI2                        0
//</h>

//---------------------------------------

//<h> CS
//   <i> Local KEY define
//     <o>Port <0=>        GPIOA        <1=> GPIOB        <2=> GPIOC
//                           <3=>        GPIOD        <4=> GPIOE        <5=> GPIOF  <6=> GPIOG
//                                <7=>        GPIOH        <8=> GPIOI
//     <i> GPIO A,B,C,D...<->(0,1,2,3...)
//     <i> 0=GPIOA,1=GPIOB,...
//     <i> Default: GPIOA
#define PORT_CS_SPI2          1

//     <o>Pin <0=> PIN0  <1=> PIN1  <2=> PIN2  <3=> PIN3  <4=> PIN4
//                          <5=> PIN5  <6=> PIN6  <7=> PIN7  <8=> PIN8  <9=> PIN9
//                          <10=> PIN10  <11=> PIN11  <12=> PIN12  <13=> PIN13
//                          <14=> PIN14  <15=> PIN15
//     <i> 0=PIN0,1=PIN1,...
//     <i> Default: PIN0
#define PIN_CS_SPI2          9

//     <o>Mode <0x00=>  GPIO_Mode_IN             <0x01=> GPIO_Mode_Out
//                           <0x02=> GPIO_Mode_AF             <0x03=> GPIO_Mode_AN

//     <i> (输入)GPIO_Mode_IN = 0x00
//     <i> (输出)GPIO_Mode_Out= 0x01
//     <i> (第二功能)GPIO_Mode_AF = 0x02
//     <i> (模拟)GPIO_Mode_AN = 0x03
//     <i> Default: (输入)GPIO_Mode_IN
#define MODE_CS_SPI2         0x01

//     <o>Speed <0=> GPIO_Speed_2MHz
//                                <1=> GPIO_Speed_25MHz
//                                <2=> GPIO_Speed_50MHz
//                                <3=> GPIO_Speed_100MHz
//     <i> 0=GPIO_Speed_2MHz
//     <i> 1=GPIO_Speed_25MHz
//     <i> 2=GPIO_Speed_50MHz
//     <i> 3=GPIO_Speed_100MHz
//     <i> Default: GPIO_Speed_2MHz
#define SPEED_CS_SPI2          2

//     <o>OUT TYPE <0=> GPIO_Output push-pull
//                                <1=> GPIO_Output open-drain
//     <i> 0=GPIO_Output push-pull
//     <i> 1=GPIO_Output open-drain
//     <i> Default: GPIO_Output push-pull
#define OTYPE_CS_SPI2          0

//     <o>PU/PD <0=> GPIO_PuPd_NOPULL
//                                <1=> GPIO_PuPd_UP
//                                <2=> GPIO_PuPd_DOWN
//     <i> 0=GPIO_PuPd_NOPULL
//     <i> 1=GPIO_PuPd_UP
//     <i> 2=GPIO_PuPd_DOWN
//     <i> Default:GPIO_PuPd_NOPULL
#define PUPD_CS_SPI2          0

//                <o>Init_state <0=> LOW  <1=> HIGH
//                <i> 0=LOW
//                <i> 1=HIGH
//                <i> Default: LOW
#define STATE_CS_SPI2                        0
//</h>

// </e>

如果你已经看到吐了,不用太震惊,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吐过了。

网友:
当然,LS这段代码,不用人写,是自动产生的。
这也可以让我们联想到 我最早接触的 是 Cypress PSOC 4那个图形化配置工具。

到后来,我大意法STM32,也有了的 Cube X.
虽然形式不太一样,但大抵都差不多的效果。

所以也许你会认为我大惊小怪,反正复杂的是自动生成的,关我啥事,我只在意我看到的那个勾选就搞定很简单的东西。

话是不错。
然而,很悲催的事实是。

这些看起来很复杂的配置代码,不是没事拿来给你看的,因为最终产生在代码里,做驱动的,正是这些代码。

比如刚刚那个GPIO的IO 0

PS:
我那时候的项目,公司有底层库,所以我在代码里也没找到几个地方。
所以我直接截图,总共就三句直接调用了。
虽然我当时偷懒,直接写数字,懒得写那些宏,但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明白,传递到这个 gpio_cfg()里的那复杂的4,5个参数,实际上都对应着上面的这些配置里的什么东西。

对于特别熟悉STM32的人,不用我废话都早就明白了。

网友:
在这个帖子里,我尽量从简。
但我还是大费周章,把这个其实很简单的配置文件,发了一通。
我虽然不是有心恶心你们,但我的确是故意为之。

对,我就是要让你看到,这种配置的可怕之处。

int gpio_cfg(GPIOF, PIN11, GPIO_MODE_OUT, GPIO_SPEED_50MHZ, GPIO_MODE_PULL_OUT, GPIO_MODE_PUPD);
......

只不过是一个GPIO口的配置,假如,这是在BSP里——不管是一个编译成lib,.a之类的或者是一个一旦写完,基本整个项目期,你都不再管的xx.c的话,那么,我没意见。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经常在代码里看到的不是这样子。

这个初始化用的 gpio_cfg还稍微好点,毕竟通常就在初始化函数里,只有一次。
如果是像这种

gpio_set(GPIOA,PIN3,RESET);
gpio_set(GPIOA,PIN3,SET);
gpio_get(GPIOA,PIN3);
.......

我就问你烦不烦?
烦,也许不烦,因为有万能的 ctrl+c ctrl+v

那么好了,凡是可以用 粘贴复制的事情,我现在都能忍。
但是,有的时候,但遇到移植的时候,事情就没这么好办了。

网友:
刚刚这个,是我15年的时候,在STM32F407上的一个项目。
我先不纠结 后来的 HAL库什么的,是不是换了另一种gpio口的声明接口。

我就假设,换了一种单片机,我以我仅有不多熟悉的51为例。

大家都知道,到了51这里,什么GPIA GPIOB都不见了。
它直接是 P01 = 1; P02 = 0;

这时你会想,嗨,那有什么?
我还是 ctrl+c ctrl+v呗

是的,你还是可以这样做,但是,不好意思。
为了替换同样一个管脚,比如接 LCD的RST脚的 PA3(GPIOA PIN3),你就要在所有用到它的地方修改一次。

RST还算一个用得少的语句,万一是一个 直接操作LED的GPIO口,而且这家伙根本就不屑封装一个 LED_ON(),LED_ON()
那,那你就真的倒霉催了。
你可能不止在一个 .c里改。

你可能会整个项目代码 搜索,最后发现 超过50处,需要把

gpio_set(GPIOA,PIN3,RESET);

改成

P01 = 0;

然后还有 50多处

gpio_set(GPIOA,PIN3,SET);

要改成

P01 = 1;

写到这里,你还是不服。
不不不,我不是这样做的。

我可是注意可移植性的,我是这么做的。

#define LCD_RST_LOW  gpio_set(GPIOA,PIN3,RESET)

所以,我只需要在一个地方,改成

#define LCD_RST_LOW  (P01 = 0)

的确,一点没错。
这样做就很好了。

然而,吹毛求疵一点,我就想问你
既然你都 #define LCD_RST了,为什么,不干脆

void lcd_rst()呢?

网友:
在这里,其实从减少修改的角度来说,两者基本没差别。
但是,事实上,它的的确确有一个小差别。

那就是,宏是发生在预编译阶段。而函数则不然。

举个例子。

如果现在,你基于同一个板子,写两个工程。
由于板子是一摸一样,其实你的这些 IO脚配置也就一模一样。

如果你的代码里是
#define LCD_RST的话。那么,事实上,你每次编译代码,(假设你是 Rebuild all的话),那么,你其实,每次都在把 LCD_RST这句代码重新编译一次。

而如果你用函数,既然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板子配置,你完全可以直接把这个 void lcd_rst()函数 (当然也包含其他)直接一次编译成一个库。
好处就是,下一次你直接调用这个库。

在功能上,和你直接调用这个函数没有一丝一毫差别。
但是,你却再也不用重新编译一次 void lcd_rst()这个函数的实现本身。

=================

当然,后面我会说到,之所以,我不惜换一个MCU,乃至换一个板子,我宁可重写一次 BSP的实现。
是因为我认为在一个正式的项目里,这部分的代码占比都非常低,具体的百分比我不好说,但你的程序功能越复杂,这部分的比例就会越小,绝大多数时候可能根本不会超过5%(从代码行数来看)。

那么,为什么我还要在这里强调这个问题呢?
我承认,这有点吹毛求疵,但并非完全无意义。

第一,我也说过。
对于单片机程序而言,其实 所谓 底层驱动 和 上层应用,在代码规模和复杂度上拉不开距离。
所以,我们对于底层驱动的封装逻辑,同样可以应用到上层应用上。

所以,我不仅会在 板子不变的情况下,直接把BSP编译成一个库,我还会把其他基本不变的代码,编译成库。

比如一个以字符char为元素的 队列实现。

因为我知道它们(至少在这个项目上)根本不需要改变,所以我不想每次都重新编译它们,我也不想每次检视代码,或者说,不想把它们挂在心上。

因此——结论就是:
一旦完成就基本全开发过程不需要改动的东西,从一开始,就可以做成一个库,把所有底层相关,特殊的东西封进那个普适应的函数名字里去。

void lcd_rst_low(void);

至于下面是 P01 = 0;

还是 gpio_set(GPIOA,PIN3,0);

我才懒得管。

============ 重要的分割线 ==============

一句 P01 = 0;或者复杂点,一句 gpio_set(GPIOA,PIN3,RESET);
就封进一个函数?
你一定会觉得我大动干戈。

然而别忘了,我只是以最简单的GPIO为例。

想象一下,如果现在,我是要做I2C的开始时序,它当然涉及一个 CLK脚和SDA脚。
尽管,I2C的START时序很简单,但——是否已经足够给你一个封装进函数里的理由?

还是说,你特别喜欢,在 i2c的 write_byte,read_byte里都copy一次?

网友:
PS:
一开始我是很想,先仔细打草稿,修改完,再发上来的。
但实际做的时候,我还是发现,先写出来,再修改可能更实际。
所以写到具体内容的时候,还是有点口语化,随意。
先看着。

我尽量先把我想到的问题都写出来,过后再找时间,再修改好。

PS:这些都是一些其实很小巧的边边角角的东西,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
但是,就我自己个人而言:如果我早点想明白这些,我不会在这上面花那么多时间。
这个折腾的结果是无意义的,但这个过程,我还是觉得有用的。

网友:
先开个头吧,下一步讨论的问题:
      封装到哪一步?
      就以上面最后讨论到的 i2c的开始时序为例。

其实我们都知道,最终我们操作i2c的时候,我们只关心通过i2c总线写出什么数据,或者读到什么数据。
至于说它的时序怎么产生,需要什么基本时序搭配(i2c基本时序就五种,开始信号,结束信号,写信号带ACK,写信号不带ACK,读信号)这种底层的东西,我们根本不关心。

所以,你还打算对外暴露 i2c_start() i2c_stop() 这样的函数接口么?

问题2:
我原来是使用的模拟i2c,现在我改用了MCU的硬件i2c.
那么,我原来要配置的是io口,现在我变成了要配置外设i2c的寄存器。

想一想,如果这个时候,你对外的接口不是 i2c_read,或者i2c_write,一般还可能加个 i2c_ioctl之类的。
而是什么i2c_sda_high(),i2c_sck_low();的话
你会不会特别崩溃?

因为,硬件i2c,根本就不用到你直接操作 sda sck啊。

这个时候,移植就出现了接不上趟的接口层面。
你最后不得不干的事情,一定是重新实现一套

i2c_start(),i2c_stop()......

所以,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干脆从一开始就不暴露出 i2c_start() 的实现和接口呢?
只给 i2c_read/write 不是很美好吗?

网友:
总结一下:
所谓寄存器映射,底层封装这件事,简单地说就是,BSP一包到底。
而且BSP包里直接堆代码,一步到位。

比如前面说的,不要跟我分什么 GPIO的A B C D了,也不要分什么 PUPD是01,PULL-UP是02之类的;
(当然,在BSP的具体实现里为了好理解和修改,你可以这么写),但是,这些东西绝对不要作为参数放在函数声明里了。

就是说,在BSP里你可以gpio_cfg(1,2,3,4....)但是到了BSP对外提供的接口里,我一个参数都不想要,只想要 led_on()或者 spi_read()

第二个问题:封装到哪一步?
通常而言,原则是:任何外设,都可以看成一个外部存储器,所以你只要封装到可以对它的读写(即所谓读写总线)就可以了。
比如,led可以看成一个 只写位寄存器;
switch是只读位寄存器;
而SPI,串口这种则很明显是一个(或一对)可写可读BUFFER
通常来说,这种层次的封装已经足够底层,不需要再往下了。但往上走则要考虑。例如一个lcd屏,它的接口可能是SPI。
如果我们对外提供了它的SPI读写接口,我们可以直接按照数据手册,对其读写命令,完成显示。但是——对于LCD屏而言,我们真的需要暴露这么细节的接口吗?
其实不需要,第一,对于一块特定的LCD(驱动IC),它的接口、指令集和寄存器是固定的,不管怎么折腾它,你要做的不过是在上面画点画线写字。
所以,如果是我,我连SPI接口都不开放,直接提供画点函数就OK了。

好处是很多的,因为你下次换个屏,说不定已经是8080接口了,你的指令也完全不一样了,你的寄存器更是不一样,但凡你的封装层次出现这三个上面的任何一层,你原来写的任何LCD操作API都将重写和面临作废。

但有的时候,事有不同。
比如说,还是说回LCD的封装,我们知道,其实只要有画点函数,就可以完成任何画线画块写字API。
uCGui就是这么干的。它的底层移植其实相当简单。
就只要在 lcd_dummy或者其他对应驱动ic的 lcd_xxx.c里,改掉画点函数即可。
看起来非常完美,但是面临一个问题:
但我们用uCGui绘制图片的函数的时候,我们发现,它的速度非常慢,我测试过,和自己写的,足足可以相差好几倍。
后来我找到原因所在。
如果我自己画图片,我用的是 先 设定一个填充区域,再依次写入数据。
但uCGui则不是,它是一个点一个点写(中间多了每次要重新定位点坐标),一旦像素点多起来(比如240*240)这个差异就变得很明显。
我们的解决方法是,修改掉uCGui底层的画线函数。
但这也给我们一个启发:
尽管,封装BSP,或者说封装任何东西,我们最希望达成的目标,通常是,接口越少越好,不管是函数还是传递进去的参数。
但是,在具体的条件下,事情却并非如此。
一定要根据实际条件操作。

这个原则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原则最简单的表述就是:事情本来是怎样就怎样,事情本来该怎么做就提供什么样的做法。
比如LCD,我本来就可以提供块写功能,为什么就不能开放这个接口呢?
又比如LED,我本来就只是不亮就灭,那你就只提供这个就好了呀,别的都不需要折腾啊。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事情,指的是用户,在这里,用户指的是,接口调用者的角度出发的。

网友:
写完这些,不免会突然好奇,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这么干,包括曾经的自己。
于是我首先找找我印象里,那些也这么干的厂商例程 或者 一些其他库。

比如这个,TI CC2530的 IO口封装,虽然仍然是8051内核,但是它的寄存器也已经比原来的复杂了不少。

//----------------------------------------------------------------------------------
//  Macros for internal use (the macros above need a new round in the preprocessor)
//----------------------------------------------------------------------------------
#define MCU_IO_PERIPHERAL_PREP(port, pin)   st( P##port##SEL |= BM(pin); )

#define MCU_IO_INPUT_PREP(port, pin, func)  st( P##port##SEL &= ~BM(pin); \
                                                P##port##DIR &= ~BM(pin); \
                                                switch (func) { \
                                                case MCU_IO_PULLUP: \
                                                    P##port##INP &= ~BM(pin); \
                                                    P2INP &= ~BM(port + 5); \
                                                    break; \
                                                case MCU_IO_PULLDOWN: \
                                                    P##port##INP &= ~BM(pin); \
                                                    P2INP |= BM(port + 5); \
                                                    break; \
                                                default: \
                                                    P##port##INP |= BM(pin); \
                                                    break; } )

#define MCU_IO_OUTPUT_PREP(port, pin, val)  st( P##port##SEL &= ~BM(pin); \
                                                P##port##_##pin## = val; \
                                                P##port##DIR |= BM(pin); )

#define MCU_IO_SET_HIGH_PREP(port, pin)     st( P##port##_##pin## = 1; )
#define MCU_IO_SET_LOW_PREP(port, pin)      st( P##port##_##pin## = 0; )

#define MCU_IO_SET_PREP(port, pin, val)     st( P##port##_##pin## = val; )
#define MCU_IO_TGL_PREP(port, pin)          st( P##port##_##pin## ^= 1; )
#define MCU_IO_GET_PREP(port, pin)          (P##port## & BM(pin))

#define MCU_IO_DIR_INPUT_PREP(port, pin)    st( P##port##DIR &= ~BM(pin); )
#define MCU_IO_DIR_OUTPUT_PREP(port, pin)   st( P##port##DIR |= BM(pin); )

光这一段,只是IO口的,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看到觉得很累了。

网友D:
这类方式非常常见,包括Arduino,ST库。
尽管各家略有差异,但是本质思想其实并没有区别。

我试图找出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这样做的原因:
1.受底层寄存器本身的结构所启发:大多数都是一个外设,分若干个寄存器,寄存器是按位定义。而我们开发单片机的人,通常会直接面对寄存器(了不起经过ST库这样一层封装),或者像厂商外包程序员,他们本来的职责,就是面对底层做个封装,他们不能也不会面对一个具体的板子或者任务,没有任何具体的封装指向。
2.我们都希望它们可以通用,怎么配置都可以。而且最好是适应不同的系列,甚至不同的厂商MCU。

在这种情况下,早期我们甚至可能会希望实现类似
同样一个 8按键+3数码管的简单外围电路。
我们可以写出一套 HAL封装,使其可以简单地“兼容”从 8051的 P01 P11 P23 到 STM32的 PA3 PB3 PC4......

于是,通常会闹出这样一种所谓的 “抽象底层”:
一起讨论:如何做一个单片机程序通用模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类方式非常常见,包括Arduino,ST库。
尽管各家略有差异,但是本质思想其实并没有区别。

我试图找出为 ...

如果真想兼容所有芯片,那每个芯片都有一套自己的定义,就是一个大工程了。到是可以定个框架,以后每个程序都按这个框架写。现在ST、TI都有自己的HAL库了。

我知道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真想兼容所有芯片,那每个芯片都有一套自己的定义,就是一个大工程了。到是可以定个框架,以后每个程 ...

放弃这种想法。
如果兼容那么痛苦,那为什么不兼容呢?
我忘了是谁说过来着。
我根本不在意通用性,我只想解决复杂度。

我之所以用BSP一包到底,就是因为,我最终彻底放弃了兼容所有芯片这个想法。

甚至同一个芯片,换一个板子,换一套外设,都没必要兼容。
BSP而已,一次写好,才多久。
比起项目的生命周期,微不足道。

网友:
MCU底层寄存器映射:结论

幸好,有@zmsxhy的回复,我才想起来,我忘了说结论:

不要尝试写一个通用框架,去兼容所有单片机的底层寄存器。
我的意思是,我之前那个帖子 (一起讨论:如何做一个单片机程序通用模版)
从我自己个人的角度,已经被我放弃。

理由如前所述。
那么多的参数,完全无法屏蔽底层细节,而这些东西又基本上一旦确定就不会再变。
根本不值得为之准备好这些 灵活性 和 通用性。

另外,也是以我个人的实践为例子。
这种方式相对太过复杂——相对它带来的好处,完全不值当。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来个了结了:

1.放弃“通用框架”的想法;
2.别说换一个MCU,即使换一个板子,也不妨重写一套BSP——但通常极其相似(如果是同一个MCU系列的话)。
3.封装要注意隐蔽底层细节,要从调用者的语境确定封装层次。

网友E:
对于单片机来说,每个项目都是差不多的,通信、控制、数据采集、显示、储存等等也就这些东西。我想用一个词“格式”来说我的理解。把每个功能都写成固定格式,以后的项目你只需要关心产品功能定义的实现,而不用太在乎板级的东西了。

我知道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于单片机来说,每个项目都是差不多的,通信、控制、数据采集、显示、储存等等也就这些东西。我想用一个词 ...

举个实际点的例子呗~~
其实我对你说的格式的理解就是:
读写总线

网友D:
对了,关于这个BSP一包到底的问题。
让我想起,此处应该艾特 @sji2000 大锅,当然他可能早就不在意或者解决了。@sjl2001

网友E:
或者也可以叫做培养自己的习惯、思维定式之类,我其实只是有个模糊的想法。
比如printf,我们不管是换什么样的芯片,使用哪个UART,都会想把这个方法实现出来。那么其它的功能是不是也可以这样。
或者有没这个必要,看个人喜好了。

我知道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对了,关于这个BSP一包到底的问题。
让我想起,此处应该艾特 @sji2000 大锅,当然他可能早就不在意或者解 ...

看了你的帖子真的能学到不少东西

可能我现在关注的都是一些教学 科研项目 自己已经很少写具体代码了,很怀念当时自己写代码憋程序的时光。

感谢还记得我

在技术突破的道路上没有终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或者也可以叫做培养自己的习惯、思维定式之类,我其实只是有个模糊的想法。
比如printf,我们不管是换什么 ...

printf 和 uart 是个好例子。
PC上怎么实现,或者说C标准库里的标准流怎么实现,没看过也没研究。

但是,像你说的,不管哪个MCU,哪个串口号,都一样把它实现。
我觉得问题不大。
因为它需要的基础就是 int uart_putc(char c); 和 char uart_getc(void);

那么,我的意思就是。
不管是用 什么MCU,可以是51,也或者是 STM32,MSP430
不管是串口0还是串口1串口2.

既然这个板子已经设计好了,我也就确定了也就知道了。
我就直接把 串口X的寄存器设置,库函数调用什么的,直接实现成

getc putc 里面好了。

我不会再另外在这些函数里加入参数,用来选择串口号或者波特率之类的参数。

如果非要改,我宁可搞一个 iostream_ioctl(int baud,int parity,......) 之类的。
但是,那是对于比较复杂的板子和系统的,一般的情况下,谁会没事改debug口和其它普通通信口的顺序呢?
因此就像我前面说的,既然如此,这个iostream_ioctl()也就基本不会被调用到,也就直接不用留这个借口。

改板子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直接改BSP里的 putc,getc就好了。

也不要为了这个根本不会用到的情形,在 uart_printf之类的函数里留出这个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了你的帖子真的能学到不少东西

可能我现在关注的都是一些教学 科研项目 自己已经很少写具体代码了, ...

哈哈,说啥捏,也就是换了这份工作后,联系少了,以前还聊的挺多的。
不过两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