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块散热片安装

楼主:
现有MOS管(例:IRF530NSPbF),准备采用直插件封装背靠散热片,其直插的封装上没有固定安装孔位;请各位看官,推荐点固定方式。
同时,如果同时固定两个MOS管,又该怎么设计比较好。

网友:
用螺钉和压板压住。
两个管子,压板压在两个管子上,螺钉在中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螺钉和压板压住。
两个管子,压板压在两个管子上,螺钉在中间。

谢谢,有参考图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有参考图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