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电路测试

楼主:
请问各位老师,我设计了一个DA电路,这个测试流程是什么呢?硬件怎么测试?软件怎么测试?

网友A:
若是测试DA精度,给DA芯片一个数,DA芯片输出可以用足够精度的电压表测量,换一个数,再测量输出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若是测试DA精度,给DA芯片一个数,DA芯片输出可以用足够精度的电压表测量,换一个数,再测量输出电压。

是这样的老师。我刚焊接好了一个DA电路板(自己设计的),上电后,在没写数据之前,需要测试一些各个引脚吗?

网友C:
测测电源对地别短路了,管脚比较密的器件测测管脚间有没有短路就可以,还有就是有极性器件看一下极性有没有搞反,别造成上电烧板子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测电源对地别短路了,管脚比较密的器件测测管脚间有没有短路就可以,还有就是有极性器件看一下极性有没有 ...

明白了,谢谢老师,

网友:
主要模块 主要元器件测试下   如电源模块  是否有3.3v,5V输出,是否短路,有方向性的LED 二极管,单向TVS管是否焊反。重要电阻  电容是否虚焊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老师。我刚焊接好了一个DA电路板(自己设计的),上电后,在没写数据之前,需要测试一些各个引脚 ...

上电之前,先目视检查焊接是否正确,尤其是电源。上电后,简单看看各元件温度是否正常,用万用表检查各点电压。注意:“没写数据”不等于输入端开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电之前,先目视检查焊接是否正确,尤其是电源。上电后,简单看看各元件温度是否正常,用万用表检查各点 ...

输入?老师,您看,这种DA转换器输入不就是开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入?老师,您看,这种DA转换器输入不就是开路吗

输入是SPI总线,不是开路。
我没有看该DA芯片手册,猜测该芯片在串行输入数据之前还应该有若干初始化命令。
RESET等引脚也是输入端,应该接入适当电平,不宜开路。具体应该查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入是SPI总线,不是开路。
我没有看该DA芯片手册,猜测该芯片在串行输入数据之前还应该有若干初始化命 ...

是的老师(芯片是AD5761R,寄存器24bit),使用SPI方式通信。老师,下面是时序图,我这样写程序正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老师(芯片是AD5761R,寄存器24bit),使用SPI方式通信。老师,下面是时序图,我这样写程序正确吗?
...

这个我可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