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 BANK1怎么去设置?

楼主:
设置CC2530的代码区间在bank1。
我在option/Target中选择了banked ,然后在lnk51ew_CC2530F256_banked.xcl中只看到关于code的定义   -D_NEAR_CODE_START  如果设置-D_NEAR_CODE_START=0x18000。
则会出现Fatal Error[e140]: The range declaration used in -Z(CODE)CSTART=_NEAR_CODE_START-(_CODEBANK_START-1) is illegal since 0x18000 > 0x7fff.
但是整个XCL文件中,没有找到_CODEBANK_START的定义。
我手里面zstack里面的例程,其xcl文件都已经lib化了,看不到具体的东西。求助

网友:
自己顶一下,求助求助

网友:
TI的这部分东西是半开源的,所以你如果一定需要bank这个还得仔细研究下。还有我记得,你添加的时候有lnk51ew_CC2530F256_banked这个名字相似的两个文件呢,都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