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GA+USB_cy7c68013实现

楼主:
求助各位大神,想用上位机通过USB向FPGA发送数据或者命令,FPGA解析之后,回传回上位机;USB通过cy7c68013实现           1. 看资料有异步和同步之分,不知道异步快一点还是同步快一点,请做过的大神指导一下
2.现在用异步实现,上位机下发,速度只有3MB/s,上位机收,速度有10M/s,不知道瓶颈在哪里
希望大神指导一下,不吝感激

网友A:
这个貌似需要修改固件和驱动,网上有很多的贴子,你可以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需要修改固件和驱动,网上有很多的贴子,你可以找找。

您的意思是固件配置限制速度?

网友B:
usb2.0最高60MB吧,一来一回打个对折,30MB,那就看看数据生成的速度有多快吧,再查查固件哪里没有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2.0最高60MB吧,一来一回打个对折,30MB,那就看看数据生成的速度有多快吧,再查查固件哪里没有搞好

就是不知道固件配置哪有坑
谢谢您

网友C:
固件是1.1  还是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件是1.1  还是2.0

2.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