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宝的廉价劣质杜邦线 忍无可忍 自己做杜邦线

楼主:
     一直将就用X宝的几元一排的杜邦线,线很硬,老是接触不良,前几天调试个板子,连接的有个TFT屏,十几条线,又出现接触不良的问题了,折腾了几个小时白瞎的时间,最后无奈一根一根排除法,罪魁祸首就是这么个不起眼,不值钱的线作怪,实在忍无可忍了,于是就决定自己做杜邦线。
   话说我的要求就是,线一定要柔软,丝般顺滑自然最好,,接触一定要好,绝不能出现什么接触不良,氧化发黑之类的现象了,然后浪费时间精力折腾。于是X宝溜了一圈,买了 22AWG硅胶杜邦线,台湾镀金端子,等了3天材料到齐,一早上做了十来条,手工不行有点慢,呵呵,分享下我的成果

  首先看看这些劣质线,稀疏几根铜线,久了还会氧化发黑

再来看自己做的优质线,打好了铜线满满的,使劲拉随便拉也不会接触不良

网友:
排线虽小用处不小!

有一次做调试也是用的这种排线,但总是工作不正常,排查到后来是排线的问题:时间长了有的接触不良,有的直接断路。。。

后来直接买了几排全新的;自己做太费神,手头也没有专用的压线钳

网友:
做测试还是找点好的线,首先要排除线路问题

网友:
眼瞎看不出区别

网友A:
现在买的那种杜邦线剥开焊接的时候不沾锡 焊不上 接触不良  看着像是氧化发黑

网友:
只有一次买过0.15元一根的好线,后来再没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买的那种杜邦线剥开焊接的时候不沾锡 焊不上 接触不良  看着像是氧化发黑

对啊,前几年在学校的时候买的都挺好的,我还剥开用来在万能板上代替焊锡走线,这几年买的剥开根本不沾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前几年在学校的时候买的都挺好的,我还剥开用来在万能板上代替焊锡走线,这几年买的剥开根本不沾锡

嗯 以前经常拿来焊接走线 剥开铜丝还挺亮 现在的有点黑  完全没法焊接

网友:
线上确实不能省,要不被坑得不要不要的

网友:
你这线太粗了吧

网友:
不止一次两次三次的被杜邦线坑过

网友:
做一批EE专用杜邦线。

网友:
不管什么宝,不要贪便宜就能买到好货的。那里也有质量好的东西,

网友:
支持一下,某宝也是人工做的。我现在发现,国产的许多东东,都得自己二次加工。让国人又赢在了第二起跑线上

网友:
我们排线这种插座的排线,都是自己做的。自己做线,自己调试程序,自己调试硬件,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
淘宝现在次品太多了,原来买了块看上去非常好的面包板,但是就是做啥都不成,后来换了块面包板就好了,这才知道,面包板有问题。杜邦线就不说了,基本上都是垃圾。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网购确实不太容易看出来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