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中反馈控制输出疑问

楼主:
 基本的LDO架构。LDO由参考电压、误差放大器、反馈分压器和传输晶体管组成,如图1所示。输出电流通过传输器件提供。传输器件的栅极电压由误差放大器控制——误差放大器将参考电压和反馈电压进行比较,然后放大两者的差值以便减小误差电压。如果反馈电压低于参考电压,传输晶体管的栅极电压将被拉低,允许更多的电流通过,进而提高输出电压。如果反馈电压高于参考电压,传输晶体管的栅极电压将被拉高,进而限制电流流动、降低输出电压。
红色字部分:为啥栅极电流减少,晶体管允许通过电流变大?不是应该栅极电流小栅极电压就小吗?导致晶体管导通性变差。
求解释各位大神。LDO 通过控制电流控制输出电压?我之前觉得是晶体管开关是输出为PW波,PW波转化为直流。

网友A:
LDO框图中所谓“传输管”是PNP双极型三极管,不是场效应管,不应该称为“栅极”,应该称为“基极”。

既然是PNP双极型管,当然是基极越低(相对于发射极),管子中电流越大。

网友A:
“我之前觉得是晶体管开关是输出为PW波,PW波转化为直流”
这是线性稳压器,不是开关稳压器,没有开关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LDO框图中所谓“传输管”是PNP双极型三极管,不是场效应管,不应该称为“栅极”,应该称为“基极”。

既 ...

这个解释我懂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觉得是晶体管开关是输出为PW波,PW波转化为直流”
这是线性稳压器,不是开关稳压器,没有开关的事 ...

既然没有开关特性,PNP三极管导通后发射极电压多少?难道不是VIN吗?或者说PNP管就像是滑动变阻器,基极就是滑竿?

网友:
引用 网友A:
LDO框图中所谓“传输管”是PNP双极型三极管,不是场效应管,不应该称为“栅极”,应该称为“基极”。

既 ...

三极管不可以当做开关管是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觉得是晶体管开关是输出为PW波,PW波转化为直流”
这是线性稳压器,不是开关稳压器,没有开关的事 ...

PWM波是不是可以经过LC滤波为直流?DCDC降压原理就是MOS管开关产生PWM波对吗?这是如何控制改变输出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没有开关特性,PNP三极管导通后发射极电压多少?难道不是VIN吗?或者说PNP管就像是滑动变阻器,基极 ...

“既然没有开关特性,PNP三极管导通后发射极电压多少?难道不是VIN吗?”
图中PNP三极管发射极与输入端联接,你说PNP三极管发射极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不可以当做开关管是不是??

“三极管不可以当做开关管是不是?”

双极型三极管可以用做开关。早期的开关电源都是用双极型三极管,那时还没有功率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波是不是可以经过LC滤波为直流?DCDC降压原理就是MOS管开关产生PWM波对吗?这是如何控制改变输出电压 ...

PWM信号一定要经过滤波才能够成为直流。
至于是否一定LC滤波,那倒不一定。小信号情况下,可以使用RC滤波。但开关电源要输出较大电流,那就必须是LC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波是不是可以经过LC滤波为直流?DCDC降压原理就是MOS管开关产生PWM波对吗?这是如何控制改变输出电压 ...

“这是如何控制改变输出电压的?”

PWM的意思是“脉冲宽度调制”,改变输出电压靠的是改变脉冲宽度,亦即改变脉冲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