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V2驱动异常!!!

楼主:
谁能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不常见,难道硬件出问题了,更新一下驱动试试

网友:
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
换一个STlink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常见,难道硬件出问题了,更新一下驱动试试

更新了,还是出问题

网友:
烧录程序出现这个!!(can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device!
check the SWD cable connection and check all the needed pin connections on
the SWD connector. Reboot the ST-Link with USB cable)

网友:
应该是硬件问题我做的烧录器挑单片机

网友:
我烧录完程序也出现驱动失败问题,无法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