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规程活塞式压力计选型、使用及日常维护

楼主:
新规程活塞式压力计 yunrun.com.cn/tech/699.html
活塞式压力计是利用流体静力平衡(即作用在活塞有效面积上的流体压力与其所负荷的重力相平衡)原理进行压力测量的计量标准器。它可以向精密压力表、压力变送器、差压变送器、压力传感器、压力信号发生器及数字压力计等仪表进行信号传递,具有量程宽、精度高、技术性能稳定和使用方便等特点。新规程活塞式压力计一般由活塞系统、专用砝码、校验器组成。
昌辉仪表 yunrun.com.cn
新规程活塞式压力计常见类型
1、按活塞有效面积的大小、力的作用部位及工作介质的不同,活塞压力计有以下几种类型。
a、按工作介质分为油压式和气体式。油压式常用的工作液体有变压器油、药用蓖麻油、甘油加乙二醇混合液等。常用的工作气体有空气、氨气等。
b、按活塞与活塞筒的结构和加载砝码方式分类。负荷式活塞压力计、带增压器的活塞式压力计、可控间隙活塞压力计、带平衡装置的活塞式压力计。
2、活塞压力计计量性能的基本参数影响活塞压力计计量性能的基本参数有活塞有效面积、活塞下降速度和活塞转动延续时间。
a、活塞有效面积。活塞有效面积是活塞压力计的仪器常数。它的数值是活塞、承重底盘和砝码的合重力与活塞底部压力的比值。
b、活塞下降速度。在规定压力下,流体从活塞间隙中泄漏所引起的活塞下降的速度。如果下降速度太大,就无法使用活塞式压力计进行压力测量。
c、活塞转动延续时间。在规定的起始速度条件下,活塞自由旋转的时间称为活塞转动延续时间。在使用活塞式压力计时,假如活塞静止不动,则有静摩擦力减轻砝码重力;若活塞自由旋转,使活塞与活塞筒相对运动,尽可能消除它们之间直接接触而产生的机械摩擦,从而提高压力计量的准确度。因此,工作时应使活塞有一定的自由时间。
活塞压力计必须表明标称范围和测量范围,测量范围下限无法确定的按测量范围上限的10%计算。
活塞压力计的测量范围上限可在0.6MPa、6MPa、25MPa、60MPa、100MPa、160MPa、250MPa、500MPa中选取。若与上述量程不一致,可按最近以上量程的数值选取。
d、使用条件
温度:二等压力计使用温度为(20±2)℃;三等压力计使用温度为(20±5)℃;相对湿度:80%以下。

新规程活塞式压力计工作介质
测量范围25MPa以下活塞式压力计为变压器油或变压器油与煤油的混合油,20℃时运动粘度9-12厘池酸值不大于0.05毫克KOH/克。测量范围25MPa以上(含25MPa)活塞式压力计为癸二酸酯(癸二酸二异戊酯或癸二酸二异辛酯),20℃时运动粘度20-25厘池,酸值不大于0.05毫克KOH/克。

新规程活塞式压力计使用方法
a、活塞压力计应安装在便于操作、牢固无振动的工作台台面用坚固而富有弹性的材料制成。
b、新购置的活塞式压力计要用高标汽油对活塞系统、压力泵、油杯、管路进行反复清洗。待汽油全部挥发后,向校验器注入清洁的工作介质,并用手轮打压,反复几次,直到校验器与活塞连接口处无气泡渗出后,将活塞筒安装在校验器上,用手轮加压至活塞筒内充满介质,再把活塞杆表面涂上工作介质后插入活塞筒内,以确保活塞系统内没有空气存在。
c、压力计工作介质的选用非常重要。应选择在量程范围内有效的流动性,压缩率小及没有腐蚀的工作介质。一一般可以选用变压器油、变压器油和煤油的混合液及药用蓖麻油。使用前一定要对其介质的运动黏度及pH值进行测定,符合要求后方可使用。具体要求见检定规程。
d、活塞式压力计在工作前一定要调好水平。具体做法是:用手轮打压,使活塞升到工作位置,将条形水准仪放在承重杆托盘的平面上,转动活塞分别在水平面0°、45°、90°及135°处反复调整至符合要求。这实际上要求承重底盘平面与活塞中心线保持垂直,使砝码重力垂直作用在活塞有效面积上,二、三等级活塞式压力计的不垂直度不得超过5’。
e、活塞式压力计的工作位置。不带限止器的活塞式压力计,活塞浸入活塞筒的位置,应为活塞全长的2/4-3/4;带有限止器的活塞不得触及限止器;带滑动轴承和带滚珠轴承的压力计,将活塞升至工作位置的指示线为活塞式压力计的工作位置。
f、当活塞升压至所需要的压力值时,活塞在工作位置上须按顺时针方向,以30-60r/min的初角速度旋转,并能保持在工作位置。
g、活塞式压力计的专用砝码要保持清洁。使用时轻拿轻放。加放砝码时,一定要保证砝码与砝码之间配合紧密。否则,压力计工作时转动活塞容易将砝码甩出,误伤操作人员或损坏仪器设备。
h、活塞式压力计与专用砝码一定要按要求配套使用,因为压力计的活塞有效面积不同,与之配套专用砝码的质量也不同。
i、活塞式压力计使用时应缓慢升压和降压,如急速加、减压力,不仅会冲击活塞,而且会有危险。

新规程活塞式压力计使用注意事项
a、活塞式压力计不使用时,应用防尘罩罩好,以防灰尘和异物落在压力计上。
b、当二、三等压力计使用温度超过(20±5)℃时,需要进行温度修正。
c、活塞式压力计工作介质每隔半年更换次,同时应对压力计活塞转动延续时间、下降速度进行校验。具体要求见检定规程。
d、使用活塞式压力计过程中,泄压时不要直接打开泄压阀,以免砝码迅速下移砸断活塞杆。先反方向旋转加压杆,待压力卸完再打开泄压阀。
e、活塞式压力计检定周期最长为2年。

新规程活塞式压力计日常维护
1、应经常保持压力计清洁,压力计不放在湿度过大的环境中,以免锈蚀。
2、快速接头和活塞缸下端O形圈较易损坏,、若发现泄漏应予以更换。
3、油杯中液面应经常高于油杯过滤器罩子上端面,若一时疏忽,空气将进入预压泵中,造成预压泵失效。这时应拧松预压泵进油接头,使空气随液体流出而流。

新规程活塞式压力计

活塞式压力计技术指标
目前国家新规程已推行,对活塞式压力计技术要求有所提高,昌晖仪表的新规程活塞式压力计系列产品技术指标完全高于最新国家计量检定规程要求,一些硬性指标完全优于0.005级的要求。下面是这种新规程活塞式压力计的主要技术参数:
1、标称范围/测量范围
0.04-0.6MPa;0.1-6MPa;0.5-25MPa;1-60MPa;1-80MPa;2-100MPa;2-160MPa;5-250MPa

2、准确度
0.005级(±0.005%);0.01级(±0.01%);0.02级(±0.02%);0.05级(±0.05% )

3、功能
量传活塞压力计;检定压力计、压力表、压力变送器等。

4、其它技术指标
活塞材料: 活塞杆材质为碳化钨;活塞筒材质为碳化钨
砝码材料:无磁不锈钢(0.005级;0.01级;0.02级);碳钢(0.05级)

网友:
陕西泰汇尔仪器制造有限公司专业生产活塞压力计、精密数字压力表、压力表校验器,有需要请联系http://www.taiholl.com

网友:
陕西泰汇尔仪器制造有限公司专业生产活塞压力计精密数字压力表压力表校验器,希望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