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TL431的应用问题

楼主:
3芯积分
【不懂就问】
之前也问过TL431的基础问题
现在知道TL431可以当做稳压二极管,或者通过配合外围电阻输出指令的稳定电压
现在遇见的电路图,如下图
左边的+15V_A是变压器二次侧未经过滤波电路的输出,最右边+15V是+15V_A经过LC滤波后的输出
UC3844的输出是控制变压器原边开关管的(未画出)
有如下问题
【1】经过R2,R3分压后,给TL431的R端电压就是2.5V,那在这儿TL431就是在当做一个比较器在使用吗?
【2】如果是的话,TL431内部的基准源电压就是2.5V,那么输出正常,通过分压后的2.5V给R端,则输出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
【3】对于光耦TLP-181,若要它导通,就是要TL431输出低电平,那么这个低电平是怎么理解?
         是小于+15V_A在R4上分到的电压吗?

网友A:
TL431没有什么“输出低电平”的问题。注意:TL431线性工作,不是开关工作。
简单地说:TL431输入端是Ref引脚,另一输入端在芯片内部,接到2.5V基准电压上。当Ref引脚电压高于基准电压时,芯片内部一支三极管集电极(即C端)电流增加,Ref引脚电压低于2.5V时,片内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减小。

上次好像给你贴出了TL431内部框图。没有看?

网友:
你恐怕还没有弄清楚整个反馈环路在哪里,否则也不会只贴出这么少一部分电路。

网友:
你这里把TL431当做运放(误差放大器)用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L431没有什么“输出低电平”的问题。注意:TL431线性工作,不是开关工作。
简单地说:TL431输入端是Ref引 ...

好好看了一下内部图,结合两个帖子你给出的分析,理解了不少,谢谢,另外我还真要把反馈环路弄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好看了一下内部图,结合两个帖子你给出的分析,理解了不少,谢谢,另外我还真要把反馈环路弄清楚

猜测你这个是反激开关电源的部分电路。
反馈环路若从输出端开始看,包括输出端的分压、TL431、光耦、控制芯片内的放大器、PWM发生器、功率开关管、变压器次级整流、输出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