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同样的If语句在micropython和 Python IDE运行怎么不一样

楼主:
如图所示。
只是尝试了下最简单的If语句
在我win64位机上python2.7运行无误
但是在sensortile micropython竟然出错了

不知是何种缘由

网友:
试试
if 2==2:
    print(1)

网友A:
micropython执行的是python3语法 和python2略有区别

网友:
python3 print变成内建函数啦,要加括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cropython执行的是python3语法 和python2略有区别

谢D大 果然是的 看来版本还得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