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谁遇到过AD这个BUG

楼主:
  我用的是AD9 新建PCB 放置焊盘,结果就出这个,怎么点 空洞都是灰色,不能设置任何参数,空洞灰色,其它参数怎么修改也没用,确认键也是灰色。拆卸软件很多次还是一样。

网友:
层要设置成多层才行

网友:
楼上正解,你这个只放在top层,当然没有孔了

网友:
先按照一楼的说法测一下,不过你那个确定键是灰色的,这个不好确实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不是BUG

网友:
这个不是BUG,只是你放置的层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