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3MHz天线问题,请坛子里大虾帮帮忙

楼主:
大虾们好,图片是家里温湿度仪的室外模块,外壳上写的433MHz,由于室内机的位置距离较远,经常接收不到室外机的信号,我想把室外机的信号搞大点,或者加强一下室内机的接收天线,但我是小白,不知道要怎么搞,天线在哪也找不到,是板子上的卷成圈的铜丝吗?请大虾教教我

网友:
单纯的想增加先好强度,直接加放大器,
要是双向的,那就要加双向放大器

网友A:
能放一张PCB全景吗。铜丝线圈应该是电感。我不太懂天线的东西,不过我猜天线可能是PCB上某块铜皮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放一张PCB全景吗。铜丝线圈应该是电感。我不太懂天线的东西,不过我猜天线可能是PCB上某块铜皮线。

图片已更新,谢谢帮忙,另外我试了一下,不装外面的塑料壳可以接收,装上后就收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已更新,谢谢帮忙,另外我试了一下,不装外面的塑料壳可以接收,装上后就收不到了

目测在牛屎封装芯片那一面上,开槽外侧那片拐弯的长条铜皮走线是天线。这个天线应该不太容易改造。
我觉得可以咨询下沙发那位专业RF大神

网友:
建议:加个中继。

网友:
我司专注于蓝牙,WIFI,ZIGBEE等2.4G无线射频技术,方案主要采用美国博通,TI等国际一线品牌,有雄厚的技术开发能力,您所提的关于RF的问题,可联系电话 13828711210.QQ 2638434590,同时销售蓝牙,WIFI,ZIGBEE模组与芯片,希望该信息能帮助到您。

网友:
天线是特殊设计的电路,直接提升功放功率是比较好解决该类问题的

网友:
外边宽的那一圈是天线,但是你找个不好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