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单片机的流水灯怎么做啊?我才接触单片机

楼主:
15单片机的流水灯怎么做啊?我才接触单片机第一课,尝试着使灯全部亮了。我想知道流水灯如何做?

网友A:
“15单片机的流水灯怎么做啊?”

15单片机?楼主是想说51单片机吧?

网友B:
第一个亮——延时——第二个亮——延时 ……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还有你说的应该是51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亮——延时——第二个亮——延时 ……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还有你说的应该是51单片机

诶,对的,我知道51单片机,但是我们现在真的是学的15单片机是这个型号的,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单片机的流水灯怎么做啊?”

15单片机?楼主是想说51单片机吧?

STC15F2K60S2.H这个型号,好像也和51差不多

网友D:
15单片机是指STC15系列吧!STC15系列的单片机属于增强型51,在原有的MCS51基础上加了不少好用的寄存器,楼主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单片机是指STC15系列吧!STC15系列的单片机属于增强型51,在原有的MCS51基础上加了不少好用的寄存器,楼 ...

噢,这样子的啊,
我才接触,我还在研究呢

网友:
随便找本单片机教程就有了,这种基础的问题没必要问,也问不完。先尝试自己找一下答案,找不到再发帖提问吧

另外也没有人会说15单片机的,说stc的15系列大家就都明白了

网友:
15单片机?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诶,对的,我知道51单片机,但是我们现在真的是学的15单片机是这个型号的,谢谢你了

STC15系列属于增强型51内核单片机,
也就是说15只是个型号,本质上还是个51单片机。

网友:
看郭天祥的13集51单片机入门视频吧,
优酷上可以搜到,免费的。
认认真真的全看完,大学考试基本不是问题了。

网友:
这个没啥难度。单独点亮每个灯,实现了,延时就行了。建议你多看看例程。看看别人的程序是怎么写的。这种基本功能可以找到的。

网友:
首先的话,做个延时函数,然后还需要左移跟右移的函数,最后用做个循环就好

网友E:
/****************《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配套例程 *************
★★★★★★★★★★★★★★★★★★★★★★★★
《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 一书已经由北航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淘宝店地址:https://shop117387413.taobao.com 配套视频与例程免费下载地址:

  QQ群:STC51-STM32(3) :515624099 或 STC51-STM32(2):99794374。
        验证信息:STC15单片机
  邮箱:xgliyouquan@126.com
  ★★★★★★★★★★★★★★★★★★★★★★★★*/

//让接在STC15W4K58S4的P0.0引脚发光二极管发光
#include "STC15W4K.H"   // include称为文件包含命令,后面双引号中内容称为头文件
sbit  P0_0 = P0^0;      // sbit是位定义,"STC15W4K.H"中有sfr P0 = 0X80字节定义语句
void  main ()
{
        P0_0=0;                 // 点亮LED
}                // 实验证明:程序执行到这后面又执行P0_0=0。

//  流水灯

#include "STC15W4K.H"         // 注意宏定义语句后面无分号
void delay100ms()
{
        unsigned char i,j,k;          // i,j,k由由软件计算出并验证正确。
        for(i=157;i>0;i--)        // 注意后面没分号
        for(j=9;j>0;j--)         // 注意后面没分号
        for(k=194;k>0;k--);       // 注意后面有分号
}
void port_mode()            // 端口模式
{
        P0M1=0x00; P0M0=0x00;P1M1=0x00; P1M0=0x00;P2M1=0x00; P2M0=0x00;P3M1=0x00; P3M0=0x00;
        P4M1=0x00; P4M0=0x00;P5M1=0x00; P5M0=0x00;P6M1=0x00; P6M0=0x00;P7M1=0x00; P7M0=0x0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
       port_mode();              // 将单片机所有端口配置为准双向弱上拉方式
        while(1)
        {
                P0 =~(1<                 delay100ms();
                if (a==0x08)          // 允许左移8次。
                {
                        a=0;
                }
        }
}

网友:
引用 网友E:
/****************《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配套例程 *************
★★★★★★★★★★ ...

网友:
恭喜你,你已经学会点灯了。

网友:
想当年,我学会点灯后,感觉自己无比的NB,全天下的灯我都能控制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当年,我学会点灯后,感觉自己无比的NB,全天下的灯我都能控制一样。

哈哈哈,真的吗,灯现在已经会了,我准备做15小车了,有什么好的想法没?

网友:
有没有人用at24c01做过数据保存

网友:
想当年,我学会点灯后,感觉自己无比的NB,全天下的灯我都能控制一样

网友(2018-02-23):
51单片机吧: 只限点亮 。
#include
sbit led1=P2^0;
void delay(){
int i,j;
for(i=0;i<500;i++)
for(j=0;j<110;j++);
}
void main(){
while(1){
P2 = ~P2; //P1、P2代表不同口 改数字 P为大写
dela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