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来看看啊,可调占空比和频率的程序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6;
sbit key4=P3^7;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output=P1^0;
uchar PERCENT=50;
uchar FLAG_F=0,FLAG_W=0;
uchar TIMER0_H,TIMER0_L,TIMER1_H,TIMER1_L;
uint  FREQ=5000;
void time(uint sec)
{
        uint i,j;
        for(i=sec;i>0;i--)
                for(j=110;j>0;j--);
}
void calculate_F()
{
    TIMER0_H = (uint)(66536-10^6/FREQ)/256;
    TIMER0_L = (uint)(65536-10^6/FREQ)%256;
}
void calculate_W()
{
    float TEMP;
    TEMP = 66536-(10^6*PERCENT)/(FREQ*100);
    TIMER1_H = (uint)TEMP/256;
    TIMER1_L = (uint)TEMP%256;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time(10);//去抖
                if(key1==0)
                {
                        FLAG_F=1;
                        if(FREQ<1000)
                        FREQ+=10;
                        else
                        FREQ=1000;
                }
        }

        if(key3==0)
        {
                time(10);//去抖
                if(key3==0)
                {
                        FLAG_F=1;
                        if(FREQ>100)
                        FREQ-=10;
                        else
                        FREQ=100;
                }
        }

        if(key2==0)
        {
                time(10);
                if(key2==0)
                {
                        FLAG_W=1;
                        if(PERCENT<100)
                        PERCENT+=5;
                        else
                        PERCENT=100;
                }
        }

        if(key4==0)
        {
                time(10);
                if(key4==0)
                {
                        FLAG_W=1;
                        if(PERCENT>0)
                        PERCENT-=5;
                        else
                        PERCENT=0;
                }
        }

}
void init()    //设定初值
{
        TMOD=0x11;
    calculate_F();
    calculate_W();
    TH0=TIMER0_H;
    TL0=TIMER0_L;
    TH1=TIMER1_H;
    TL1=TIMER1_L;
        EA=1;
        ET1=1;
        ET0=1;
        TR0=1;
        TR1=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if(FLAG_F)
                {
                        calculate_F();
                        calculate_W();
                        FLAG_F=0;
                }
                if(FLAG_W)
                {
                        calculate_W();
                        FLAG_W=0;
                }
        }
}
void brea() interrupt 1
{
        TH0=TIMER0_H;
        TL0=TIMER0_L;
        TR1=1;
        output=1;
}
void brea_() interrupt 3
{
        TH1=TIMER1_H;
        TL1=TIMER1_L;
        TR1=0;
        output=0;

}
——————————————————————————————
这个在示波器上连频率都出不来咋整啊?

网友:
这种提问方式是低效的,自己搞清原理再一步一步去查问题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