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 DIY——我的健康手环(四)

楼主:
      两周时间又过去了,今天在这里记录一下这两周所做的事情。上上篇我们已经把硬件全部弄就绪,这两周主要是软件部分。软件部分主要是1、实现LCD的驱动2、实现心跳数据测量
3、实现体温的测量
4、时钟表的实现
      我的健康手环显示部分使用Nokia5110,这比较老了,现在已经没有生产了,市面上能看到的基本上都是拆机的。不过使用起来挺简单了。它的主要特点是 1、单芯片 LCD 控制/驱动 2、48 行,84 列输出 3、显示数据 RAM 48*84 位,至于它的使用我这里也不多啰嗦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到网上搜索。我这里给出在STM32F103的驱动部分。

/**
  ******************************************************************************
  * @file    lcd5110.c
  * @author  sun xiao wu
  * @version V1.0.0
  * @date    2017/11/18
  * @brief   NOKIA5110 LCD驱动文件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CD5110.h"
#include "LCDFont.h"
#include "delay.h"

LCD_Output_Number lcd_output_number = LCD_write_shu;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Nokia5510指令集
//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  0   0   1   0   0   PD  V   H
//                      |   |   |_______1->扩展指令集  0->基本指令集
//                      |   |___________1->垂直寻址    0->水平寻址
//                      |_______________1->低功耗模式  0->正常模式
//-------------------------------------------------------------------
//        显示模式
//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  0   0   0   0   1   D   0   E
//                      |       |_______0    0    1    1
//                      |_______________0    1    0    1
//                                      白屏 正常 全显 反转
//-------------------------------------------------------------------

#ifdef HW_SPI
void LCD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LCDRCC_CLK|RCC_APB2Periph_SPI1|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激活GPIOA cloc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CD_RST|LCD_DC|LCD_BGL|LCD_CE;                          //设置GPIOB0、GPIOB1、GPIOB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设置GPIO速度为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以上三个GPIO为输出
    GPIO_Init(LCD_CTRL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硬件SP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CD_CLK|LCD_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LCD_CTRL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将以上设置参数写入
        SPI_Cmd(SPI1, DISABLE);
        SPI_StructInit(&SPI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0x07;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_Tx;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PI1,&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ENABLE);
    SPI_I2S_SendData(SPI1,0x0);
}
#else
void LCD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LCDRCC_CLK|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激活GPIOA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CD_RST|LCD_DC|LCD_BGL|LCD_CLK|LCD_MOSI|LCD_CE;          //设置GPIOB0、GPIOB1、GPIOB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设置GPIO速度为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以上三个GPIO为输出
    GPIO_Init(LCD_CTRL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endif
//---------------------------------------
//名称: 使用SPI接口写数据到LCD
//参数:dt:写入的数据 command: 1-数据/0-命令
//作者:ketose
//-----------------------------------------
#ifdef HW_SPI
void LCD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t, unsigned char command)
{
    SCE_Low;
    if(command)
        DC_DAT;
    else
        DC_CMD;

    SPI_I2S_SendData(SPI1,dt);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else
void LCD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t, unsigned char command)
{
    SCE_Low;
    if(command)
        DC_DAT;
    else
        DC_CMD;

    for(int i=0;i<8;i++)
    {
            if(dt&0x80)
                    SDIN_High;
            else
                    SDIN_Low;
            dt=dt<<1;
            SCLK_Low;
            SCLK_High;
            SCLK_Low;
    }
}
#endif
//---------------------------------------
//名称: 5110LCD初始化函数
//作者:ketose
//-----------------------------------------
void LCD_init(void)
{
    SCE_High;
    LCD_Set;
    HAL_Delay_ms(10);
    SCE_Low;
    HAL_Delay_ms(100);
    LCD_Set;
    HAL_Delay_ms(10);
    LCD_write_byte(0x21,LCD_CMD);//LCD功能设置:芯片活动,水平寻址,使用扩展指令
    LCD_write_byte(0xC8,LCD_CMD);//设置VOP值,室温下的编程范围为3.00-10.68
    //Vlcd=3.06+(VOP)*0.06,本例VOP为0B0101 0000为十进制的80,Vlcd=7.86V
        LCD_write_byte(0X06,LCD_CMD);//温度校正
        LCD_write_byte(0x13,LCD_CMD);//1:48
    LCD_write_byte(0x20,LCD_CMD);//LCD功能设置:芯片活动,水平寻址,使用基本指令
    LCD_write_byte(0x0C,LCD_CMD);//设定显示配置:普通模式
    SCE_High;
}
//---------------------------------------
//名称: 设置坐标函数
//参数:X:0-83 Y:0-5
//作者:ketose
//-----------------------------------------
void LCD_set_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LCD_write_byte(0x40 | Y, LCD_CMD);// column
    LCD_write_byte(0x80 | X, LCD_CMD);// row
    SCE_High;
}
//---------------------------------------
//名称: LCD清屏函数
//作者:ketose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set_XY(0,0);
    for(int t=0; t<6; t++)
    {
        for(int k=0; k<84; k++)
        {
            LCD_write_byte(0x00,LCD_DAT);
        }
    }
    SCE_High;
}
//---------------------------------------
//名称: 显示英文字符
//参数:c:显示的字符在font6x8表格中的位置
//作者:ketose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c)
{
    c -= 32;
    for (int line=0; line<6; line++)
        LCD_write_byte(font6x8[c][line], LCD_DAT);
}
//---------------------------------------
//名称: 英文字符串显示函数
//参数:*s:英文字符串指针 8*8点阵
//作者:ketose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char *s)
{
    LCD_set_XY(X,Y);
    while (*s)
    {
        LCD_write_char(*s);
        s++;
    }
}
//---------------------------------------
//名称: 写一个字符到LCD函数(8*16点阵)
//参数:row,page:写入字符的地址 c: 写入字符在shuzi表格中的位置
//作者:ketose

void LCD_write_shu(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 //row:列 page:页 dd:字符
{
    LCD_set_XY(row*8, page);// 列,页
    for(int i=0; i<8; i++)
    {
        LCD_write_byte(shuzi[c*16+i],LCD_DAT);
    }

    LCD_set_XY(row*8, page+1);// 列,页
    for(int i=8; i<16; i++)
    {
        LCD_write_byte(shuzi[c*16+i],LCD_DAT);
    }
    SCE_High;
}
//---------------------------------------
//名称: 写一个字符到LCD函数(8*16点阵)
//参数:row,page:写入字符的地址 c: 写入字符在shuzi表格中的位置
//作者:ketose

void LCD_write_inverse_shu(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 //row:列 page:页 dd:字符
{
    LCD_set_XY(row*8, page);// 列,页
    for(int i=0; i<8; i++)
    {
        LCD_write_byte(~shuzi[c*16+i],LCD_DAT);
    }

    LCD_set_XY(row*8, page+1);// 列,页
    for(int i=8; i<16; i++)
    {
        LCD_write_byte(~shuzi[c*16+i],LCD_DAT);
    }
    SCE_High;
}
//---------------------------------------
//名称: 写一个字符到LCD函数(12*16点阵)
//参数:row,page:写入字符的地址 c: 写入字符在shuzi表格中的位置
//作者:ketose

void LCD_write_digital(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 //row:列 page:页 dd:字符
{
    LCD_set_XY(row*12, page);// 列,页
    for(int i=0; i<12; i++)
    {
        LCD_write_byte(Digital[c*24+i],LCD_DAT);
    }

    LCD_set_XY(row*12, page+1);// 列,页
    for(int i=12; i<24; i++)
    {
        LCD_write_byte(Digital[c*24+i],LCD_DAT);
    }
    SCE_High;
}
//---------------------------------------
//名称: 写一个汉字到LCD函数 16*16
//参数:x,y:写入汉字的地址 address: 写入汉字在han表格中的位置
//作者:ketose
//-----------------------------------------
void LCD_write_hanzi(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 //row:列 page:页 dd:字符
{
    LCD_set_XY(row*16, page);// 列,页
    for(int i=0; i<16; i++)
    {
        LCD_write_byte(han[c*2][i],LCD_DAT);[/i]
    }

    LCD_set_XY(row*16, page+1);// 列,页
    for(int i=0; i<16; i++)
    {
        LCD_write_byte(han[c*2+1],LCD_DAT);
    }
    SCE_High;
}

      显示部份有了,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体温和心跳部分的数据显示了。
体温用的是DS18B20,这个网上的资料也是分析的很透彻。我就不再把其它地方的资料再搬上来了。只接用代码说话吧。

/**
  ******************************************************************************
  * @file    ds18b20.c
  * @author  sun xiao wu
  * @version V1.0.0
  * @date    2017/11/09
  * @brief   DS18B20温度传感器驱动文件
  ******************************************************************************
  */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elay.h"

/**
* @brief         复位DS18B20.
* @note        单总线复位,总线主机拉低总线至少480us. 然后释放总线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val  none
* @par 标识符
*      保留
* @par 其它
*      无
* @par 修改日志
*      sun xiao wu于2017-11-01创建
*/
void DS18B20_Rst(void)
{
        DS18B20_IO_OUT();         //SET PA11 OUTPUT
    DS18B20_DQ_OUT=0;         //拉低DQ
    HAL_Delay_us(550);  //拉低550us
    DS18B20_DQ_OUT=1;         //DQ=1
        HAL_Delay_us(15);   //15US
}

/**
* @brief         等待DS18B20的回应.
* @note        在单总线复位后,检测总线上是否有60-240s 的低电平信号.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val  返回1:未检测到DS18B20的存在
*                        返回0:存在
* @par 标识符
*      保留
* @par 其它
*      无
* @par 修改日志
*      sun xiao wu于2017-11-01创建
*/
uint8_t DS18B20_Check(void)
{
        //重试次数
        u8 retry=0;

        DS18B20_IO_IN();//SET PA11 INPUT
    while (DS18B20_DQ_IN && retry<200)
        {
                retry++;
                HAL_Delay_us(1);
        };
        if(retry>=200)
                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 (!DS18B20_DQ_IN && retry<240)
        {
                retry++;
                HAL_Delay_us(1);
        };
        if(retry>=240)
                return 1;
        return 0;
}

/**
* @brief         从DS18B20读取一个bit位.
*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val  返回1,0
* @par 标识符
*      保留
* @par 其它
*      无
* @par 修改日志
*      sun xiao wu于2017-11-01创建
*/
uint8_t DS18B20_Read_Bit(void)                          // read one bit
{
    u8 data;
        DS18B20_IO_OUT();//SET PA11 OUTPUT
    DS18B20_DQ_OUT=0; //r拉低总线
        HAL_Delay_us(2);
    DS18B20_DQ_OUT=1; //释放总线
        HAL_Delay_us(12);
        DS18B20_IO_IN();//SET PA11 INPUT
        if(DS18B20_DQ_IN)
                data=1;
    else
                data=0;
    HAL_Delay_us(50);         //时隙持续时间的要求(至少60μs)
    return data;
}

/**
* @brief         从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
*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val  返回了个字节数据
* @par 标识符
*      保留
* @par 其它
*      无
* @par 修改日志
*      sun xiao wu于2017-11-01创建
*/
uint8_t DS18B20_Read_Byte(void)    // read one byte
{
    u8 i,j,dat;
    dat=0;
        for (i=1;i<=8;i++)
        {
        j=DS18B20_Read_Bit();
        dat=(j<<7)|(dat>>1);
    }
    return dat;
}

/**
* @brief        写一个字节到DS18B20.
*
* @param[in]   dat 要写入的字节
* @param[out]  none.
* @retval  none
* @par 标识符
*      保留
* @par 其它
*      无
* @par 修改日志
*      sun xiao wu于2017-11-01创建
*/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int8_t dat)
{
    u8 j;
    u8 testb;
        DS18B20_IO_OUT();//SET PA11 OUTPUT;
    for (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 (testb)
        {
            DS18B20_DQ_OUT=0;// Write 1
            HAL_Delay_us(2);
            DS18B20_DQ_OUT=1;
            HAL_Delay_us(60);
        }
        else
        {
            DS18B20_DQ_OUT=0;// Write 0
            HAL_Delay_us(60);
            DS18B20_DQ_OUT=1;
            HAL_Delay_us(2);
        }
    }
}

/**
* @brief         启动DS18B20进行温度转换.
*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val  none
* @par 标识符
*      保留
* @par 其它
*      无
* @par 修改日志
*      sun xiao wu于2017-11-01创建
*/
void DS18B20_Start(void)// ds1820 start convert
{
    DS18B20_Rst();
        DS18B20_Check();
    DS18B20_Write_Byte(0xcc);// skip rom
    DS18B20_Write_Byte(0x44);// convert
}

/**
* @brief         初始化DS18B20的IO口 DQ 同时检测DS的存在.
*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val  0:不存在
*                         1:存在
* @par 标识符
*      保留
* @par 其它
*      无
* @par 修改日志
*      sun xiao wu于2017-11-01创建
*/
uint8_t DS18B20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1;
        //RCC->APB2ENR|=1<<8;    //使能PORTG口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        GPIOA->CRH&=0XFFFF0FFF;//PORTA.11 推挽输出
//        GPIOA->CRH|=0X00003000;
//        GPIOA->ODR|=1<<11;      //输出1
        gpio_1.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1.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1.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A,&gpio_1);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1);

        DS18B20_Rst();
        return DS18B20_Check();
}

/**
* @brief         从ds18b20得到温度值.
* @note        精度:0.1C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val  温度值 (-550~1250)
* @par 标识符
*      保留
* @par 其它
*      无
* @par 修改日志
*      sun xiao wu于2017-11-01创建
*/
float DS18B20_Get_Temp(void)
{
    uint8_t temp;
    uint8_t TL,TH;
        short tem;
        float result;
    DS18B20_Start ();                    // ds1820 start convert
    DS18B20_Rst();
    DS18B20_Check();
    DS18B20_Write_Byte(0xcc);// skip rom
    DS18B20_Write_Byte(0xbe);// convert
        HAL_Delay_ms(750);
    TL=DS18B20_Read_Byte(); // LSB
    TH=DS18B20_Read_Byte(); // MSB

    if(TH>7)
    {
        TH=~TH;
        TL=~TL;
        temp=0;//温度为负
    }else temp=1;//温度为正
    tem=TH; //获得高八位
    tem<<=8;
    tem+=TL;//获得底八位
    result=(float)tem*0.0625;//转换
        if(temp)
                return result; //返回温度值
        else
                return -result;
}

/**************************************************************************************
* 名    称: adjust_res
* 功    能: 调整分辨率
* 参    数: 分辨率值
* 返 回 值: 无
**************************************************************************************/

void adjust_res(unsigned char res) ///res 分别等于 0x1f, 0x3f, 0x5f,0x7f温度读数分辨率分别对应  0.5, 0.25, 0.125,0.0625
{
        DS18B20_Rst();                       //复位
        DS18B20_Write_Byte(0xcc);              //跳过Rom
        DS18B20_Write_Byte(0x4e);              //写暂存器
        DS18B20_Write_Byte(0x02);              //写TH
        DS18B20_Write_Byte(0x01);              //写TL
        DS18B20_Write_Byte(res);               //写结构寄存器
        DS18B20_Rst();                       //复位
        DS18B20_Write_Byte(0xcc);              //跳过Rom
        DS18B20_Write_Byte(0x48);              //把暂存器内容写到EPRam中
}

      接下来的部分就是心率的测量了,这部分看了SON1303的资料,觉得可以用外部中断上升沿下降沿和定时器可以解决问题,可是以测试的时候发现外部中断很不稳定,心跳有抖动。没办法用外部中断,所以想了个笨的办法,直接测高低电平的时间,这样即便是在高电平上有点小的抖动,也能很好的去抖动。代码了做了详细的注释,大这看就能看明白。
/**
  ******************************************************************************
  * @file    son1303.c
  * @author  sun xiao wu
  * @version V1.0.0
  * @date    2017/11/16
  * @brief   心率传感器son1303驱动文件
  ******************************************************************************
  */

#include "son1303.h"

HEARTRATE Hreat;        //心率
uint32_t risingTimes = 0;        //高电平持续时间 ms
uint32_t fallingTimes = 0;        //低电平持续时间 ms

/**
@brief:         SON1303的GPIO初始化,PB3开启心跳仪,PB4心跳输入
@param:         None
@return: None
*/
void SON1303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t.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t.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B,&gpio_t);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3);

    gpio_t.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t.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B,&gpio_t);
}
/**
@brief:         SON1303传感器初始化,PB4心跳输入
@param:         None
@return: None
*/
void SON1303_ini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1;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心跳计时 TIM3 1000Hz 1ms*/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
    tim_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TIM_Period = 2000-1;
    tim_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TIM_Prescaler = 35;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

    nvic_1.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1.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1.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1.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1);
}
/**
@brief:         启动 SON1303传感器
@param:         None
@return: None
*/
void SON1303_start(void)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
    TIM_Cmd(TIM3,ENABLE);
}
/**
@brief:         停止 SON1303传感器
@param:         None
@return: None
*/
void SON1303_stop(void)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3);
    TIM_Cmd(TIM3,DISABLE);
}
/**
@brief:         计算心率
@param:         None
@return: 心率
*/
uint32_t CalcHeartRate(void)
{
    uint32_t result = 0;
    uint32_t avg = 0;
    if(Hreat.TestStable)
    {
                avg = TESTCOUNT;
                int maxHeart = 0;
                int minHeart = 0;
        for(int i=0; i<avg; i++)
                {
                        maxHeart = maxHeart > Hreat.HeartRate[i] ? maxHeart : Hreat.HeartRate;[/i]
                        minHeart = minHeart < Hreat.HeartRate ? minHeart : Hreat.HeartRate;
            result += Hreat.HeartRate;
                }
                result = result - maxHeart - minHeart;
                avg = TESTCOUNT - 2;
    }
    else
    {
        avg = Hreat.TestTimes;
        for(int i=0; i<avg; i++)
            result += Hreat.HeartRate;
    }
    result = result / avg;
    return result;
}
/**
@brief:         配置PA2为ADC,检测是否配带,PA2
@param:         None
@return: None
*/
void SON1303_ADC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t;
    ADC_InitTypeDef adc_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gpio_t.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t.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gpio_t);

    ADC_DeInit(ADC1);
    adc_t.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t.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t.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t.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t.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t.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adc_t);

    ADC_Cmd(ADC1,ENABL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2,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
@brief:         检测是否配带
@param:         None
@return: 配带返回true
*/
bool IsWeared(void)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ADC_FLAG_EOC));
    uint32_t adValue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return (adValue<0xD20);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PB4 心跳输入*/
    static uint8_t last_status = 0;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 == SET)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4) == Bit_SET)
        {
            /*上次状态是0,证明心跳了一次*/
            if(last_status == 0)
            {
                uint32_t sumTimes = risingTimes + fallingTimes;//心跳一次的总时间
                uint32_t tmp = 60000 / sumTimes;                                //一分钟是60000ms
                /**/
                if(tmp > 50 && tmp < 200)
                {
                    if(Hreat.TestTimes >=TESTCOUNT)
                    {
                        Hreat.TestTimes = 0;
                    }
                    Hreat.HeartRate[Hreat.TestTimes] = tmp;
                    Hreat.TestTimes++;
                }
                risingTimes = 0;
            }
            last_status = 1;
            risingTimes++;//增加高电平的时间
        }
        else
        {
            if(last_status == 1)
                fallingTimes = 0;
            last_status = 0;
            fallingTimes++;//增加低电平的时间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
}

接下来就是主程序文件。这个逻辑就简单很多。
/**
  ******************************************************************************
  * @file    mainc.c
  * @author  sun xiao wu
  * @version V1.0.0
  * @date    2017/11/06
  * @brief   穿戴数据终端主程序文件
  ******************************************************************************
  */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LCD5110.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son1303.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rtc.h"
#include "key.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ime.h>

void Clock_Init(void);
char printBuffer[16];

extern LCD_Output_Number lcd_output_number;
extern bool Key_Mode_Press;
extern bool Key_Back_Press;
extern bool Key_Up_Press;
extern bool Key_Down_Press;
extern enum KeySelect KeyValue;
extern uint32_t LedDelay;

extern bool bShowHeart;                //显示心跳和体温标记
int ShowStatus=0;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Show_time(void);
void Show_Temperature(void);
void Show_HeartRate(void);
void Show_Logo(void);
void Show_Power(void);

int main()
{
    //时钟初始化
    Clock_Init();
    GPIO_Configuration();

    RTC_init();
    //延时初始化
    HAL_Delay_Init();
    //DS18B20初始化
    DS18B20_Init();
    //心率传感器初始化
    SON1303_init();
    SON1303_ADC_init();

    //Nokia5110初始化
    LCD_init();
    LCD_clear();

    KEY_GPIO_init();
    KEY_NVIC_init();

    SON1303_start();

    for(;;)
    {
                //交替显示心跳和体温
                if(bShowHeart)
                {
                        if(ShowStatus == 1)
                        {
                                /*如果是从显示体温界面转过来,则进行清屏,防止脱影*/
                                LCD_clear();
                        }
                        Show_HeartRate();
                        ShowStatus = 0;
                }
                else
                {
                        if(ShowStatus == 0)
                        {
                                /*如果是从显示心跳界面转过来,则进行清屏,防止脱影*/
                                LCD_clear();
                        }
                        Show_Temperature();
                        ShowStatus = 1;
                }
                //显示EEWORLD DIY
                Show_Logo();
                //显示电量
                Show_Power();
                //显示时间
        Show_time();

        HAL_Delay_ms(200);
    }
}

/**
@brief:         stm32芯片时钟初始化
@param:         None
@return: None
*/
void Clock_Init(void)
{
//        RCC_DeInit();
//        /* Enable HSE */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        while(!RCC_WaitForHSEStartUp());

//        /* Configure HCLK such as HCLK = SYSCLK */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 Configure PCLK1 such as PCLK1 = HCLK/2 */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 Configure PCLK2 such as PCLK2 = HCLK */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        /* Set PLL clock output to 72MHz using HSE (8MHz) as entry clock */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9);
//        /* Enable the PLL */
//        RCC_PLLCmd(ENABLE);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the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brief:         GPIO初始化
@param:         None
@return: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LCD_GPIO_init();
    SON1303_GPIO_init();
}
/**
@brief:         显示时间
@param:         None
@return: None
*/
void Show_time(void)
{
    uint32_t t = RTC_GetCounter();
    struct tm *ptm = localtime(&t);
        if(LedDelay>0)
                BkLED_On;
        else
                BkLED_Off;
    if(Key_Mode_Press)
    {
        switch(KeyValue)
        {
        case Hour:
            lcd_output_number = LCD_write_inverse_shu;
            lcd_output_number(2,4,ptm->tm_hour/10);
            lcd_output_number(3,4,ptm->tm_hour%10);
            lcd_output_number = LCD_write_shu;
            lcd_output_number(4,4,47);
            lcd_output_number(5,4,ptm->tm_min/10);
            lcd_output_number(6,4,ptm->tm_min%10);
            lcd_output_number(7,4,47);
            lcd_output_number(8,4,ptm->tm_sec/10);
            lcd_output_number(9,4,ptm->tm_sec%10);
            break;
        case Minute:
            lcd_output_number(2,4,ptm->tm_hour/10);
            lcd_output_number(3,4,ptm->tm_hour%10);
            lcd_output_number(4,4,47);
            lcd_output_number = LCD_write_inverse_shu;
            lcd_output_number(5,4,ptm->tm_min/10);
            lcd_output_number(6,4,ptm->tm_min%10);
            lcd_output_number = LCD_write_shu;
            lcd_output_number(7,4,47);
            lcd_output_number(8,4,ptm->tm_sec/10);
            lcd_output_number(9,4,ptm->tm_sec%10);
            break;
        case Second:
            lcd_output_number(2,4,ptm->tm_hour/10);
            lcd_output_number(3,4,ptm->tm_hour%10);
            lcd_output_number(4,4,47);
            lcd_output_number(5,4,ptm->tm_min/10);
            lcd_output_number(6,4,ptm->tm_min%10);
            lcd_output_number(7,4,47);
            lcd_output_number = LCD_write_inverse_shu;
            lcd_output_number(8,4,ptm->tm_sec/10);
            lcd_output_number(9,4,ptm->tm_sec%10);
            lcd_output_number = LCD_write_shu;
            break;
        }
    }
    else
    {
        LCD_write_shu(2,4,ptm->tm_hour/10);
        LCD_write_shu(3,4,ptm->tm_hour%10);
        LCD_write_shu(4,4,47);
        LCD_write_shu(5,4,ptm->tm_min/10);
        LCD_write_shu(6,4,ptm->tm_min%10);
        LCD_write_shu(7,4,47);
        LCD_write_shu(8,4,ptm->tm_sec/10);
        LCD_write_shu(9,4,ptm->tm_sec%10);
    }
    //LCD_write_hanzi(0,4,0);
}
/**
@brief:         显示温度
@param:         None
@return: None
*/
void Show_Temperature(void)
{
    int temperature = (int)DS18B20_Get_Temp();

        LCD_write_hanzi(4,2,8);
    int x = temperature / 10;
        LCD_write_digital(2,2,x);
    x = temperature % 10;
        LCD_write_digital(3,2,x);
}
/**
@brief:         显示心率
@param:         None
@return: None
*/
void Show_HeartRate(void)
{
    uint32_t hr = CalcHeartRate();

    LCD_write_hanzi(0,2,11);
    int x = hr / 100;
    LCD_write_digital(2,2,x);
    x = (hr % 100) / 10;
    LCD_write_digital(3,2,x);
    x = hr % 10;
    LCD_write_digital(4,2,x);
}

/**
@brief:         显示LOGO
@param:         None
@return: None
*/
void Show_Logo(void)
{
        LCD_write_String(0,0,"EEWORLD DIY");
}

/**
@brief:         显示电量
@param:         None
@return: None
*/
void Show_Power(void)
{
        //LCD_write_shu(0,1,48);
}

      按键部分,延时部分,RTC时间的代码我就不贴了,贴出来太多了。如果有人需要跟贴,我就把它们也贴出来。
      还有一部分工作没有完成,就是电量显示,和低功耗部分。这部分在后面会慢慢实现。
先看下目前完成的情况。

操作视频:
如果打不开,可以直接用这个地址看: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2OTQxNDg2OA==.html
这两天不知道怎么的,手上起了很多水泡,网上查了下是汗泡疹。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分享一下,手上很多泡实在是很痒。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ketose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这个手环有点酷!

泡疹最好去皮肤科看下是什么引起的,一般的真菌除了外涂抗生素类软膏还要配合吃维生素类的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环有点酷!

泡疹最好去皮肤科看下是什么引起的,一般的真菌除了外涂抗生素类软膏还要配合吃维生素 ...

真的么?麻麻的,我看了假皮肤科,医生瞟一眼,然后开了2支一样的药,说回去涂吧,就打发我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么?麻麻的,我看了假皮肤科,医生瞟一眼,然后开了2支一样的药,说回去涂吧,就打发我走了 ...

依据个体情况吧,你的没准就是轻微的问题,涂点药就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环有点酷!

泡疹最好去皮肤科看下是什么引起的,一般的真菌除了外涂抗生素类软膏还要配合吃维生素 ...

谢谢了,视频能看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了,视频能看到吗?

能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