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蓝牙控制系统求助!!!!

楼主:
我设计了和借鉴了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程序,目前只能做到用手机控制一个led的亮灭,我想加一点程序,让51单片机开发板上的数码管记录亮灭次数,不过改了很多次都不成功,...哪位大神教一下,我才学单片机1个月,新手都算不上。

#include

#include

unsigned char tmp;

unsigned int c=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sbit led1=P2^0;                      //指示灯0

void init();   //串口初始化

void send(unsigned char a);     //单字节发送函数

void ctrl(); //接收处理函数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RI==1)       //是否有数据到来

     {
        RI = 0;
        tmp = SBUF;          //暂存接收到的数据
        ctrl();
     }
    }
}

void display(void)
{

}

void init()        //串口初始化
{

    ES=0;                                                                       //关中断

    SCON = 0x50;    // REN=1允许串行接受状态,串口工作模式1,

    TMOD = 0x20;                     //定时器1工作于方式2,8位自动重载模式,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TL1=0xFD;       //波特率9600 (本次测试采用晶振为11.0592)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增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工作,产生波特率

      TI=0;                       //接收标志位置0

       RI=0;

        ES=1;

         P1=~smgduan[0];

          led1=0;
                             //初始化设置3个指示灯全灭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a)      //单字节数据发送

{    //注意:若单片机TXD(P3.1)无上拉能力,必须在P3.1端接上拉电阻。本次测试需要接上拉电阻

         TI=0;

         SBUF=a;

         while(TI==0);

         TI=0;

}

void ctrl()                      //接收处理函数

{          switch(tmp)

        {
              case '1':

              led1=1;       //收到字符1,指示灯0灭

               send(tmp);

                        P1=~smgduan[1];

                break;

               case 'A':

              led1=0;       //收到字符1,指示灯0灭

                send(tmp);

                        P1=~smgduan[2];

                break;

                   case '2':

              led1=1;       //收到字符1,指示灯0灭

                send(tmp);

                           P1=~smgduan[3];

                break;

                case 'B':

              led1=0;       //收到字符1,指示灯0灭

                send(tmp);

                          P1=~smgduan[4];

                break;

                 case '3':

              led1=1;       //收到字符1,指示灯0灭

                send(tmp);

                         P1=~smgduan[5];

                break;

                  case 'C':

              led1=0;       //收到字符1,指示灯0灭

                send(tmp);

                   P1=~smgduan[6];

                break;

                 case '4':

              led1=1;       //收到字符1,指示灯0灭

               send(tmp);

                           P1=~smgduan[7];

                break;

                  case 'D':

              led1=0;       //收到字符1,指示灯0灭

                send(tmp);

                                P1=~smgduan[8];

                break;

                        case '5':

               led1=1;       //收到字符1,指示灯0灭

                send(tmp);

                                P1=~smgduan[9];

                break;

                }
  }

串口.c

网友A:
我也刚学几天,建议你看着教程一步一步来,一起学习
1,原理图要看,开发板上数码管前一般会有个译码器或者锁存器控制输出,你那程序连数码管都控制不了
2,想要记录次数,也没有写记录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刚学几天,建议你看着教程一步一步来,一起学习
1,原理图要看,开发板上数码管前一般会有个译码器或 ...

我用的是静态数码管,不用译码器。计次程序写不出来,只能用发送字符控制特定的数字。

网友B:
蓝牙模块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牙模块是什么型号?

hc-06,,,求指教

网友C:
计次程序写不出来。。。我不是很懂你要表达的意思。可以直接设置一个全局变量,然后led翻转的时候做累加就行了啊,然后把变量发送到数码管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计次程序写不出来。。。我不是很懂你要表达的意思。可以直接设置一个全局变量,然后led翻转的时候做累加就 ...

thank you 我已经做出来了

网友:
  电分为直流电和交流电,DC指直流电,AC指交流电。直流电通常是24V,交流电通常是220V,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通入的电压类型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