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le:///C:\Users\lishu\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44650907\QQ\WinTemp\RichOle\HQ[S3ZSS{S51AEV0$O1RR@3.png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这一片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其实我没有看懂哎~~~

网友A:
楼主的板子不干净,以前有铺过别的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板子不干净,以前有铺过别的东东

那怎么清理啊

网友:
找到它,删掉它,必要时先把铺铜去掉,对那个范围,圈起来删除,然后再铺,看看行不行,总有原因。

网友:
新开PCB,COPY进去,应该就不会有了

网友:
双层板可放同网络的孔,或者一个焊盘
让这块铺上铜,方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