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贴片电阻0805的封装

楼主:
新手,跪求0805封装,用的AD13

网友:
就只有两片铜箔,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连这都不自己画一下,以后可就什么都不会做了。
再说就这些基本且标准的封装尺寸而言,找几家典型的器件厂商的手册查下推荐尺寸,掌握下一般焊盘和器件引脚尺寸的关系等知识,大有裨益。

网友:
建议放弃画板这个技能

网友:
找一个芯片的资料,上面有尺寸,然后自己花,多简单的东西呀,再者,0805太常见了,库里面肯定有的,不用到处找的

网友:
库里有,先去弄懂怎么用EDA软件吧。

网友:
0805电阻封装,自带库就有啊,找找

网友:
画元件的封装,特别是这些常用元件,这是画图的基本功。

网友:
0805,还有比这更简单的封装么。自带库里应该是有的。尺寸要求不严格,检查一下尺寸,直接用就行。画封装是layout必须要做的工作。只要确定做这方面,就一定得会画。尺寸标准也能搜到。没什么难度。加强练习吧。

网友:
有啊,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