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type-c母座的,帮忙看下电源引脚位置有没有错

楼主:
买的type-c母座一直没到,又急着做板,
帮忙看下5V和地引脚位置有没有接错

网友A:
没有资料吗,应该各家的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资料吗,应该各家的不一样吧

只有尺寸图

网友:
楼主这个封装是放在低层吗,刚好引脚看上去反了,,

正确应该是:图A1->A12是左->右;

B1->B12 从右到左.

另外,右侧的定位圆孔 应该要画成椭圆形.

网友:
脚位,各家的不一样

网友:
USB座每一家都不一样,你要去你买的那一家问他要资料去确定各个引脚的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