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54评测】第5篇 供电,评估板的板上3.3V供电讨论

楼主:
       在之前计划里是没有这篇内容的,但在实验中发现3.3V供电有些问题。于是有了这篇帖子。
       之前评测CH554评估板时一直在用5V供电,最近在评测SPI接口时,外设需要3.3V供电。就想着整个系统都用3.3V供电。结果把跳线跳到3.3V后整个系统都不工作了。

       于是分析电路图后发现CH554评估板上的3.3V供电有BUG.

       我们先看正常工作的5V供电情况

       VBUS  ----->  +5V

       +5V   ----->  VIN   -----> VDD

       VDD再给芯片供电

       那么CH554评估板上的3.3V哪里来的呢?分析CH554评估板电路可知是CH554评估板上的USB转串口模块的CH340芯片产生的。为了验证这个判断,我做了一个实验。

       第一步,正常跳线跳到5V供电,这时测量V33,发现V33上有3.3V电压。

       第二步,去掉跳线帽,既不接5V供电,也不接V33供电,这时发现5V供电有4.93V电压,V33上没有电压。

       这就验证了前面CH554评估板上的3.3V是CH340芯片产生的这个判断。

       这就尴尬了,3.3V是CH340芯片产生的,CH340芯片正常工作需要VDD,VDD通过开关S1接VIN,VIN由跳线JP3选择+5V或V33。但选择了V33就是一个死循环。

       所以建议沁恒下次改板,单独加个LDO由产生VBUS产生3.3V,再连到JP3这个跳线帽的V33上。这才是3.3V系统供电。或者省一点,CH340芯片供电不要接到VDD,而是由+5V直接供电,这样3.3V就可以由CH340芯片产生,供给后面系统了。但是有个风险,CH340芯片产生的3.3V可能不能提供后面系统需要的工作电流。这样看来,还是单独加个LDO好一些。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yang_alex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楼主说的极是,我记得STC那个编程器,上边即有5VLDO,也有3.3VLDO,要变啥,就跳一哈。
我还经常用它来调理3.3V的串口呢。对楼主的建意严重同意。

网友A:
你好,同意你们的看法,板子上应该同时有3.3V和5V电压源。
但关于板子上3.3V是由CH340产生这个说法,不是这么理解的哦。这个板子上并没有3.3V源,如果需要芯片工作在3.3V电压下是需要外加3.3V电压的。
USB口来的5V电压是通过开关S1后供向CH340和CH554的,所以S1的VIN只可能是5V。也就是不加外供电,芯片只能工作在5V电压下。你可能会问CH340引脚V3上的V33是怎么回事,看CH340和CH554的工作电压选择就明白了。如下图:
也就是跳帽处的V33是用来选择CH340和CH554工作在3.3V模式的硬件电路,3.3V的电压源还是需要外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同意你们的看法,板子上应该同时有3.3V和5V电压源。
但关于板子上3.3V是由CH340产生这个说法,不是 ...

我做了这个实验,来证明板子上3.3V是由CH340产生:   第一步,正常跳线跳到5V供电,这时测量V33,发现V33上有3.3V电压。

沁恒的手册上没说CH340可以产生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这个实验,来证明板子上3.3V是由CH340产生:   第一步,正常跳线跳到5V供电,这时测量V33,发现V33 ...

你好,手册上确实没说,因为这个3.3V电压是由CH340内部LDO产生给CH340内核使用的,无外供电能力的。

网友C:
3.3V只能外部直接供给,版上无3.3V LDO,如果需要,联系沁恒销售购买新的EVT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V只能外部直接供给,版上无3.3V LDO,如果需要,联系沁恒销售购买新的EVT板。

谢谢,暂时不用了。我自己临时加了一个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