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16读出为0的问题

楼主:
我用STM32F030F4P6读写AT24C16,可是写入0x55,读出为0.
我第一次用STM32F030,不知道跟F1有什么不同。
贴出部分代码:

//I2C??????
#define SDA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6)
//I2C??????
#define SDA_0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6)
#define SDA_1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6)
#define SCL_0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5)
#define SCL_1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5)

        void GPIOForEEPROM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GPIO_Pin_6);
}

主程序
GPIOForEEPROMInit();
        WriteByteToEEROM(0,0x55);
        ms_delay(1000);
        temp=ReadByteFromEEROM(0);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void ack()//′ó»úÏìó|DÅoÅ£¬±íê¾òѽóêüêy¾Y
{
        SDA_1;
        SCL_0;i2c_delay();
        SCL_1;i2c_delay();

        while(SDA);
        SCL_0;
}
我一开始初始化为输出,请问运行这句while(SDA);之前,还用不用初始化为输入

网友A:
搞好了。看了下时序图,如上图。
AT24C16不是2K字节吗?用一个字节的地址怎么够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好了。看了下时序图,如上图。
AT24C16不是2K字节吗?用一个字节的地址怎么够用呢?

手册里写的是 The AT24C01A/02/04/08A/16A provides 1024/2048/4096/8192/16384 bits  。2048 bits。不是bytes。  只有256 byte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册里写的是 The AT24C01A/02/04/08A/16A provides 1024/2048/4096/8192/16384 bits  。2048 bits。不是 ...

24c16是16kbit,2k字节。
256字节的是24c0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4c16是16kbit,2k字节。
256字节的是24c02

不好意思,弄错型号了。对于24c16, A2, A1 and A0不是芯片的地址选择线,而是用于存储页地址。是11bits。可访问2k字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弄错型号了。对于24c16, A2, A1 and A0不是芯片的地址选择线,而是用于存储页地址。是11bits ...

网友:
at24c16高三位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