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管控制电源开关发生掉电现象

楼主:
图中蓝色是栅极电压黄色是VBAT。
图1是TPS61220这颗升压芯片使能脚拉高的按原理图所接
图2是TPS61220这颗升压芯片使能脚拉低接到地上。
现在是EN_MCU只要管脚一拉高就会出现如图所示,VBAT电压都被拉低到2.6V,导致系统掉电主控芯片不工作。
问题是出在TPS61220这颗芯片,摘掉就不会有问题。而且R6839这颗电阻贴上,EN_MCU管脚拉高也不会拉低。问题就是只要MOS管一打开瞬间就被拉低了,如图所示。现在没找到原因和解决办法。

图1

图1

网友:
附件是TPS61220的规格书

网友A:
先断开负载回路检查开关电源的输出是否正常,电源被拉低只有一个可能:负载过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断开负载回路检查开关电源的输出是否正常,电源被拉低只有一个可能:负载过重。

我断开TPS61220量电源输出是正常的。问题就是出在DC-DC上。

网友C:
从现象看可能是电源的功率不够,同意版主的意见。可以评估一下,你的负载所需工作电流是多少,你的电源可以输出的电流是多少,留有多大的冗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现象看可能是电源的功率不够,同意版主的意见。可以评估一下,你的负载所需工作电流是多少,你的电源可以 ...

问题是我现在是空载的,只是电源输入到这颗DC-DC,还有一颗LDO。这两颗芯片 都打开但是都没接入负载。我才百思不得其解,根本就没有大电流,我用电流仪器接入查看电流,电流在80ma就直接掉电,没有出现大电流。摘掉DC-DC掉电现象消失。我怀疑是在导通MOS的瞬间,电流涌入DC-DC芯片,DC-DC芯片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让电源掉电。怀疑MOS管和DC-DC是不是不能搭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断开TPS61220量电源输出是正常的。问题就是出在DC-DC上。

我的电源VBAT是直流电源供电,目前供电电源输出是2A可以调更大,我的整个系统都用不了500ma。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现象看可能是电源的功率不够,同意版主的意见。可以评估一下,你的负载所需工作电流是多少,你的电源可以 ...

我的电源VBAT是直流电源供电,目前供电电源输出是2A可以调更大,我的整个系统都用不了500ma。

网友:
图显示我掉电和电流表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断开TPS61220量电源输出是正常的。问题就是出在DC-DC上。

TPS61220也是电源啊,就是要你测该部分的电路,先断开其负载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PS61220也是电源啊,就是要你测该部分的电路,先断开其负载测。

问题已经定位,打开MOS管瞬间电源电压被拉低是因为大电流给输入输出端电容充电。因为电容电压不能突变原因所以电源电压被拉低再缓慢上升就如示波器所看到的波形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经定位,打开MOS管瞬间电源电压被拉低是因为大电流给输入输出端电容充电。因为电容电压不能突变原 ...

除非容量非常大,否则说明电源设计还是有问题,输出能力不足使充电过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非容量非常大,否则说明电源设计还是有问题,输出能力不足使充电过慢。

已经解决了,我的VIN输入是10UF电容,这个容值已经足够大了可以改变波形。输出端也并了2颗10UF电容。所以我将这两颗电容改小,输入端改成4.7UF,输出端改成2.2UF电容。在改P-MOS管选IDS小点的导通电流在2.5A rds稍微大些。波形很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了,我的VIN输入是10UF电容,这个容值已经足够大了可以改变波形。输出端也并了2颗10UF电容。所以 ...

10uF滤波电容的容量可实在不算大,这点充电电流都会引起问题,说明电源或者电源回路的设计存在问题。所以,问题不是解决了,而是掩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uF滤波电容的容量可实在不算大,这点充电电流都会引起问题,说明电源或者电源回路的设计存在问题。所以 ...

这路VBAT是直流电源供电的,我将P-MOS管后面的负载电路全都去掉只留下10UF电容,当打开MOS的瞬间就会出现这个现象。当去掉10UF电容打开MOS的瞬间就没有出现波形下拉现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路VBAT是直流电源供电的,我将P-MOS管后面的负载电路全都去掉只留下10UF电容,当打开MOS的瞬间就会出现 ...

那说明你用的直流电源功率不够,或者保护门限过低。你就是拿个正规厂家出的手机电源适配器都不该出现这种情况,那才多大的功率,而手机电源适配器内置的滤波电容也不止10u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你用的直流电源功率不够,或者保护门限过低。你就是拿个正规厂家出的手机电源适配器都不该出现这种 ...

直流电源怎么可能功率不够呢?你做这个判断简直不像是一个硬件工程师该有的判断。我用他来供电4V1A输出都正常工作,要是正常的3.8V 40ma电流都输出不了我要这电源干嘛?这直流电源厂也好意思出货?当然也谢谢你的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源怎么可能功率不够呢?你做这个判断简直不像是一个硬件工程师该有的判断。我用他来供电4V1A输出都 ...

注意,很多直流电源具有输出保护功能,门限可自设,而且还有个功能完好的问题,带数十微法的电容就会导致输出明显下跌,这无论如何都不正常。当然,不排除电源正常,问题源自你没有注意到的电路错误。
我的看法是否像一个工程师,你的判断显然没有道理,任何事情都要有理由,知道理由得有相应的知识和思维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源VBAT是直流电源供电,目前供电电源输出是2A可以调更大,我的整个系统都用不了500ma。

输出电流达2A,电源本身对于输出电流是否可调类型?看看是否调的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流达2A,电源本身对于输出电流是否可调类型?看看是否调的太低了?

电源的输出电流可调的,这个电压拉低不是因为瞬间有大电流,我抓的电流曲线已经很明白看出没有大电流现象。而是VBAT电流流过MOS管内部有Rds给10UF电容充电,而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从而有拉低现象。这个问题原因已经找到并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