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正弦表格产生方式与采样电压一致性?

楼主:
想用表格方式产生基准正弦表格产生SPWM波,但是在pid运算之前,采样电压与基准电压之间的误差怎么算呢 ?采样进来只有0-3.0v,转化成数字量最大4095,基准电压正弦表格怎么和这个采样点样化成同一个模拟量对应的数字量?还是说正弦基准表格也用0-3.3的正弦波?不太明白这个,求解释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没看明白 能说下应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 能说下应用吗

做逆变的环路控制,需要采样进来的值与标准值的误差,采样进来0-3v转化成0-4095之间的数字量,但是这个基准怎么来呢 ?一般都是提前存储号正弦表格   但是正弦表格里面对应的4096 是不是也是3v呢? 和 采样是不是一致的?不懂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逆变的环路控制,需要采样进来的值与标准值的误差,采样进来0-3v转化成0-4095之间的数字量,但是这个基 ...

我说下我的理解吧 不一定对
spwm输出的是占空比不断变化的方波,滤波后可以得到正弦波
不同的占空比滤波后可以得到不同的电压
通过adc对滤波后的正弦波采样得到正弦波的RMS电压(或者某个点的电压),需要将数字量转换成实际电压,类似于你说的adc采样4095对应3v这个是由adc前置电路、adc参考电压和adc分辨率决定的
通过将采样电压和预期输出电压比较
比如spwm某个电压控制参数v为100时应该是1V
实际adc采集到的电压是0.9V(假设adc是校准过的,这个电压你信任它)
这时你就需要增加v的值提高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下我的理解吧 不一定对
spwm输出的是占空比不断变化的方波,滤波后可以得到正弦波
不同的占空比滤 ...

讲得好!

网友:
Vp=x*Vrms*1.414;

Vp是SPWM最大占空比,把ADC对应Vp就行